51单片机实现简单计算器C语言程序+Proteus仿真

楼主(2019-01-31):
我们在这里使用4*4的矩阵按键KEYPAD-SMALLCALC与1602液晶屏LMO16L在单片机上实现简单的计算器仿真实验。
首先我们定义一个字符数组存储按键对应的键值,使用程序查询的方法扫描矩阵按键;当结束输入时,我们就对字符串进行处理了并将结果显示在液晶屏上。
在程序中,适当的使用一些库函数可以大大提高我们的编程效率,在这里,我们主要对字符串进行操作,使用了stdlib.h、ctype.h库中的一些函数,如下:
atoi:将字符串转换成整数
atof:将字符串转换成浮点数
isalnum:测试是否为字母数字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ctype.h>
#include<stdlib.h>
#include<stdio.h>
#include<math.h>
#include<string.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CDEN=P3^4;
sbit RS=P3^5;
sbit RW=P3^6;
sbit BF=P0^7;
sbit BEEP=P1^0;
uchar str[17];

uchar code keyval[]="789/456*123-c0=+"; //按键对应的符号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ms)
{
        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uchar keypad4_4()//按键扫描函数:要去抖,若有按键按下,返回对应的按键值(0-15),没有按键按下返回16
{
        uchar i,row,temp;
        uchar key=16;//按键号,初值设置为16,目的是:没有按键按下时返回16;
                  //若不设初值(默认值为0),没有按键按下时,将返回0,会误认为0被按下
        row=0xef; //从第一列开始
        for(i=0;i<4;i++)
        {
                P2=0xff;
                P2=row;        //第i列信号,对应列为低,其他全为高
                row=_crol_(row,1);           //生成下一列信号
                temp=P2; //读入扫描信号
                temp=temp&0x0f; //屏蔽高4位列信号,只保留低4位行信号
                if(temp!=0x0f)//有按键被按下,因为第i列某行有按键按下,则低4位中有一位为低
                 {
                        delay(20);  //延时去抖
                        temp=P2;
                        temp=temp&0x0f;
                        if(temp!=0x0f)   //再次确认有按键被按下
                          {
                        switch(temp)  //根据低4位行信号,判断哪个按键被按下
                    {
                            case 0x0e:key=0+i;break; //第i列第1行按键被按下
                        case 0x0d:key=4+i;break; //第i列第2行按键被按下
                        case 0x0b:key=8+i;break; //第i列第3行按键被按下
                                        case 0x07:key=12+i;      //第i列第4行按键被按下
                    }

                                do
                                {
                                        temp=P2;              //再次扫描按键
                                          temp=temp&0x0f;
                                  }while(temp!=0x0f); //等待按键释放
                          }
             }
        }
        return(key);//扫面结束,返回按键值
}

uchar RdACAdr()//读当前光标地址
{
        uchar result;
        P2 = 0xff;        //读地址前先置高电平,防止误判
        RS = 0;
        delay(5);
    RW = 1;
        LCDEN = 1;
        delay(5);
        result=P2&0x7f; //去掉最高位忙闲标记,只保留低7位地址值
        LCDEN = 0;
        return result;
}

uchar DectectBusyBit(void)//状态判断函数(忙/闲?)
{
        bit result;
        P0 = 0xff;        //读状态前先置高电平,防止误判
        RS = 0;
        delay(5);
    RW = 1;
        LCDEN = 1;
        delay(5);
        result=BF; //若LCM忙,则反复测试,在此处原地踏步;当LCM闲时,才往下继续
        LCDEN = 0;
        return result;
}

void WrComLCD(unsigned char ComVal)//写命令函数
{
        while(DectectBusyBit()==1);         //先检测LCM是否空闲
        RS = 0;
        delay(1);
    RW = 0;
        LCDEN = 1;
        P0 = ComVal;
        delay(1);
        LCDEN = 0;
}

void WrDatLCD(uchar DatVal)//写数据函数
{
        while(DectectBusyBit()==1);
        RS = 1;
        delay(1);
    RW = 0;
        LCDEN = 1;
        P0 = DatVal;
        delay(1);
        LCDEN = 0;
}
void WrStrDat(uchar *p)//显示英文字符串(长度不超过32)
{
        uchar i=0,t;

        while(p[i]!='\0')
        {
                  WrDatLCD(p[i]);
                i++;
                delay(5);

                t=RdACAdr();
        if(t==0x10) WrComLCD(0xc0);//读当前坐标,如果第1行写完换行到第2行
                if(t==0x50) WrComLCD(0x80);//读当前坐标,如果第2行写完换行到第1行
        }
}

void LCD_Init(void)//1602初始化函数
{
        //delay(15);
        WrComLCD(0x38);
        //delay(5);     // 功能设定:16*2行、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WrComLCD(0x38);
        //delay(5);
        WrComLCD(0x38);
//多次重复设定功能指令,因为LCD启动后并不知道使用的是4位数据接口还是8位的,所以开始时总是默认为4位,这样刚开始写入功能设定指令时,低4位被忽略,为了可靠,最好多写几遍该指令
        WrComLCD(0x01);    // 清屏
        WrComLCD(0x06);    // 光标自增、屏幕不动
        delay(1);              // 延时,等待上面的指令生效,下面再显示,防止出现乱码
        WrComLCD(0x0C);    // 开显示、关光标
}
double str2num(uchar* str)
{
        uint i=0,j=0,index=0;
        uchar ch[10];
        long a1=atol(str),b1=0;
        double a2=atof(str),b2=0,c=0;
        for(i=0;str[i]!='\0';i++)
        {
                if(!isalnum(str[i]))
                {
                        index=i;
                        break;
                }
        }
        for(j=0,i=index+1;i<=strlen(str);i++)
                ch[j++]=str[i];
        b1=atol(ch);
        b2=atof(ch);
        switch(str[index])
        {
                case '+':c=a1+b1;break;
                case '-':c=a1-b1;break;
                case '*':c=a2*b2;break;
                case '/':c=a2/b2;break;
                default:c=a2;break;
        }
        return c;
}
void main()
{

        uchar i=0,j=0,y=16;
        uchar flag=0;
        uchar end=0;
        LCD_Init();
        delay(5);   //延时,等待初始化完成
        WrComLCD(0x80);           //设置显示地址第一行第一位:0X00(0x80+0x00)
        delay(1);
           WrComLCD(0xc0);
        delay(1);
        WrDatLCD('0');
        delay(1);
        WrComLCD(0x80);
        while(1)
        {
                y=keypad4_4();

                if(y<16)
                {
                        if(y!=12)
                        {
                                if(end==1)
                                {
                                        end=0;
                                        flag=0;
                                        WrComLCD(0x01);
                                        delay(1);
                                        WrComLCD(0xc0);
                                        delay(1);
                                        WrDatLCD('0');
                                        delay(1);
                                        WrComLCD(0x80);
                                }
                                str[strlen(str)]=keyval[y];
                                WrDatLCD(keyval[y]);
                                if(y==14)
                                {
                                        uchar ch[17];
                                        flag=1;
                                        end=1;
                                        str[strlen(str)]='\0';
                                        WrComLCD(0xc0);

                                        sprintf(ch,"%.2f",str2num(str));
                                        WrStrDat(ch);
                                        for(i=0;i<17;i++)
                                                str[i]='\0';
                                }
                        }
                        else
                        {
……………………

网友A(2019-03-07):
蜂鸣器没有作用,似乎缺失蜂鸣器功能部分的程序。

楼主(2019-05-19):
引用 网友A:
蜂鸣器没有作用,似乎缺失蜂鸣器功能部分的程序。

嗯,这里没有使用蜂鸣器

网友B(2020-06-23):
多谢,研究一下。

网友C(2020-11-15):
找了很久用于学习的程序,谢谢,但愿能下载,

网友D:
没有加入小数点的运算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