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状态机按键程序点灯哪里错误?

楼主(2019-02-01):
#include "stc15w408as.h"
#include"intrins.h"sbit key=P1^4;sbit led=P3^5;void Timer0Init(void);
void key_scan();
void Timer0Init(void)                //2??@11.0592MHz
{        TL0 = 0x9A;
TH0 = 0xA9;
TF0 = 0;
TR0 = 1;
}
void key_scan()
{        static unsigned char state_cnt=0;
switch(state_cnt)
{                case 0x00: if(key==0)
{                        state_cnt=0x01;
break;                        }
case 0x01: if(key==0)
{                        state_cnt=0x02;
led=~led;
break;                        }
else
{      state_cnt=0;                        break;      }
case 0x02: if(key==1)
{                        state_cnt=0x00;                        break;                        }                default: break;        }}

void t0int() interrupt 1           //(location at 000BH)
{        static unsigned char cnt=0;
AUXR |= 0x80;
TMOD &= 0xF0;
cnt++;
if(cnt==5)        {   cnt=0;         key_scan();  }}

void main()        {  led=0;                led=1;                key=1;                Timer0Init();                while(1) ;        }

网友A:
应该把要求的功能说清楚。

网友A:
想用中断,但没开中断。

网友B:
初始化定时器和中断的写法如下,按键扫描程序错误明显,但不知道你想达到什么目的,无法修改。
void Timer0Init()        //2毫秒@11.0592MHz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9A;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A9;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
void t0int()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char cnt=0;
        cnt++;
        if(cnt==5)
        {
                cnt=0;
                key_scan();
        }
}

楼主:
按下key,点亮led灯。

网友C:
给你改了,对比一下就知道哪里错了。

//单片机状态机按键程序点灯哪里错误?

#include "stc15w408as.h"
#include"intrins.h"

sbit key=P1^4;
sbit led=P3^5;
void Timer0Init(void);
void key_scan();

void Timer0Init(void)                //2毫秒@11.0592MHz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0;        //定时器T0,工作方式0 16位自动重装  <--------
        TL0 = 0x9A;                //设置定时初值 // 65536-22118=43418
        TH0 = 0xA9;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EA = 1;         //开 总中断              <---------
    ET0 = 1;        //开启定时器T0中断允许位  <--------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void key_scan()
{
        static unsigned char state_cnt=0;
        switch(state_cnt)
        {
        case 0x00: if(key==0)
                {
                        state_cnt=0x01;
                        break;
                }
        case 0x01: if(key==0)
                {
                        state_cnt=0x02;
                        led=~led;
                        break;
                }
                else
                {
                        state_cnt=0;
                        break;
                }
        case 0x02: if(key==1)
                {
                        state_cnt=0x00;
                        break;
                }
        default: break;
        }
}

void t0int() interrupt 1           //(location at 000BH)
{
        static unsigned char cnt=0;
        cnt++;
        if(cnt==5)
        {
                cnt=0;
                key_scan();
        }
}

void main()
{
        led=0;
        led=1;
        key=1;
        Timer0Init();
        while(1) ;
}

楼主:
就是key点亮led灯

网友D:
case break 语句 break是写在if里边么 if条件不满足的时候是怎么执行的 怎么看范例都不是这么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