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好人帮看看这是什么零件

楼主:
这个零件不知道怎么买,电脑显示器主板的
这个零件测试烧掉了,正负都连在一起了,拆掉后正常(怕工作不正常买个装上

网友A(2019-02-01):
引用 网友B:
钽电容,不过烧这个电容一定是电路中的电压过高或电容反向了,注意钽电容标识极性

注意:有横那一方是正极, ...

非常非常感谢告知,这个是Usb 5ⅴ供电的,

网友B:
钽电容,不过烧这个电容一定是电路中的电压过高或电容反向了,注意钽电容标识极性

注意:有横那一方是正极,他的标识与电解电容正好相反

网友C:
22uF钽电容

网友D:
应该是个贴片电容吧?0.22微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