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51单片机串口通信怎样通过发送字符串让led灯亮,比如发送123456

楼主(2019-02-01):
求解答

网友A:
先解决单片机能让led灯亮与灭,再解决串口能收发字符串,下来实现发送123456 让led灯亮与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解决单片机能让led灯亮与灭,再解决串口能收发字符串,下来实现发送123456 让led灯亮与灭。

串口怎样收发字符串,我只会字符

网友B:
第一:首先是设计格式
你的字符串是定长度的,或是不定长度的。
定长度:则程序编写方便,循环次数就好,循环完成就可以判断指令
不定长度:就一定要设计字符串的结束符,一般是回车符,接收时,当接收到回车符,就可以判断指令了
第二:编写接收程序
针对你的字符串格式设计,编写相对应的程序,其实就是串口中断程序的功能部分
第三:编写执行功能的主程序,通过对接收字符串的判断,执行相应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