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时钟和电压表

楼主(2019-02-01):
#include <reg52.h>
#include "XPT2046.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a;
sbit lcden=P2^7;                //LDC1602读写使能
sbit rs=P2^6;                                //LCD1602寄存器
sbit rw=P2^5;              //LCD1602读写

sbit s1=P3^0;       //时钟暂停
sbit s2=P3^1;       //时间减
sbit s3=P3^3;       //时间加
sbit k3=P3^2;       //中断开关,按下后跳到电压表

sbit LSA=P2^2;                //三八译码器A口
sbit LSB=P2^3;                //三八译码器B口
sbit LSC=P2^4;                //三八译码器C口

int disp[4];
int code smgduan[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数码管0到9
int code xiaoshu[10]={0xbf,0x86,0xdb,0xcf,0xe6,0xed,0xfd,0x87,0xff,0xef};

uchar count,s1num;
char miao,shi,fen;
uchar code table[]=" 2019-1-11 TIME ";
uchar code table1[]="    00:00:00";
uchar code table2[]="student id:1840740128";

void delay(uint z)     //延时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rs=0;
        lcden=0;
        P0=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
        rs=1;
        lcden=0;
        P0=date;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init()
{

        uchar num;
        lcden=0;
    rw=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for(num=0;num<15;num++)
                {
                        write_date(table[num]);
                        delay(5);
                }
        write_com(0x80+0x40);
        for(num=0;num<12;num++)
                {
                        write_date(table1[num]);
                        delay(5);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

void write_sfm(uchar add,uchar date)
{
        uchar shi,ge;
        shi=date/10;
        ge=date%10;
        write_com(0x80+0x40+add);
        write_date(0x30+shi);
        write_date(0x30+ge);
}

void keyscan()
{
        if(s1==0)
        {
                delay(5);
                if(s1==0)
                {        s1num++;
                        while(!s1);
                        if(s1num==1)
                        {
                                TR0=0;
                                write_com(0x80+0x40+10);
                                write_com(0x0f);
                        }
        }
                        if(s1num==2)
                        {
                                write_com(0x80+0x40+7);
                        }
                        if(s1num==3)
                        {
                                write_com(0x80+0x40+4);
                        }
                        if(s1num==4)
                        {
                                s1num=0;
                                write_com(0x0c);
                                TR0=1;
                        }

                }
                if(s1num!=0)
                {
                        if(s2==0)
                        {
                                delay(5);
                                if(s2==0)
                                {
                                        while(!s2);
                                        if(s1num==1)
                                        {
                                                miao++;
                                                if(miao==60)
                                                        miao=0;
                                                write_sfm(10,miao);
                                                write_com(0x80+0x40+10);

                                        }
                                        if(s1num==2)
                                        {
                                                fen++;
                                                if(fen==60)
                                                        fen=0;
                                                write_sfm(7,fen);
                                                write_com(0x80+0x40+7);
                                        }
                                        if(s1num==3)
                                        {
                                                shi++;
                                                if(shi==24)
                                                        shi=0;
                                                write_sfm(4,shi);
                                                write_com(0x80+0x40+4);
                                        }
                                }
                        }
                        if(s3==0)
                        {
                                delay(5);
                                if(s3==0)
                                {
                                        while(!s3);
                                        if(s1num==1)
                                        {
                                                miao--;
                                                if(miao==-1)
                                                        miao=59;
                                                write_sfm(10,miao);
                                                write_com(0x80+0x40+10);
                                        }
                                        if(s1num==2)
                                        {
                                                fen--;
                                                if(fen==-1)
                                                        fen=59;
                                                write_sfm(7,fen);
                                                write_com(0x80+0x40+7);
                                        }
                                        if(s1num==3)
                                        {
                                                shi--;
                                                if(shi==-1)
                                                        shi=23;
                                                write_sfm(4,shi);
                                                write_com(0x80+0x40+4);
                                        }
                                }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定时器中断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count++;
if(count==18)
                {
                        count=0;
                        miao++;
                        if(miao==60)
                        {
                                miao=0;
                                fen++;
                                if(fen==60)
                                {
                                        fen=0;
                                        shi++;
                                        if(shi==24)
                                        {
                                                shi=0;
                                        }
                                        write_sfm(4,shi);
                                }
                                write_sfm(7,fen);
                        }
                        write_sfm(10,miao);

                }
}

void datapros()
{
        int temp;
        static int i;
        if(i==50)
        {
                i=0;
                temp = Read_AD_Data(0xE4);                //   AIN3 外部输入
        }
        i++;
        disp[3]=xiaoshu[temp/1000];//千位
        disp[2]=smgduan[temp%1000/100];//百位
        disp[1]=smgduan[temp%1000%100/10];//个位
        disp[0]=smgduan[temp%1000%100%10];
}

//数码管显示函数

void DigDisplay()
{
        int i;
        for(i=0;i<4;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
                P0=disp[i];//发送数据
                delay(1);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消隐
        }
}

void dianyabiao()
{
    datapros();         //数据处理函数
                DigDisplay();//数码管显示函数
}
void shumaguan()
{

}

void main()
{
  a=0;
        IT0=0;  //中断触发方式为低电平触发,IT0=1则为下边沿触发
        EX0=1;  //打开外部中断0
        EA=1;    //打开中断总开关
        init();
        while(1)
        {
                switch(a%2)
                {
                case 1:dianyabiao();break;
                case 0:keyscan();break;
                }
        }
}

void INTERR(void) interrupt 0
{
        if(k3==0)
        {
   while(1)
         {
            delay(100);
                        if(k3==1)
                        {
                                break;
                        }
         }
         a++;
         delay(3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