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交通灯调试的时候独立按键按下去没反应,其他正常 求各位前辈指教

楼主(2019-02-01):
无按键按下时红灯和绿灯倒计时时间为30s,黄灯时间为5s,按键1有两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改变宝田路时间,第二种模式(即再按一下按键1),改变前进路时间
按键2和按键3分别是在不同模式下时间加1和时间减1;按键4是交通管制时交通灯的不同状态。
单片机程序在附件中
/**************************************************************************************
*                              交通灯实验                                                                                                  *
实现现象:下载程序后,按照视频操作正确接线,呈现交通灯现象
注意事项:
***************************************************************************************/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SA=P2^5;        //动态数码管位选
sbit LSB=P2^6;
sbit LSC=P2^7;

//--定义使用的IO口--//
#define GPIO_DIG   P0          //数码管段选

#define GPIO_TRAFFIC P1
#define        GPIO_TRAFFId P2

sbit RED10   = P1^0;   //上人行道红灯
sbit GREEN10 = P1^1;   //上人行道绿灯
sbit RED11   = P1^2;        //宝田路红灯
sbit YELLOW11= P1^3;        //宝田路黄灯
sbit GREEN11 = P1^4;        //宝田路绿灯
v

sbit RED00   = P3^0;        //右人行道红灯
sbit GREEN00 = P3^1;        //右人行道绿灯
sbit RED01   = P1^5;        //前进路红灯
sbit YELLOW01= P1^6;        //前进路黄灯
sbit GREEN01 = P1^7;        //前进路绿灯
u8 BT,QJ;
u8 time=30;
u8 code smgduan[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显示0~F的值
u8 DisplayData[8];
u8 Second;                                 //倒计时时间
u8 key_can;                                  //独立按键
u8 men_1;                                   //按键模式
u8  flag_jdgz;                           //交通管制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
* 函 数 名         : DigDisplay
* 函数功能                   : 数码管动态扫描函数,循环扫描8个数码管显示
*******************************************************************************/
void DigDisplay()
{
        u8 i;
        for(i=0;i<8;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显示第4位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5位
                        case(6):
                                LSA=0;LSB=1;LSC=1; break;//显示第6位
                        case(7):
                                LSA=1;LSB=1;LSC=1; break;//显示第7位
                }
                GPIO_DIG=DisplayData[i];//发送段码
                delay(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GPIO_DIG=0x00;//消隐
        }
}

/*******************************************************************************
* 函 数 名         : Timer0Init
* 函数功能                   : 定时器0初始化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Timer0Init()
{
        TMOD|=0X01;//选择为定时器0模式,工作方式1,仅用TR0打开启动。

        TH0=0XFC;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ms
        TL0=0X18;
        ET0=1;//打开定时器0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TR0=1;//打开定时器
}

void jtdzc()                          //正常时交通灯控制函数
{
        if(Second == 70)
        {
                        Second = 1;
        }

        if(Second < 31)
        {
                        DisplayData[0] = 0x00;
                        DisplayData[1] = 0x00;
                        DisplayData[2] = smgduan[(30 - Second) % 100 / 10];
                        DisplayData[3] = smgduan[(30 - Second) %10];
                        DisplayData[4] = 0x00;
                        DisplayData[5] = 0x00;
                        DisplayData[6] = DisplayData[2];
                        DisplayData[7] = DisplayData[3];
                        DigDisplay();

                        //--宝田路通行--//

                        GPIO_TRAFFIC = 0xFF;  //将所有的灯熄灭
                        RED00 = 1;
                        GREEN00 = 1;

                        GREEN11 = 0;    //宝田路绿灯亮
                        GREEN10        = 0;    //上人行道绿灯亮

                        RED01 = 0;      //前进路红灯亮
                        RED00 = 0;      //右人行红灯亮
                }

                //--黄灯等待切换状态,5秒--//
                else if(Second < 36)
                {
                        DisplayData[0] = 0x00;
                        DisplayData[1] = 0x00;
                        DisplayData[2] = smgduan[(35 - Second) % 100 / 10];
                        DisplayData[3] = smgduan[(35 - Second) %10];
                        DisplayData[4] = 0x00;
                        DisplayData[5] = 0x00;
                        DisplayData[6] = DisplayData[2];
                        DisplayData[7] = DisplayData[3];
                        DigDisplay();

                        //--黄灯阶段--//

                        GPIO_TRAFFIC = 0xFF;  //将所有的灯熄灭
                        RED00 = 1;
                        GREEN00 = 1;

                        YELLOW11 = 0;    //宝田路黄灯亮
                        RED10        = 0;     //上人行道红灯亮

                        YELLOW01 = 0;    //前进路红灯亮
                        RED00 = 0;       //右人行道红灯亮
                }

                //--前进路通行--//
                else if(Second < 66)
                {
                        DisplayData[0] = 0x00;
                        DisplayData[1] = 0x00;
                        DisplayData[2] = smgduan[(65 - Second) % 100 / 10];
                        DisplayData[3] = smgduan[(65 - Second) %10];
                        DisplayData[4] = 0x00;
                        DisplayData[5] = 0x00;
                        DisplayData[6] = DisplayData[2];
                        DisplayData[7] = DisplayData[3];
                        DigDisplay();

                        //--黄灯阶段--//

                        GPIO_TRAFFIC = 0xFF;  //将所有的灯熄灭
                        RED00 = 1;
                        GREEN00 = 1;

                        RED11 = 0;       //宝田路红灯亮
                        RED10 = 0;       //上人行道红灯亮

                        GREEN01 = 0;     //前进路绿灯亮
                        GREEN00 = 0;     //右人行道绿灯亮
                }

                //--黄灯等待切换状态,5秒--//
                else
                {
                        DisplayData[0] = 0x00;
                        DisplayData[1] = 0x00;
                        DisplayData[2] = smgduan[(70 - Second) % 100 / 10];
                        DisplayData[3] = smgduan[(70 - Second) %10];
                        DisplayData[4] = 0x00;
                        DisplayData[5] = 0x00;
                        DisplayData[6] = DisplayData[2];
                        DisplayData[7] = DisplayData[3];
                        DigDisplay();

                        //--黄灯阶段--//

                        GPIO_TRAFFIC = 0xFF;  //将所有的灯熄灭
                        RED00 = 1;
                        GREEN00 = 1;

                        YELLOW11 = 0;    //宝田路黄灯亮
                        RED10        = 0;     //上人行道红灯亮

                        YELLOW01 = 0;    //前进路红灯亮
                        RED00 = 0;       //右人行道红灯亮
                }
}

void DULIANJIAN()               //独立按键模块
{
        GPIO_TRAFFId|=0x1f;                        //P2口
        if((GPIO_TRAFFId)&(0x0f)!=0x0f)                //判断按键
        {                                                                        //延时
                delay(100);
                if((GPIO_TRAFFId)&(0x1f)!=0x1f)
                {
                        switch((GPIO_TRAFFId)&(0x1f))        //按键键位的确定
                        {
                                case(0x0e):key_can=1;break;
                                case(0x0d):key_can=2;break;
                                case(0x0b):key_can=3;break;
                                case(0x07):key_can=4;break;

                        }

                }
        }

}
void DULIANJIANCAOZUO()     //各按键所要执行的功能
{
        key_can=20;

        if(key_can==4)                   //交通管制状态
        {
                flag_jdgz ++;
                if(flag_jdgz>=5)
                {
                        flag_jdgz=0;
                }
                if(flag_jdgz==1)
                {
                        GPIO_TRAFFIC = 0xFF;  //将所有的灯熄灭
                        RED00 = 1;
                        GREEN00 = 1;

                        RED10 = 0;       //各路所有红灯亮
                        RED11=0;
                        RED00=0;                 //
                        RED01=0;
                }
                if(flag_jdgz==2)
                {
                        GPIO_TRAFFIC = 0xFF;  //将所有的灯熄灭
                        RED00 = 1;
                        GREEN00 = 1;

                        GREEN10=0;                           //上人行道绿灯亮
                        GREEN11=0;                           //宝田路绿灯亮
                        RED00=0;                           //右人行道红灯
                        RED01=0;                           //前进路红灯
                }
                if(flag_jdgz==3)
                {
                        GPIO_TRAFFIC = 0xFF;  //将所有的灯熄灭
                        RED00 = 1;
                        GREEN00 = 1;

                        RED10=0;                          //上人行红灯
                        RED11=0;                          //宝田路红灯
                        GREEN00=0;                          //右人行道绿灯
                        GREEN01=0;                           //前进路绿灯
                }
                if(flag_jdgz==4)
                {
                        GPIO_TRAFFIC = 0xFF;  //将所有的灯熄灭
                        RED00 = 1;
                        GREEN00 = 1;

                        GREEN10=0;                          //各路绿灯亮
                        GREEN11=0;
                        GREEN00=0;
                        GREEN01=0;
                }
                if(flag_jdgz==5)
                {
                        GPIO_TRAFFIC = 0xFF;  //将所有的灯熄灭
                        RED00 = 1;
                        GREEN00 = 1;

                        RED10=0;                           //人行道红灯 前进路宝田路黄灯
                        YELLOW11=0;
                        RED00=0;
                        YELLOW01=0;
                }

        }
        if(key_can==1)                                   //键值为1
        {

                men_1++;                                   //模式选择
                if(men_1>=3)
                {
                        men_1=0;
                }
        }
        if(men_1==1)                                   //模式为1时
        {                                                           //独立按键2功能为宝田路倒计时时间加1
                if(key_can==2)
                {
                        time++;
                        if(time>99)
                        {
                                time=0;
                        }
                }
                if(key_can==3)                          //独立按键3功能为宝田路倒计时时间减1
                {
                        time--;
                        if(time<10)
                        {
                                time=10;
                        }

                }
                DisplayData[0] = 0x00;                                         //显示前进路调整后的时间
                DisplayData[1] = 0x00;
                DisplayData[2] = smgduan[time/10];
                DisplayData[3] = smgduan[time%10];
                DisplayData[4] = 0x00;
                DisplayData[5] = 0x00;
                DisplayData[6] = DisplayData[10];
                DisplayData[7] = DisplayData[10];
                DigDisplay();
        }
        if(men_1==2)                                                                   //模式2时
        {                                                                                           //前进路时间加1
                if(key_can==2)
                {
                        time++;
                        if(time>99)
                        {
                                time=0;
                        }
                }
                if(key_can==3)                                                                //前进路时间减1
                {
                        time--;
                        if(time<10)
                        {
                                time=10;
                        }

                }
                DisplayData[0] = 0x00;                                                                           //显示调整后的时间
                DisplayData[1] = 0x00;
                DisplayData[2] = smgduan[11];
                DisplayData[3] = smgduan[11];
                DisplayData[4] = 0x00;
                DisplayData[5] = 0x00;
                DisplayData[6] = DisplayData[time/10];
                DisplayData[7] = DisplayData[time%10];
                DigDisplay();
        }

}

void main()
{
        Timer0Init();
        while(1)
        {
                 if(key_can<20)
                {

                        DULIANJIANCAOZUO();
                }

                if((men_1==0)&&(flag_jdgz == 0))
                {
                        jtdzc();

                }
                DULIANJIAN();

        }

}

/*******************************************************************************
* 函 数 名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函数功能                   : 定时器0中断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time0()interrupt 1
{
        static u16 i;
        TH0=0XFC;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ms
        TL0=0X18;
        i++;
        if(i==1000)
        {
                i=0;
                Second ++;
        }
}

网友A:
电路图也上上来看看,应该不难

网友B:
void DULIANJIAN()               //独立按键模块
{
        GPIO_TRAFFId=0x0f;                        //P2口
        if(GPIO_TRAFFId!=0x0f)                //判断按键
        {
                delay(100); //延时
                if(GPIO_TRAFFId!=0x0f)
                {
                        switch(GPIO_TRAFFId)        //按键键位的确定
                        {
                                case(0x0e):key_can=1;break;
                                case(0x0d):key_can=2;break;
                                case(0x0b):key_can=3;break;
                                case(0x07):key_can=4;break;
                        }
                        while(!GPIO_TRAFFId);
                }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void DULIANJIAN()               //独立按键模块
{
        GPIO_TRAFFId=0x0f;                       ...

试过了还是不行,还是要感谢你,新春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也上上来看看,应该不难

这是我的设计图截屏   有点迟了,如果有时间的话请帮我看看,新春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也上上来看看,应该不难

这个是我仿照开发板的电路设计的,静态数码管,34位显示宝田路时间,78位显示前进路时间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过了还是不行,还是要感谢你,新春快乐

看了你的电路图,P2高4位还有其他用途,所以判断按键时不能随意改变P2状态。可以这样写:
void DULIANJIAN()                        //独立按键模块
{
        u8 i;                                        //临时变量
        i=GPIO_TRAFFId;                        //读P2口赋值变量i
        i&=0x0f;                                 //高4位清0,保留低4位
        if(i!=0x0f)                                //判断有键按下
        {
                delay(100);                        //延时
                if(i!=0x0f)                        //确认有键按下
                {
                        switch(i)                //按键键位的确定
                        {
                                case(0x0e):key_can=1;break;
                                case(0x0d):key_can=2;break;
                                case(0x0b):key_can=3;break;
                                case(0x07):key_can=4;break;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