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才能让单片机999倒计时按下一个键后从000开始正计数

楼主(2019-02-01):
大神们,能不能提示一下
单片机开发板上电数码管显示999倒计时,按下s4数码管从000开始正向计时

网友A:
网内找找,将计时器改成倒计时就行

网友B:
先要完成数码管从000开始正向计时的程序,然后加上确认s4按下程序,确认完后启动从000开始正向计时的程序。

网友C:
你要求的功能,我做到了。
#include <reg51.h>

#define GPIO_DIG P0//数码管

sbit LSA=P2^2;//138译码器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nsigned char code DIG_CODE[16]={0x3f,0x06,
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
0x7c,0x39,0x5e,0x79,0x71};//标准十六进制码(段码)
unsigned char DisplayData[3];
unsigned int SS=999,TT=0,i=0;
bit A=0;

void DigDisplay()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3;i++)
        {
                switch(i)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
                }
                GPIO_DIG=DisplayData[i];//发送段码
                j=10;
                while(j--);
                GPIO_DIG=0x00;
        }
}

void TimerConfiguration()
{
    TMOD = 0x01;
    TH0 = 0x3c;
    TL0 = 0xB0;
        PT0=1;
    EA = 1;
    ET0 = 1;
        TR0=1;
}

void IntConfiguration()
{
        IT1=1;
        EX1=1;
        EA=1;
}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c)
{
    unsigned char a,b;
    for(c;c>0;c--)
        for(b=38;b>0;b--)
            for(a=130;a>0;a--);
}

void XS(void)
{
                DisplayData[2]=DIG_CODE[SS/100];
                DisplayData[1]=DIG_CODE[(SS%100)/10];
                DisplayData[0]=DIG_CODE[(SS%10)/1];
}

void main ()
{
        TimerConfiguration();
        IntConfiguration();
        while(1)
        {
                XS();
                DigDisplay();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 = 0x3c;
    TL0 = 0xb0;
        TT++;
        if (TT>=20)
        {
                TT=0;
                if (A==0)
                {
                        SS--;
                        if (SS>999)
                        {
                                SS=999;
                        }
                }
                else
                {
                        SS++;
                        if (SS>999)
                        {
                                SS=0;
                        }
                }
        }
        TF0=0;
}

void Int1(void) interrupt 2//K4
{
        Delay10ms(5);
        A=~A;
        if (A==0)
        {
                SS=999;
        }
        else
        {
                SS=0;
        }
        Delay10ms(10);
        IE1=0;
}

网友D(2020-12-23):
如何调用138译码器

网友E:
int n=999;
int bo=0;
while(1)
{
        //计数部分
        if(bo==0)
        {
                n--;
                if(n==0)
                {
                        n=999;
                }
        }else
        {
                n++;
                if(n>999)
                {
                        n=0;
                }
        }
        //按键
        if(key==0)
        {
      if(bo==0)
          {
                bo=1;
                n=999;
          }else
          {
                bo=0;
                n=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