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仿真摇号抽奖机源程序 12864液晶显示

楼主(2019-02-01):
单片机连接12864(st7920)液晶显示器和1个按键接INT0,模拟一个抽奖机。
实现效果:
1、液晶初始显示“祝你好运!”;
2、按一下按键,液晶显示“开始抽奖”,然后显示“3-2-1”倒计时后,产生20个(0-4之间的)随机数;
3、液晶屏幕根据随机数显示“特等奖”、“1等奖”、“2等奖”、“3等奖”、“谢谢参与";
4、最后液晶屏显示抽奖结果:“恭喜你获得:XXX”。
5、再按一下按键,重新开始抽奖,液晶又显示“开始抽奖”。。。。。。如此循环。
我们把抽奖过程中的不同状态信息存储在对应的数组里,利用定时器可以很方便简洁写出程序。

/*******************************************************************/
/*  LCD型号:TS12864A-3(带汉字库)或兼容型号    控制器ST7920      */
/*  MCU:STC89S52 ,晶体频率:11.0592MHz                             */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ctype.h>
#include<stdlib.h>
#include<stdio.h>
#include<string.h>
#define delayNOP(); {_nop_();_nop_();_nop_();_nop_();};           //延时4us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12864端口定义*/
#define LCD_data  P0             //数据口
sbit LCD_RS  =  P3^5;            //寄存器选择输入
sbit LCD_RW  =  P3^6;            //液晶读/写控制
sbit LCD_EN  =  P3^4;            //液晶使能控制
sbit LCD_PSB =  P3^7;            //串/并方式控制
uint t=0;
uchar num=0;
uchar t_flag=0;
uchar a_flag=0;
uchar end_flag=0;
uchar code dis[][17]={"祝你好运!","开始抽奖","恭喜你获得:"};
uchar code award[][17]={"特等奖","1等奖","2等奖","3等奖","谢谢参与"};
uchar code time[][17]={"3","2","1"};
void delay(int ms)         // 毫秒延时函数
{
    while(ms--)
        {
      uchar i;
          for(i=0;i<250;i++)
           {
            _nop_();        //空操作,耗时1个指令周期,晶振12MHz时,耗时1us
                _nop_();
                _nop_();
                _nop_();
           }
        }
}
/*******************************************************************/
/*检查LCD忙状态                                                    */
/*lcd_busy为1时,忙,等待。lcd-busy为0时,闲,可写指令与数据。      */
/*******************************************************************/
bit lcd_busy()
{
    bit result;
    LCD_RS = 0;
    LCD_RW = 1;
    LCD_EN = 1;
    delayNOP();         //延时4us
    result = (bit)(P0&0x80);
    LCD_EN = 0;
    return(result);
}
/*******************************************************************/
/*写指令数据到LCD                                                  */
/*RS=L,RW=L,E=高脉冲,D0-D7=指令码。                             */
/*******************************************************************/
void lcd_wcmd(uchar cmd)
{
   while(lcd_busy());
    LCD_RS = 0;
    LCD_RW = 0;
    LCD_EN = 0;
    _nop_();
    _nop_();
    P0 = cmd;
    delayNOP();
    LCD_EN = 1;
    delayNOP();
    LCD_EN = 0;
}
/*******************************************************************/
/*写显示数据到LCD                                                  */
/*RS=H,RW=L,E=高脉冲,D0-D7=数据。                               */
/*******************************************************************/
void lcd_wdat(uchar dat)
{
   while(lcd_busy());
    LCD_RS = 1;
    LCD_RW = 0;
    LCD_EN = 0;
    P0 = dat;
    delayNOP();
    LCD_EN = 1;
    delayNOP();
    LCD_EN = 0;
}
//写字符串
void lcd_wstr(uchar* dat)
{
        uchar i=0;
    while(dat[i] != '\0'&&i<16)
    {                         //显示字符
      lcd_wdat(dat[i]);
      i++;
    }
}
/*******************************************************************/
/*  LCD初始化设定                                                  */
/*******************************************************************/
void lcd_init()
{

    LCD_PSB = 1;         //并口方式

//  lcd_wcmd(0x34);      //扩充指令操作
//  delay(5);
    lcd_wcmd(0x30);      //基本指令操作
    delay(5);
    lcd_wcmd(0x0C);      //显示开,关光标
    delay(5);
    lcd_wcmd(0x01);      //清除LCD的显示内容
    delay(5);
}
/*********************************************************/
/* 设定显示位置                                          */
/*********************************************************/
void lcd_pos(uchar X,uchar Y)
{
   uchar  pos;
   if (X==0)
     {X=0x80;}
   else if (X==1)
     {X=0x90;}
   else if (X==2)
     {X=0x88;}
   else if (X==3)
     {X=0x98;}
   pos = X+Y ;
   lcd_wcmd(pos);     //显示地址
}
//中断初始化
void interrupt_init()
{
        EA=1;/*开全局中断*/
        EX0=1;/*允许INT0中断*/
        IT0=1;/*设置外部中断触发方式:下降沿触发*/
        TMOD=0x11;
        ET0=1;
        ET1=1;
        TR0=0;
        TR1=0;
        TH0=15535/256; //计时50ms
        TL0=15535%256;
        TH1=55535/256; //计时10ms
        TL1=55535%256;
}
/*********************************************************/
/* 主程序                                                                                    */
/*********************************************************/
void  main()
{
        uchar str[17]="        ";
        interrupt_init();
    delay(10);                 //延时
    lcd_init();                //初始化LCD
          lcd_pos(1,4-strlen(dis[0])/4);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二行的第1个字符
    lcd_wstr(dis[0]);      //显示字符

        while(1)
        {

                delay(50);
                if(t_flag==1)
                {
                        t_flag=0;
                        lcd_pos(2,0);
                        lcd_wstr(str);
                        delay(5);
                        lcd_pos(2,4-strlen(time[num])/4);
                        lcd_wstr(time[num]);
                }
            else if(a_flag==1)
                {
                        a_flag=0;
                        lcd_wcmd(0x01);
                        lcd_pos(2,4-strlen(award[num])/4);
                        lcd_wstr(award[num]);
                        if(end_flag==1)
                        {
                                end_flag=0;
                                lcd_pos(0,4-strlen(dis[2])/4);
                                lcd_wstr(dis[2]);
                        }
                }
                delay(10);
        }
}
void EX_IT0() interrupt 0
{
        lcd_wcmd(0x01);
        lcd_pos(1,4-strlen(dis[1])/4);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二行的第1个字符
    lcd_wstr(dis[1]);      //显示字符
        TH0=15535/256; //计时50ms
        TL0=15535%256;
        TR0=1;
        num=2;
}
void ET_IT0() interrupt 1
{
        TH0=15535/256; //计时50ms
        TL0=15535%256;
        t++;
        if(t%20==0)
        {
                t_flag=1;
                num=(num+1)%3;
                if(t==60)
……………………

网友A(2019-04-15):
感觉挺不错的,谢谢楼主。

网友B(2019-06-06):
谢谢兄弟,解我燃眉之急!!!!

网友C:
为啥我下的protues模拟液晶屏只亮不显示字

网友D:
感觉很不错呀

楼主(2019-08-05):
引用 网友C:
为啥我下的protues模拟液晶屏只亮不显示字

不知道啊,是不是你没有加那个.dll的扩展程序

网友E(2020-01-08):
想看看上边资料

网友F(2020-03-14):
#那个LCD上的000是怎么回事,一直显示,能去掉么?#

网友G:
很强,帮到我了,解决了燃眉之急

网友H:
下来试试 感谢感谢

网友I:
大佬666,感谢分享

网友J:
感谢楼主的分享,下载试试,学习一下

网友K:
很有用的资料贴,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L:
液晶上的000、186怎么去掉?

网友M(2020-04-25):
很棒,学到很多

网友N:
楼主,你这里按键触发为什么要使用中断触发呢?

网友N:
相比于使用其它引脚作为普通按键有什么优势呢

网友O:
仿真错误。请问楼主。.dll文件是要加到哪里去?

网友P(2020-10-12):
.dll文件在哪?

网友Q(2021-03-01):
为什么我下的文件protues是空白的,什么都没有

网友R:
引用 网友Q:
为什么我下的文件protues是空白的,什么都没有

你要用Proteus7.5打开,你看我打开了

网友Q:
能问一下你的各个模块是怎么设计的吗?比如液晶显示器模块和开关模块

网友S:
感谢大佬 太强了

网友T(2021-04-08):
最后显示结果的程序是哪一段

网友U(2021-11-13):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啊,是不是你没有加那个.dll的扩展程序

怎么加进去呢?

网友V(2022-04-16):
我要是这么厉害就好了

网友W(2023-11-20):
太棒了,很有帮助

网友X(2024-05-10):
试试自己玩玩

网友Y:
楼主有没有1602液晶显示智能温控风扇的啊?研究了两天了不成功啊T-T,哭了真的

网友Z(2024-09-20):
看起来挺有意思的,很有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