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想请教各位一个关于单片机定时器中断的问题

楼主:
目的是实现1s间隔的led闪烁 第一张图是标准程序 第二张里我把i作为全局变量提到大循环中 为什么就无法实现(灯一直亮)

网友A(2019-02-10):
你的定时器在while里一直初始化,导致定时器无法正常走时,它的预装载寄存器数一直没变

网友A:
如果说你定时器的初始化函数放在while()里,那么你就一直在进行初始化,定时器不会走时的

网友B:
是啊,相互进步,不存在什么

网友C:
同规矩没什么关系,只是别人拿到你代码能快速调试,早些找出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第一:以后直接贴程序,不要贴这个图,如果要修改,很不方便,可能就没人理你了
第二:你的第二个程序,要 ...

好的 新人不懂规矩 下次会注意的 谢谢老哥 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将代码上上来,大家调着看看,光一个图片说明不了什么.如果你这么小器就没有去帮的了你

新人不懂规矩 下次会注意的 问题已经解决啦

网友F:
将代码上上来,大家调着看看,光一个图片说明不了什么.如果你这么小器就没有去帮的了你

网友G:
主要是没有自动重载造成的!两个办法:
1、设置自动重载
2、中断内再加载一次初值

网友H:
两位老兄对程序都很精通;

网友E:
第一:以后直接贴程序,不要贴这个图,如果要修改,很不方便,可能就没人理你了
第二:你的第二个程序,要把time()函数放在主循环while(1)之前啊,在主循环内,每次都重新设置定时器,当然就是你现在的结果哦。
第三:if (i==1000)这句,最好把条件改为i>=1000

网友I:
非自动重装定时器,中断后要加一句TR0=1;才会继续定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