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华芯开关电源THX203设计指导文档

楼主(2019-02-02):
【THX203H开关电源控制器集成电路的应用】
概述
高性能电流模式PWM 控制器。专为高性价比AC/DC 转换器设计。在85V-265V 的宽电压范围内提供高达12W 的连续输出功率,峰值输出功率更可达18W。优化的高合理性的电路设计结合高性能价格比的双极型制作工艺,最大程度上节约了产品的整体成本。该电源控制器可工作于典型的反激电路拓扑中,构成简洁的AC/DC 转换器。IC 内部的启动电路被设计成一种独特的电流吸入方式,可利用功率开关管本身的放大作用完成启动,这显著地降低了启动电阻的功率消耗;而在输出功率较小时IC 将自动降低工作频率,从而实现了极低的待机功耗。在功率管截止时,内部电路将功率管反向偏置,直接利用了双极性晶体管的CB 高耐压特性,大幅提高功率管的耐电压能力直到700V 的高压,这保证了功率管的安全。IC 内部还提供了完善的防过载防饱和功能,可实时防范过载、变压器饱和、输出短路等异常状况,提高了电源的可靠性。电流限制及时钟频率可由外部器件进行设定。
现可提供DIP8 的标准封装和满足欧洲标准的环保无铅封装。

特点
l 内置700V 高压功率开关管, 极少的外围器件
l 锁存脉宽调制,逐脉冲限流检测
l 低输出降频功能,无输出功耗可低于0.3W
l 内建斜坡与反馈补偿功能
l 独立上限电流检测控制器,实时处理控制器的过流、过载
l 关断周期发射极偏压输出,提高了功率管的耐压
l 内置具有温度补偿的电流限制电阻,精确电流限制
l 内置热保护电路
l 利用开关功率管的放大作用完成启动,启动电阻的功耗减少10 倍以上
l 极少的外围元器件
l 低启动和工作电流
l VCC 过压自动限制
l 宽电压连续输出功率可达12W, 峰值输出功率可达18W
应用领域
l 适配器ADAPTOR (如旅行充电器、外置电源盒等)
l 开放式电源OPENFRAME (如DVD、DVB 等)
高性能电流模式PWM 开关电源控制器
工作条件
项目最小典型最大单位
供电电压,VCC 4.8 5.5 9.0 V
引脚输入电压-0.3 - Vcc V
峰值反向电压- - 520 V
峰值开关电流- - 600 mA
定时电容650 680 920 PF
振荡频率45 61 65 KHz
工作温度0 70 ℃
电气参数( Ta=25℃, Vcc=5.5-7.5V, Ct=680PF, RS=1 Ω)
输出部分
项目测试条件最小典型最大单位
开关管最大耐压Ioc=10mA 700 - - V
开通饱和压降Ioc=600mA - - 1 V
输出上升时间CL=1nF - - 75 ns
输出下降时间CL=1nF - - 75 ns
输出限制电流Tj=0-100 ℃ 540 580 620 mA
OE 钳位电压OE=0.001-0.60A - 1.5 - V
参考部分
项目测试条件最小典型最大单位
参考输出电压Io=1.0mA 2.4 2.5 2.6 V
电源调整率Vcc=5.5-9V - 2 20 mV
负载调整率Io=0.1-1.2mA - - 3 %
高性能电流模式PWM 开关电源控制器
项目测试条件最小典型最大单位
温度稳定性- 0.2 - mV/ ℃
输出噪声电压F=10Hz-10KHz - - 50 μV
长期稳定性T=85 ℃条件下工作1000h - 5 - mV
振荡器部分
项目测试条件最小典型最大单位
振荡频率Ct=680PF 55 61 67 KHz
频率随电压变化率Vcc=5.5-9V - - 1 %
频率随温度变化率Ta=0-85 ℃ - - 1 %
振荡器振幅(Vp-p) - 2.5 - V
振荡器下降沿Ct=680PF - 800 - ns
反馈部分
项目测试条件最小典型最大单位
上拉电流- 0.50 0.60 mA
输入阻抗
下拉电阻- 30 - KΩ
电源抑制比Vcc=5.5-9V - 60 70 dB
电流取样部分
项目测试条件最小典型最大单位
电流取样门限0.54 0.58 0.62 V
防上限电流RS=1 Ω 0.54 0.58 0 A
电源抑制比- 60 70 dB
传输延时- 150 250 ns
脉宽调制部分
项目测试条件最小典型最大单位
最大占空比53 57 61 %
最小占空比- - 3.5 %
电源电流
项目测试条件最小典型最大单位
启动接受电流1.6 2.0 2.4 mA
启动静态电流- 55 80 μA
静态电流Vcc=8V - 2.8 - mA
启动电压8.6 8.8 9.0 V
振荡器关闭电压4.0 4.3 4.5 V
再__________启动电压- 3.7 - V
过压限制门限9.2 9.6 10.0 V

原理描述
l 启动阶段,上电时VR 关闭;FB上拉电流源关闭;OE 由功率管输入启动电流到VCC;OB 控制功率管的基极电流,限制功率管集电极电流(即THX203H 启动接受电流),从而保证功率管的安全;在VCC 电压上升到8.8V ,启动阶段结束,进入正常阶段。

l 正常阶段,VCC 电压应保持在4.8~9.0V,VR 输出2.5V 基准;FB 上拉电流源开启;振荡器输出OSC1 决定最大占空比,输出OSC2 试图触发电源进入开周期、及屏蔽功率管开启电流峰;若FB 小于1.8V(约在1.2-1.8V之间)振荡器周期将随之增加,FB 越小振荡器周期越宽、直至振荡器停振(此特性降低了开关电源的待机功耗);若外围反馈试图使VCC 大于9.6V ,则内电路反馈到FB使VCC 稳压在9.6V( 利用此特性可以不采用外围反馈电路,由内电路稳定输出电压,但稳压精度较低);开周期,OB 为功率管提供基极电流,OE 下拉功率管的发射极到IS,而且OB 采用斜坡电流驱动(指OB 开电流是IS 的函数,当IS=0V 时OB 开电流约40mA ,然后OB 开电流随IS 线性增加,当IS 增加到0.6V 时OB 开电流约120mA ,此特性有效地利用了OB 的输出电流,降低了THX203H 的功耗),若IS 检测到FB 指定电流则进入关周期;关周期,OB 下拉,功率管不会立即关断,但OE 箝位1.5V( 功率管关断后基极反向偏置,提高了耐压);在开或关周期,如检测到功率管超上限电流, 则上限电流触发器优先置位,强制FB 下降, 占空比变小,从而保护功率管和变压器;在下一个关周期开始沿或FB 小于1.8V ,上限电流触发器复位。另外,THX203H 内置热保护,在内温度高于140℃后调宽振荡器的周期,使THX203H温度不超过150 ℃;内置斜坡补偿,在THX203H 大占空比或连续电流模式时能稳定开/关周期。
l 若VCC 降到4.3V 左右,振荡器关闭,OSC1 、OSC2 低电平,电源保持关周期;
VCC 继续下降到3.7V 左右,THX203H重新进入启动阶段。
去开启0.6V
电流峰
上限电流
触发器
电参数定义
l 启动接受电流:启动阶段OB 输入0.5mA时OC 点电流。
l 启动静态电流:VCC 接滤波电容和可调电流源, CT 接680PF ,其它引脚悬空,能使VCC 振荡时(即能完成THX203H 启动的)最小电流源电流。
l 启动电压: 上述VCC 振荡的最大VCC 值。
l 再启动电压: 上述VCC 振荡的最小VCC 值。
l 振荡器关闭电压: 上述VCC 振荡下降沿,使振荡器停振的VCC 值。
l 静态电流:正常阶段,FB 由1.0K电阻接地,VCC 电源电流。
l 振荡器上拉/下拉电流:正常阶段,FB=2.5V,CT=1.25V,CT 处上拉/下拉电流。
l FB 上拉电流:正常阶段,FB=2.5V,IS=0V 时, FB 处上拉电流。
l FB 防上限电流:正常阶段,FB=6V,IS=0.3V ,FB 处下拉电流。
l 内反馈电源电压: 无外围待机反馈电路的THX203H 电源,正常阶段时VCC 值。
l OC 上限电流:FB=6V ,FB 下拉电流开始动作时的最小OC 电流。
l 斜坡电流驱动:指功率管基极驱动OB 开电流是IS 的函数,当IS=0V 时OB 开电流约40mA ,然后OB 开电流随IS 线性增加,当IS 增加到0.6V 时OE 开电流约

全部解说附件中

网友A:
有你分享更加精彩

网友B:
这份资料非常非常棒!

网友C(2019-03-23):
这个应用在恒流LED上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