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型MOS管G端高电平导通了,哪里不对

楼主:
如题所示,我设计了一个用P型,N型mosfet管来控制电机的的电路,但是在我实际所搭的电路中,N型MOSFET管控制正常,G端高电平,SD导通,G端低电平SD截止,但是P型MOSFET就不对了,G端变成了高电平SD导通,G端低电平SD也导通,然后G端电压一直在11V左右我把G端电压拉低,但是实测还是在11V左右。请教那里问题。忘记说了,P型MOSFET是FDS9958,N型MOSFET是FDS9945。

网友A(2019-02-03):
第一,你这图画的有问题(有意的?);其次,你pmos截止电压不够,你把DC5V改成你那个+24V看看,一定截止。

网友B:
M1接错了,D和S反了。还有GD之间的连线是做什么的?

网友C:
MOS管DS导通条件是VGS大于阈值电压小于极限电压。通常VGS电压范围2~20V。你两个管子接法都错了。

网友D:
将电路的驱动方式做好先,其它不是多大的事

网友E:
对于这里的P管来说,你给的高电平依然是低电平,因为它的S极是24V,而你的高电平才5V,有19V度压差,什么型号的P管都导通了。解决办法是,通过控制点SW3控制一颗接地的N管,由N管的D极控制P管的导通与截止。当然,这样的话,控制信号需要反相;如果不想反相,可以再接一颗N管作为高低电平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