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Keil编译器会认为我要写汇编代码?

楼主(2019-02-02):
用的IDE是Keil μVision V5.26.2.0,是Keil官网2018年的版本,它的编译器是C51 Compiler V9.59.0.0
#include<reg51.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void main()
{
P0=0x01;
u16 i;
}

把声明新变量的语句放在给8位IO口赋值的语句后会让编译器报如下错误:
syntax error near 'u16', expected '__asm'
'i': undefined identifier

如果交换代码的第5、6行,那么编译器不报错
为什么先给8位IO口赋值再声明新变量会让编译器报错

网友A:
申明放前面是没有错的。
至于为什么还不知道,也看到过全局变量写中间也没有报错。

网友B:
c语言基础语法问题

网友C:
我估计应该是编译规则的问题,别的版本也有同样情况,声明还是要放在前面

网友D:
c语言基础语法问题 VS 8051单片基本应用,还要磨合一阵子了

网友E:
这是早期c语言规定的。把c语言标准换成c99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