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机通过RS232控制单片机(Proteus仿真+代码)

楼主:
单片机与PC机通过RS232相连,编写一个异步串行口通信程序,实现单片机与PC机上的串口助手之间的通信。
功能实现:
1、当PC机向单片机发送字符‘1’~‘8’,打开对应的8个灯;
2、当PC机再次向单片机发送字符‘1’~‘8’时,关闭对应的灯;
3、当PC机向单片机发送字符‘d’时,会在液晶屏上删除一个字符;
4、当PC机向单片机发送字符‘n’时,会在液晶屏上换行显示;
5、当PC机向单片机发送字符‘c’时,会清屏显示;
6、当PC机向单片机发送字符‘m’时,会打开音乐播放,结束后可继续操作;
7、当PC机向单片机发送其它字符时,会显示在1602液晶屏上;
8、当矩阵按键有按键按下时,单片机会把键值发送到PC机上。

#include<reg52.h>
#include<string.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str[17];
uchar ch;
uchar m,n;
sbit K1=P3^7;
bit play=0;
sbit LEN=P3^4;
sbit LCDEN=P3^6;
sbit RS=P3^3;
sbit RW=P3^5;
sbit BF=P2^7;
sbit LED=P0;
sbit BEEP=P3^2;
uint I=0,J,K;
uchar code keyval[]="123456789*0#"; //按键对应的符号
char s[ ]="MCS-51 Microcomputer";
uchar OpenLight[]={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uchar CloseLight[]={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uchar code T[49][2]={{0,0},
{0xF8,0x8B},{0xF8,0xF2},{0xF9,0x5B},{0xF9,0xB7},{0xFA,0x14},{0xFA,0x66},{0xFA,0xB9},{0xFB,0x03},{0xFB,0x4A},{0xFB,0x8F},{0xFB,0xCF},{0xFC,0x0B},
{0xFC,0x43},{0xFC,0x78},{0xFC,0xAB},{0xFC,0xDB},{0xFD,0x08},{0xFD,0x33},{0xFD,0x5B},{0xFD,0x81},{0xFD,0xA5},{0xFD,0xC7},{0xFD,0xE7},{0xFE,0x05},
{0xFE,0x21},{0xFE,0x3C},{0xFE,0x55},{0xFE,0x6D},{0xFE,0x84},{0xFE,0x99},{0xFE,0xAD},{0xFE,0xC0},{0xFE,0x02},{0xFE,0xE3},{0xFE,0xF3},{0xFF,0x02},
{0xFF,0x10},{0xFF,0x1D},{0xFF,0x2A},{0xFF,0x36},{0xFF,0x42},{0xFF,0x4C},{0xFF,0x56},{0xFF,0x60},{0xFF,0x69},{0xFF,0x71},{0xFF,0x79},{0xFF,0x81}
};
uchar code music[][2]={
{0,4},{20,8},{25,4},{22,4},{20,8},
{20,8},{17,4},{20,4},{22,4},{25,4},
{20,8},{20,8},{22,8},{20,4},{17,4},
{15,8},{15,8},{17,8},{20,4},{17,4},
{15,4},{17,4},{13,8},{22,8},{20,8},
{22,8},{20,8},{17,8},{22,8},{20,16},
{20,4},{20,4},{17,4},{15,4},{13,16},
{13,4},{13,4},{15,4},{17,4},{13,16},
{0xFF,0xFF}};
//生日快乐歌的音符频率表,不同频率由不同的延时来决定
uchar code SONG_TONE[]={212,212,190,212,159,169,212,212,190,212,142,159,
                                                212,212,106,126,159,169,190,119,119,126,159,142,159,0};
//生日快乐歌节拍表,节拍决定每个音符的演奏长短
uchar code SONG_LONG[]={9,3,12,12,12,24,9,3,12,12,12,24,
9,3,12,12,12,12,12,9,3,12,12,12,24,0};
void delay(uchar p)
{
    uchar i,j;
    for(;p>0;p--)
    for(i=181;i>0;i--)
    for(j=181;j>0;j--);
}
void DelayMS(uint x)
{
        uchar t;
        while(x--) for(t=0;t<120;t++);
}
//2¥·?oˉêy
void PlayMusic2()
{
//        uint i=0,j,k;
        if(SONG_LONG[I]!=0||SONG_TONE[I]!=0)
        {
                for(J=0;J<SONG_LONG[I]*20;J++)
                {
                        BEEP=~BEEP;

                        for(K=0;K<SONG_TONE[I]/3;K++);
                }
                DelayMS(10);
                I++;
        }
        else
                I=0;
}
void delay_us(uchar t) //微秒延时
{uchar i;
for(i=0;i<=t;i++);
}
void Alarm(uchar t) //报警
{
uchar i,j,k;
for(j=0;j<t;j++)
{ for(i=0;i<200;i++)
      {BEEP=0;delay_us(50);BEEP=1;delay_us(50);}
   for(k=0;k<100;k++)
      {BEEP=0;delay_us(110);BEEP=1;delay_us(110);}
}
}
void pause()
{
    uchar i,j;
    for(i=150;i>0;i--)
    for(j=150;j>0;j--);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xms)
{
        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PlayMusic()
{
        uchar i=0;

        while(1)
        {         if(i==40){ ET0=0;
                        break;         }
                m=music[i][0];
                n=music[i][1];
                   if(m==0x00)
            {
                        TR0=0;
                        delay(n);
                        i++;
                }
            else if(m==0xFF)
           {
                   TR0=0;
                   delay(30);
                   i=0;
           }
           else if(m==music[i+1][0])
           {
                   TR0=1;
                   delay(n);
                   TR0=0;
                   pause();
                   i++;
           }
           else
           {
                   TR0=1;
                   delay(n);
                   i++;
           }
        }
}
uchar keypad4_3()//按键扫描函数:要去抖,若有按键按下,返回对应的按键值(0-11),没有按键按下返回12
{
        uchar i,row,temp;
        uchar key=12;//按键号,初值设置为12,目的是:没有按键按下时返回12;
                  //若不设初值(默认值为0),没有按键按下时,将返回0,会误认为0被按下
        row=0xef; //从第一行开始
        for(i=0;i<4;i++)
        {
                P1=0xff;
                P1=row;        //第i行信号,对应行为低,其他全为高
                row=_crol_(row,1);           //生成下一行信号
                temp=P1; //读入扫描信号
                temp=temp&0x07; //屏蔽高5位信号,只保留低3位列信号
                if(temp!=0x07)//有按键被按下,因为第i行某列有按键按下,则低3位中有一位为低
                 {
                        delay_ms(20);  //延时去抖
                        temp=P1;
                        temp=temp&0x07;
                        if(temp!=0x07)   //再次确认有按键被按下
                          {
                        switch(temp)  //根据低3位列信号,判断哪个按键被按下
                    {
                            case 0x06:key=0+3*i;break; //第i行第1列按键被按下
                        case 0x05:key=1+3*i;break; //第i行第2列按键被按下
                        case 0x03:key=2+3*i;break; //第i行第3列按键被按下
                    }

                                do
                                {
                                        temp=P1;              //再次扫描按键
                                          temp=temp&0x07;
                                  }while(temp!=0x07); //等待按键释放
                          }
             }
        }
        return(key);//扫面结束,返回按键值
}
uchar RdACAdr()//读当前光标地址
{
        uchar result;
        P2 = 0xff;        //读地址前先置高电平,防止误判
        RS = 0;
        delay_ms(5);
    RW = 1;
        LCDEN = 1;
        delay_ms(5);
        result=P2&0x7f; //去掉最高位忙闲标记,只保留低7位地址值
        LCDEN = 0;
        return result;
}

uchar DectectBusyBit(void)//状态判断函数(忙/闲?)
{
        bit result;
        P2 = 0xff;        //读状态前先置高电平,防止误判
        RS = 0;
        delay_ms(5);
    RW = 1;
        LCDEN = 1;
        delay_ms(5);
        result=BF; //若LCM忙,则反复测试,在此处原地踏步;当LCM闲时,才往下继续
        LCDEN = 0;
        return result;
}

void WrComLCD(unsigned char ComVal)//写命令函数
{
        while(DectectBusyBit()==1);         //先检测LCM是否空闲
        RS = 0;
        delay_ms(1);
    RW = 0;
        LCDEN = 1;
        P2 = ComVal;
        delay_ms(1);
        LCDEN = 0;
}

void WrDatLCD(uchar DatVal)//写数据函数
{
        while(DectectBusyBit()==1);
        RS = 1;
        delay_ms(1);
    RW = 0;
        LCDEN = 1;
        P2 = DatVal;
        delay_ms(1);
        LCDEN = 0;
}
void WrStrDat(uchar *p)//显示英文字符串(长度不超过32)
{
        uchar i=0,t;

        while(p[i]!='\0')
        {
                  WrDatLCD(p[i]);
                i++;
                delay_ms(5);

                t=RdACAdr();
        if(t==0x10) WrComLCD(0xc0);//读当前坐标,如果第1行写完换行到第2行
                if(t==0x50) WrComLCD(0x80);//读当前坐标,如果第2行写完换行到第1行
        }
}

void LCD_Init(void)//1602初始化函数
{
        //delay(15);
        WrComLCD(0x38);
        //delay(5);     // 功能设定:16*2行、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WrComLCD(0x38);
        //delay(5);
        WrComLCD(0x38);
//多次重复设定功能指令,因为LCD启动后并不知道使用的是4位数据接口还是8位的,所以开始时总是默认为4位,这样刚开始写入功能设定指令时,低4位被忽略,为了可靠,最好多写几遍该指令
        WrComLCD(0x01);    // 清屏
        WrComLCD(0x06);    // 光标自增、屏幕不动
        delay_ms(1);              // 延时,等待上面的指令生效,下面再显示,防止出现乱码
        WrComLCD(0x0C);    // 开显示、关光标
}

void uart_init(unsigned int bps)
{ unsigned char t;
  SCON=0x50;    //工作方式一:8位异步收发,波特率可变,允许接收数据
  PCON=0x00;    //SMOD=0
  TI=0;    //软件清零,表示未发送完成
  EA=1;   //开总中断
  ET1=1;
  ET0=1;   //开T0
  ES=1;   //开串口中断
  TMOD=0x21;   //设置T1定时器8位自动装载模式
  switch(bps)
  { case 1200:t=0xe8;break;
    case 2400:t=0xf4;break;
    case 4800:t=0xfa;break;
    case 9600:t=0xfd;break;
  }
  TH1=t;
  TL1=t;
  TR1=1;   //开启T1
}
void uart_send(unsigned char ch)
{
  ES=0;   //关串口中断
  SBUF=ch;
  while(TI==0);  //等待发送完成
  TI=0;  //清除中断标记
  ES=1;   //开中断
}
unsigned char receive(void)
{        unsigned char dat;
        while(RI==0);   //等待接收完毕
        RI=0;          //将接收中断标志RI清0,为接收下一帧数据做准备
     dat=SBUF;         //将接收缓冲器中的数据存入dat
     return dat;        //将接收到的数据返回
}

void main (void)
{         uchar temp=0xff;
        uchar tt=0xff;
        uchar a,b=0;
        uchar  keypadVal=12;
        //TMOD=0x21;  EA=1; ET0=1;
         //ET1=0;
        //LEN=1;
        PT0=1;
        //PS=1;
        P0=0xff;
        //LEN=0;
          uart_init(9600);//串口初始化
          LCD_Init();//1602液晶屏初始化
          delay_ms(5);   //延时,等待初始化完成
        WrComLCD(0x80);           //设置显示地址第一行第一位:0X00(0x80+0x00)

          while(1)
    {

                 keypadVal=keypad4_3();
                if(keypadVal<12)
                {
                        uart_send(keyval[keypadVal]);
                }
                /*if(K1==0)//如按键按下,就发送"MCS-51 Microcomputer"
        {
                        b=0;//计数器清0
                  a=strlen(s);//取数组长度
                  for(;b<a;b++)//循环取数据发送,从0到a
              { SBUF=s[b];//发送"MCS-51 Microcomputer"
                while(!TI);//没有发送完,就等待.
                TI=0;//清发送结束标志
               }
           while(!K1);//如果按键没有松开,等待
         }*/
      if(RI||a=='m')//如果接收到数据,就把接收到的数回发给PC
         { uchar pos;

                         RI=0;//清接收标志

                        //if(a!='m')
           //{
                                   a=SBUF ;//读串行口数据
                           SBUF=a;//把从PC机发送过来的数据返回给PC机
                        //        if(a=='m')
                        //        play=~play;
                  // }

           while(!TI);//没有发送完等待
           TI=0;//清发送完中断标志
                   if(a>'0'&&a<='8')
                   {
                           if(temp==a)
                                   tt=tt^(_crol_(0x01,a-'0'-1));
                        //P0=0x00;
                        else
                                tt=tt&(~OpenLight[a-'0'-1]);
                        temp=a;
                        P0=tt;
                   }
                        else
                        {
                                if(a=='n')
                                {
                                //换行
                                         pos=RdACAdr();
                                if(pos>=0x00&&pos<0x10){ WrComLCD(0xc0);WrStrDat("                ");WrComLCD(0xc0);}//读当前坐标,如果第1行写完换行到第2行
                                        else if(pos>=0x40&&pos<0x50) { WrComLCD(0x80);WrStrDat("                ");WrComLCD(0x80);}//读当前坐标,如果第2行写完换行到第1行
                                }
                                else if(a=='c')
                                {
                                WrComLCD(0x01);
                                WrComLCD(0x80);
                                }
                                else if(a=='d')
                                {
                                        //删除
                                        WrComLCD(0x10);
                                        WrDatLCD(' ');
                                        WrComLCD(0x10);
                                }
                                else if(a=='m')
                                {        //ET0=1;
                                        PlayMusic2();

                                        //if(play)
                                        //Alarm(5);
                                }
                                else
                                {
                                    WrDatLCD(a);
                                           //WrComLCD(0x80);
                                           pos=RdACAdr();
                                if(pos==0x10) WrComLCD(0xc0);//读当前坐标,如果第1行写完换行到第2行
                                        if(pos==0x50) WrComLCD(0x80);//读当前坐标,如果第2行写完换行到第1行
                                }

                        }
       }

  }
}
void T0_int() interrupt 1
{
BEEP=!BEEP;
TH0=T[m][0]; TL0=T[m][1];
}

网友A(2019-02-03):
下载下来试试。

网友B:
功能挺强的,下载试试,

网友C:
下个参考学习下

网友D:
功能挺强的,下载参考学习

网友E(2019-04-25):
必须好评,认真学习一下

网友E:
不错,必须认真学习一下

网友F:
不错,值得借鉴

网友G(2019-10-29):
请问这个是可以发送命令给单片机吗

网友H:
正好需要rs232的程序,先下载下来看看。谢谢分享。

网友I:
功能强大的,下载参考学习一下

网友J:
感谢,值得参考

网友K(2020-04-14):
能否介绍详细一些,让大家愉快学习,学有所获。

网友I:
功能挺强的,谢谢!学习一下

网友L(2020-05-29):
可以下载
试一下

网友M:
这真的是非常优秀的资料

网友N:
正好需要这种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O:
下选择了学习一下

网友P:
正好需要rs232的程序,先下载下来看看。谢谢分享

网友Q:
请问这个是可以发送命令给单片机吗
正好需要rs232的程序,先下载下来看看。谢谢分享

网友R(2021-03-02):
Great job, thanks for your sharing.

网友R:
thanks again, my friend.

网友S(2021-11-29):
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T(2022-04-08):
感謝大佬的分享!受用匪淺!

网友U:
不需要max232吗?

网友V(2023-04-13):
现代电脑都淘汰了串口,如果需要使用串口都是用USB转串口模块,如果你买的是TTL电平的模块那么就不需要MAX232,如果是232电平的就需要MAX232转换,否则一定会烧单片机.如果用的串口是电脑自带的串口,就需要232进行逻辑电平转换,不过现在的电脑基本上都没有串口外接了;如果用的是USB转TTL的串口,那就不需要用到232

网友W(2023-12-09):
为啥我这个会报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