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单片机的理解?

楼主:
    无论什么单片机(计算机)“语言”归根到底就是通过某种设备按照某种规则向电路的引脚加上高(H)低(L)不同的电压。    顺便问一下:单片机(例如89C2051)各个引脚都可以加不同的电压(0或+5V)而不损坏吗?引脚呈高电平+5V时对地短路也不损坏吗?如何理解输出电流不超过20mA?

网友A(2019-02-03):
不超过20MA是单个IO,如果超过 了有可能会造成该IO损坏。不是各个引脚应该是IO,在该IO是输入模式的时候可以是0到5V的任意电压(有的单片机是可以超5V的),如果是输出模式就不能是任意值了,如输出高电平的时候加0V或输出低电平的时候加5V就会损坏该IO。以上是个人的见解,可能有不严谨的地方。欢迎讨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超过20MA是单个IO,如果超过 了有可能会造成该IO损坏。不是各个引脚应该是IO,在该IO是输入模式的时候可 ...

谢谢您的关注!不过还是不明白:如图2-3脚,11-19都是直接接+5V高电位的呀?也不会出现过大的电流损坏呢?

网友C:
最大输出20ma指的是单片机本身IO口的电流负载能力,如果外加上拉电阻就可以突破20ma电流的限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最大输出20ma指的是单片机本身IO口的电流负载能力,如果外加上拉电阻就可以突破20ma电流的限制。

“如果外加上拉电阻就可以突破20ma电流的限制”?不可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