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按键无法按下

楼主:
查看数: 6315 | 评论数: 10 | 收藏 0
关灯 | 提示:支持键盘翻页<-左 右->

发布时间: 2019-2-3 10:34

正文摘要:

proteus里按键弄完之后,有的按键可以正常按下,触发电平变化,但是有的按键无法按下,还出现左下角这样的提示,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2019-11-25):
应该是布局需要调整或者操作不当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在proteus中复位电路和晶振不接也可以吗?

可以的

网友B:
注意鼠标点的位置

网友C:
在proteus中复位电路和晶振不接也可以吗?

网友D(2019-02-03):
引用 网友E:
只有程序与电路对应操作才起作用

同样的代码,有时候有的键能按下,有时候同样的按键却按不下,而且出现了如图左下角的报错

网友F:
将上下按键离开一些,你那不是按不下,是不好按

网友G:
可能是程序代码有问题

网友E:
只有程序与电路对应操作才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