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v- pin not specified for power interface Proteus仿真错误,求解释

楼主(2019-02-03):
求大佬解释一下这个是啥意思啊,刚接触Proteus软件
错误提示:v+/v- pin not specified for power interface

网友A(2019-11-26):
V / V -引脚的电源接口和引脚VCC未指定未建模 要么是使用的模型不是用于仿真的spice模型 可能是选模型的库不对 要么就要上网搜寻用于它的spice模型 最好是提供它的公司一般都有可能提供用于仿真的spice模型

网友B(2020-05-02):
引用 网友A:
V / V -引脚的电源接口和引脚VCC未指定未建模 要么是使用的模型不是用于仿真的spice模型 可能是选模型的库 ...

意思是这个单片机不能用吗?

网友C:
必须定义V + / V-,例如+ 5V或-5V

网友D(2020-06-04):
大佬,怎么解决的,求答案

网友E:
可以告诉我怎么解决的么,同样问题,焦虑中

网友F(2021-05-05):
引用 网友E:
可以告诉我怎么解决的么,同样问题,焦虑中

解决了么

网友G(2022-04-23):
引用 网友C:
必须定义V + / V-,例如+ 5V或-5V

怎么定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