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cnc shield v3国产新版电路原理图

楼主:
        大家好,在这里先向大家拜个早年了,祝大家身体健康全家幸福!
这是我从PCB板上画下来的图纸Arduino cnc shield v3国产新版原理图,也是网上卖得很火的板子。原理图是PDF格式的,所以放在附件里,大家觉得有用就下载吧!

         Arduino UNO和cnc shield v3

                   cnc shield v3正面

                    cnc shield v3背面

                    拆掉IC方便画图

    画好图装回元件试机正常

网友A(2019-02-03):
怎么有些图片无法显示

网友A:
第一次发帖写到一半断网,再写帖图片无法显示.真失败!

网友B:
板子上面跳线要不要连接啊?很多针脚不知道怎么接线呢。

网友B:
请问用Cnc shield v3, 可以控制主轴吗?连接spnEn?

网友A(2019-03-16):
引用 网友B:
板子上面跳线要不要连接啊?很多针脚不知道怎么接线呢。

M0,M1,M2要全接是16细分,JS1至JS4是万能板扩展功能用,做雕刻机不用接。JS丝印是自己加的编号便于看图,原板没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用Cnc shield v3, 可以控制主轴吗?连接spnEn?

主轴接11#脚可以控制pwm调速输出,就是板上的''z+''。我没使用我主轴电机是直连电源,''z+''接激光器pwm端口,可以变为三维雕刻机和激光雕刻机。

网友C:
感谢分享,网上搜半天才找到你的原理图是好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主轴接11#脚可以控制pwm调速输出,就是板上的''z+''。我没使用我主轴电机是直连电源,''z+''接激光器pwm端 ...

楼主你好,请问一下用光驱电机做的画图机,用这个板子使用舵机的话,舵机接哪里?我接的Z+舵机没反应啊

网友E(2019-04-22):
保险丝可以不用吗?要使用需要多大规格

网友F:
谢谢分享,最近也是买了这个板,卖家什么资料都不提供,印刷电路板的丝印还模糊不清,一直晾着

网友G(2019-05-22):
大神·我想请教你这个的激光器怎么接线

网友H:
图片格式

网友I:
各个针有没有中文说明啊,我接12v、电机发热,接5v激光功率不够

网友J(2019-07-11):
求教楼主 FUSE保险丝什么规格型号的呢

网友K:
谢谢坛友的分享,正须要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保险丝可以不用吗?要使用需要多大规格

有两个保险丝,USB那个是500mA,电机驱动是3A的。

网友L(2019-08-17):
JS1至JS4是万能板扩展功能用-----------------------------------那js2那个是dir和step是输入(既遥控板控制针)还是输出(来源于yun板的信号)

网友M:
好多资料都是残缺的啊  楼主可以发一份完整版的吗

网友N:
x,y,z 3轴和x,y 2轴固件录入是一样的吗

网友O:
贴主你用的是那个固件,0,9版还是1.1版本的

网友O:
就是我以的电路图一样文件,   看看我的免费http://www.51hei.com/bbs/dpj-168895-1.html

网友P:
继电器选择什么样的

网友Q:
原理图对CNC SHELD板理解有帮助,谢谢

网友R:
很好的资料,谢谢楼主的分享,收获很大。

网友S:
正在找这个呢,谢熙额

网友T(2019-09-25):
近期正在弄这个,谢谢分享!~

网友U:
很好很强大,谢谢

网友U:
能发我邮箱吗?没有下载币。79694131@qq.com,谢谢

网友V:
请问下,舵机怎么接线呢,信号线接哪里

网友W(2019-10-28):
要是写的再详细一点就好了

网友X:
好东西,多看看,是怎么回事

网友X:
我想要这张原理图

网友Y(2020-01-08):
感谢分享,可惜只有pdf。

网友Z:
就一个图,什么说明都没有。

网友AA(2020-03-08):
谢谢,找好久,终于找到了,端口介绍有吗?和9j程序配套

网友AA:
端口介绍那里可以查到,谢谢分享

网友AA:
引用 网友A:
主轴接11#脚可以控制pwm调速输出,就是板上的''z+''。我没使用我主轴电机是直连电源,''z+''接激光器pwm端 ...

pwm调速输出。怎么没有输出?那你操作不对

网友AB(2020-04-13):
真好谢谢分享,找一晚上才找到,

网友AC:
楼主强大,不知道能不能对grbl-servo-master固件做个针脚的注解呢。主要还是不清楚舵机是不是接D12口。

网友AD:
为什么板子上reset直接与地相通呢,图上有经过按钮的啊

网友AE(2020-06-01):
楼主好!大家好!请问cnc shield v3 限位开关具体怎么接线的?

网友AF(2020-11-08):
我接了舵机就是不抬笔呀

网友AG:
请问楼主,我的板子一开始没事,不知道是不是跟接舵机有关系,后来X轴的电机就一直啸叫,换了一个arduino板子,一开始也没事,后来也开始叫了,各种接线都是按照网上搜的资料接的应该没有问题啊

网友AH(2021-02-19):
找了很久 就是不让下载

网友AI(2021-05-08):
近期正在弄这个,老烧元件,谢谢分享!

网友AJ(2021-07-07):
这个看起来还挺全面的

网友AK(2022-01-23):
我的激光模组pwm接在cnc shield v3的z+上,雕刻时光很弱(和定位差不多),不能雕出痕迹,激光头应该没问题,拔了pwm就可以,但是不能控制了。我用的是雕刻管家,哪位大神知道,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L(2022-05-21):
接5v激光功率不够

网友AM(2023-03-10):
我为这个板子做了一个自主遥控器

网友AN:
感谢分享,看着不错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