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3F-DS30C4红外线感应光电开关该怎么用在51单片机小车上?

楼主(2019-02-03):
新人问题:E3F-DS30C4该怎么用在51单片机智能小车上?
三根引线该怎么接?第一次用,需要专门为它实现开关的作用写程序吗?需要的话程序应该怎么写?

网友A:
这些图能看懂吗。

网友A:
E3F-DS30C4 红外开关,根据前方有无障碍会输出不同高低电平,你根据需求写相应程序应对。

网友B:
E3F-DS30C4光电开关是常开型开关,棕线接电源,蓝线接地,黑线是信号控制线,棕线黑线间可以根据需要接小电机作相应简单动作,如果涉及复杂的逻辑控制则需要用单片机编程来控制

网友C(2020-04-03):
这个传感器我也不会用,比如当传感器被挡住是,数码管加一,应该怎麽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