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几年的单片机最小系统板,今天翻出来连接不上

楼主(2019-02-03):
一块AT89c52的孤板,把pl2303接上,总是显示“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
用的最新版本的stc-isp(6.86版),使用内置的串口调试,RX-TX短接能收到自己发送的字符。
修改电源开关的接法,把+5V和GND都进入开关(关闭时只有RX,TX接入开发板),也不行。
给开发板增加电源滤波电容也不行。
检测晶振电压,一脚2.10V,另一脚2.18V,应该是起振了吧。

是不是我的AT89C52挂了啊?

网友A:
stc-isp只能给STC的单片机下程序,AT89C的要用专用编程器

网友B:
楼上说得对,stc-isp只能烧写STC单片机,AT89c52是ATMEL的51单片机,要用专门的编程器烧写,无法支持直接下载!

网友C:
听楼上的

楼主:
小白感谢各位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