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74LS138 G1 G2A G2B逻辑关系的问题

楼主(2019-02-03):
如图,译码器工作的前提是G1高电平   G2A   G2B低电平时才会工作,可是有的资料上说G2B接P2.6   ,这样通过更改G1和G2B的逻辑才选择存储器单元地址,小白不明白其中的道理,请大神解释一下。

网友A:
其实很简单的:G2B接到P26后,就可以通过P26来控制芯片的工作了。当P26为低电平时,芯片就工作,为高电平时,芯片不工作。

网友B:
要明白其中的道理,需要复习数字电路基础。

网友C:
如图所示,当P2.7输出0时38译码器才会选中工作,存取范围是8块空间,如果G2B接P2.6,那么只有P2.7和P2.6同时输出0时译码器才会工作,由于工作时C端必为低电平,38译码变成24译码,所以存取范围也减小到4块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图所示,当P2.7输出0时38译码器才会选中工作,存取范围是8块空间,如果G2B接P2.6,那么只有P2.7和P2.6同 ...

谢谢,你的回答我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