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端口识别不了我的STM32板子,设备描述符请求失败

楼主(2019-02-03):
网上的几种方法试了试,但设备管理器显示设备描述符请求失败。。搞不定求大佬帮忙

网友A(2020-06-10):
顶,求大佬看到,分享解决方法

网友B(2020-09-30):
我的也是,同问

网友C:
是不是你少一个STM32的USB驱动
可以再下个STM32的USB驱动试试

网友D:
USB引脚中的两个脚,需要短接一下。网上有图,可以搜索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