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贪吃蛇小游戏制作 原理图+程序+元件清单

楼主(2019-02-03):
内含完整程序和元件清单等资料

Altium Designer画的电路原理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贪吃蛇PCB

贪吃蛇PCB

贪吃蛇元件清单
序号    元件    数量    备注
1    STC89C52    1
2    IC座    4    40脚1个,16脚2个,20脚1个
3    按键    5
4    自锁开关    1
5    晶振    1    12MHz
6    瓷片电容    5    33pF 2个,104电容3个
7    电解电容    2    10uF/25V需 1个,100uF/50V需1个
8    排阻    1    10K-9P(可用单个电阻代替,需8个)
9    电阻    9    100欧8个,10K需1个
10    八位数码管    1    (可用四位,需2个)
11    74HC245    1
12    74HC595    1
13    74LS138译码器    1
14    8*8点阵    1
15    万能板    1    18*30CM
16    排针    4P
17    CH340下载器    1    USB接口

/**************************************************************************************
*                                              贪吃蛇参考程序                                                                                        *
实现现象:下载程序后数码管无显示,按下独立按键实现对应的功能
                        K1        :        向上
                        K2        :        向下
                        K3        :        向左
                        K4        :        向右

注:       初始点阵显示贪吃蛇(三个连续的点表示)在左上角向右移动,按下按键K1控制贪吃蛇向上移动;
       按下K2控制贪吃蛇向下移动;按下K3控制贪吃蛇向左移动;按下K4控制贪吃蛇向右移动。吃到食物后
       等待2s会再次出现食物;食物出现后8S内必须吃到食物,否则游戏结束,同时数码管显示得分。食物
       出现后2s内吃到食物得6分、4s秒内吃到食物得4分、6s内吃到食物得2分、8s内吃到食物得1分。每吃
       到一个食物贪吃蛇的速度会加快一次,加到一定的程度并且分数小于100时会恢复初始速度、分数大于
       等与100小于200时速度恢复为初始速度的5/3倍、分数大于400时速度几乎不恢复!

       部分端口未更改,端口配置需与实际电路相对应
       本程序仅供参考,未经作者允许不可用于商业用途!

        所使用开发板为普中科技单片机CH6800-ES V2.0开发板

作者:        魏        赛        东
*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io0 P0
#define io2 P1

typedef unsigned int u1;
typedef unsigned char u2;

sbit ser=P2^4;                                                                                                    //输入端
sbit rclk=P2^5;                                                                                                    //保存所有输出数据
sbit srclk=P2^6;                                                                                                  //移位
sbit k1=P3^1;
sbit k2=P3^0;
sbit k3=P3^2;
sbit k4=P3^3;
sbit LSC=P3^4;
sbit LSB=P3^5;
sbit LSA=P3^6;

int k[3]={0,0,0},l[3]={0,1,2},m[2]={0,0},n[2]={1,2},j1=0;
u1 code smg[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2 act=4,a=0,time1=50;
u1 a1,a2,scor=0;
static u1 s30;
static u1 ms2000;
u2 code liexuan[8]={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        //用code不能重新赋值
u2 heng[8][8]=  {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

void delay(u1 i)
{
        while(i--);
}

void Timer0Init()
{
        TMOD|=0X01;//选择为定时器0模式,工作方式1,仅用TR0打开启动。

        TH0=0Xe0;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8ms
        TL0=0Xc0;
        ET0=0;//关闭定时器0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TR0=1;//打开定时器
}

void Timer1Init()
{
        TMOD|=0X10;//选择为定时器1模式,工作方式1,仅用TR1打开启动。

        TH1=0XFC;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ms
        TL1=0X18;
        ET1=1;//打开定时器1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TR1=1;//打开定时器
}

void ank1()                                                                                         //横选
{
        static u2 ank1_flag;
        if(k1)
                ank1_flag = 1;
        if(!k1 && ank1_flag)
        {
                delay(1000);
                if(!k1)
                {
                        act=1;
                        ank1_flag = 0;
                }
        }
}

void ank2()                                                                                         //列选
{
        static u2 ank2_flag;
        if(k2)
                ank2_flag = 1;
        if(!k2 && ank2_flag)
        {
                delay(1000);
                if(!k2)
                {
                        act=2;
                        ank2_flag = 0;
                }
        }
}

void ank3()
{
        static u2 ank3_flag;
        if(k3)
                ank3_flag = 1;
        if(!k3 && ank3_flag)
        {
                delay(1000);
                if(!k3)
                {
                        act=3;
                        ank3_flag = 0;
                }
        }
}

void ank4()                                                                                           //点阵亮灭
{
        static u2 ank4_flag;
        if(k4)
                ank4_flag = 1;
        if(!k4 && ank4_flag)
        {
                delay(1000);
                if(!k4)
                {
                        act=4;
                        ank4_flag = 0;
                }
        }
}

void fanzhuan()
{
        heng[l[0]][k[0]]=~heng[l[0]][k[0]];
        heng[l[1]][k[1]]=~heng[l[1]][k[1]];
        heng[l[2]][k[2]]=~heng[l[2]][k[2]];
}

void yidong(u2 x)
{
        switch(x)
        {
                case 1: k[2]--;
                                if(k[2]==-1)
                                        k[2]=7;break;
                case 2:        k[2]++;
                                if(k[2]==8)
                                        k[2]=0;break;
                case 3:        l[2]--;
                                if(l[2]==-1)
                                        l[2]=7;break;
                case 4:        l[2]++;
                                if(l[2]==8)
                                        l[2]=0;break;
        }
}

void dianzhen()
{
        u2 i,j,time;
        fanzhuan();
        for(time=0;time<time1;time++)
        {
                ank1();ank2();ank3();ank4();
                for(i=0;i<8;i++)
                {
                        srclk=0;
                        rclk=0;
                        for(j=0;j<8;j++)
                        {
                                ser=heng[i][j];
                                srclk=1;
                                delay(2);
                                srclk=0;
                        }
                        rclk=1;
                        delay(2);
                        rclk=0;
                        io0=liexuan[i];
                        delay(100);
                        io0=0xff;
                }
        }
        fanzhuan();

        yidong(act);
        k[1]=m[1];l[1]=n[1];
        k[0]=m[0];l[0]=n[0];
        m[1]=k[2];n[1]=l[2];
        m[0]=k[1];n[0]=l[1];
        if(k[2]==a1&&l[2]==a2&&j1)
        {
                ET0=0;
                heng[a2][a1]=~heng[a2][a1];
                ET1=1;
                if(s30<250)
                        scor+=6;
                else if(s30<500)
                        scor+=4;
                else if(s30<750)
                        scor+=2;
                else
                        scor++;
                s30=0;
                TH0=0xe0;
                TL0=0xc0;
                if(time1>2)
                        time1-=5;
                if(time1<5&&scor<100)
                        time1=50;
                else if(time1<5&&scor<200)
                        time1=30;
                else if(time1<5&&scor>400)
                        time1=2;
                j1=0;
        }
}

void main()
{
        Timer1Init();
        Timer0Init();
        while(1)
        {
                dianzhen();
        }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TH1=0XFC;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ms
        TL1=0X18;
        ms2000++;
        a+=(l[2]+k[1]);
        if((a%10)>7)
                a+=2;
        if((a/10%10)>7)
                a+=20;
        if(a>2000)
        {
                a=l[1]+k[2];
                if(a%10>7)
                        a-=2;
        }
        if(ms2000==2000)
        {
                ms2000=0;
                a1=a%10;
                a2=a/10%10;
                if(a1==k[0]||a1==k[1]||a1==k[2])
                        if(k[2]<5)
                                a1+=2;
                        else
                                a1-=2;
                if(a2==l[0]||a2==l[1]||a2==l[2])
                        if(l[2]<5)
                                a2+=2;
                        else
……………………

网友A(2019-04-22):
楼主能不能分享一下实物图呀

网友B(2019-05-29):
在普中开发板上试了之后为什么不行呢

网友B:
普中的这个开发板实现不了啊

网友C(2019-12-10):
这个有问题  大家都不要下载   我下载了  原理图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