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通过单片机定时器中断来实现led的流水灯,可是程序出了点问题

楼主(2019-02-03):
目的是使led从左到右然后再从右到左 可是我的代码只能实现一次从左到右然后就没有led亮(灯8个)
我的思路是通过余数判断是否移位到边界然后转向 我在草稿纸上也算过了发现没什么问题啊 可是就是实现不了 求大神帮忙修改一下

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 "reg51.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define led P0
u16 j=0;
void time()
{
        TMOD=0x01;
        TH0=0xfc;TL0=0x12;ET0=1;
        TR0=1;EA=1;
}
void main()
{
        u8 dat=0x01,k=0,i=0;
        time();
        while(1)
        { led=dat;
                if(j==500)
                {
                        j=0;
                        if(i/2==1)
                        {
                                dat=dat>>1;
                        }
                        if(i/2==0)
                        {
                                dat=dat<<1;
                        }
                        k++;
                        if(k%7==0&&k!=0)
                        i++;
          }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H0=0xfc;TL0=0x12;
        j++;
}

楼主:
找到问题根源了。。。我把取余号写成除号了。。还有应该是k=7的时候才转向。。。

楼主:
额 不过我还有一个问题 我这个i和k都是有上限的 如何让他无限的流水?我这个程序当i k其中一个大于65535的时候应该就gg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 不过我还有一个问题 我这个i和k都是有上限的 如何让他无限的流水?我这个程序当i k其中一个大于65535的 ...

定时器的值是TH0=0xfc;T L0=0x12;同你i,k没关系,而却上限是255(typedef unsigned char u8),就算你最终到255,也会现重新从0开始运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定时器的值是TH0=0xfc;T L0=0x12;同你i,k没关系,而却上限是255(typedef unsigned char u8),就算你最终到2 ...

楼主的定时中断是用于控制流水灯的跑动间隔时间,跟循环次数没有关系,楼主的意思应该是实现无限循环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额 不过我还有一个问题 我这个i和k都是有上限的 如何让他无限的流水?我这个程序当i k其中一个大于65535的 ...

要实现无限循环就只不需要编写这么复杂,while(1)主循环体就是一个无限循环,你只需要包括一个从左到右再从右到左的单循环体就能实现了。

网友B:
回帖审核时间太长了,主体循环这样写应该就可以了,还要增加一个延时函数:void delay()
这个延时函数不细写了,自己定制吧
while(1)
{
  for(i=0;i<8;i++){
    led=dat;
    dat<<=1;    delay();
  }
  for(i=0;i<8;i++){
    led=dat;
    dat>>=1;
    delay();
  }
}
希望能实现你的要求,祝你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帖审核时间太长了,主体循环这样写应该就可以了,还要增加一个延时函数:void delay()
这个延时函数不细 ...

牛b 谢谢老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回帖审核时间太长了,主体循环这样写应该就可以了,还要增加一个延时函数:void delay()
这个延时函数不细 ...

我觉得的这样写不行,<<会把前面的数据挤掉,后面的补0(>>同理),循环8次dat的值就成了0x00,这样灯就不亮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回帖审核时间太长了,主体循环这样写应该就可以了,还要增加一个延时函数:void delay()
这个延时函数不细 ...

这个可以,我试过很多遍了
        while(1)
        {
                    led=dat;
                  while(j!=500);
                  j=0;
                  for(i=0;i<7;i++)
                  {

                    dat<<=1;
                    led=dat;
                        while(j!=500);
                        j=0;
                  }
                  for(i=0;i<7;i++)
                  {

                    dat>>=1;
                        led=dat;
                        while(j!=500);
                        j=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