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1602A汉字库怎么运用,看了关于1602的教程,带汉字库的就不会了

楼主(2019-02-04):
(无正文)

网友A:
学会看器件的手册

网友B:
这里有http://www.51hei.com/bbs/dpj-146941-1.html

void User_def(void)  //自定义字符函数
{
        uchar i;
        Write_cmd(0x40);                        //设置CGRAM地址
        for(i=0;i<24;i++)    //因为只取了3个字,每一个字8个字节,所以是24
        {
                Write_dat(CGCODE);
        }
}

//---------自定义的字符数据------
uchar code CGCODE[]={
0x08,0x0f,0x12,0x0f,0x0a,0x1f,0x02,0x02,   //显示年0x00
0x0F,0x09,0x0F,0x09,0x0F,0x09,0x13,0x00, //显示月0x01
0x0F,0x09,0x09,0x0f,0x09,0x09,0x0f,0x00   //显示日0x02
};

网友C:
解释的很清楚!棒棒哒!

楼主(2019-03-17):
感谢你们,我得花时间看看,

网友D:
1602没汉子库的,要显示必须汉子取模,类似于绘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