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也叫“编程”吗?用存储器HM6116实现8位LED流水灯显示

楼主(2019-02-04):
    用存储器HM6116实现8位LED流水灯显示。过程如下:对输出输入的8个引脚设置数据(LED以0和1显示)后按下“写入”按键就完成了一位数据的输入如此“设置数据-写入”循环即可。在自动脉冲变化地址的情况下输入的数据就不断的显示(在相同的数据输入引脚)出来了。
    总之只需要两步即可.
   各种编程“语言”,只不过是某些人指定的一种对话“规则”,而这些规则太繁琐!很不适应初学者,就像背单词一样,,,,,,,,,,,,,,

网友A:
也叫啊,简单编程啊!

网友B(2019-03-08):
有點像手工編織機!

网友C:
板子有点旧,什么年代的作品?

网友D(2019-04-28):
板子有点旧

网友E:
流水灯是编程第一步,相比你这个麻烦点,好比你去北京能做动车你非要步走去,那样虽然能到太慢。

网友F(2019-06-10):
也叫啊,简单编程啊!加油

网友G(2019-07-15):
应该不叫编程而叫编码才对。

网友H(2019-10-16):
对于没有电子基础的人来说, 我倒觉得这比编程语言要难, 软件编程我觉得挺简单的。

网友I:
动手试一试吧

网友J:
我感觉是可以做的,谢谢楼主

网友K(2019-11-28):
最原始的编程就是这样,与现在所说的编程不同的是,现在说的编程是基于一门编程语言,而不是直接基于硬件。你的这个过程,更像现在的程序的执行而不是编程。

网友L(2020-01-05):
也是编程不过更接近于机器语言时代的指令编程,完全使用机器指令进行编程

网友M:
这是编码不是编程,编程是对指令的控制和运用

网友N:
三四十年前因陋就简玩单片机的,就采用过类似方法。首先写好汇编程序后,对着书手工编译成机器码,然后一组一组手工写入EPROM(带玻璃窗的那种),那时候一般用的起的是8031(更早的是Z80,属于单板机,不属于单片机),要外扩EPROM存储代码。

网友O(2020-03-10):
大神们好  求c51单片机p0^1口设置做输入怎么定义 谢谢

网友P:
这个看着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Q(2020-04-24):
哈哈,当然算了,学无止境嘛

楼主:
引用 网友H:
对于没有电子基础的人来说, 我倒觉得这比编程语言要难, 软件编程我觉得挺简单的。

因为软件是工具,你用着简单,就像用9013晶体管那样,制造9013可不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三四十年前因陋就简玩单片机的,就采用过类似方法。首先写好汇编程序后,对着书手工编译成机器码,然后一组 ...

说的就是原始的方法!这才是基础!当然现在没人要黑白电视机了,但是谁也抹杀不了它在电视发展过程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