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串口,用的CH340T,电脑不能识别设备,示波器检测晶振未起振,原理图、PCB如下

楼主(2019-02-04):
更换多个芯片及晶振无效,装了ch340驱动,单片机用的同型号晶振及电容,用其他串口模块能正常烧写程序,求指导

楼主:
另外焊了快板,只焊USB转串口部分,19脚接100uf电容,也试过直接用一条短数据线直接飞线,现象一样

网友A:
换个晶振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晶振试试。

贴片和直插晶振都换过好几个,芯片换了四五片,电容也换了几次都不行。新年快乐!

网友B:
CH340的驱动装了吗,32位的电脑和64位的电脑的CH340驱动,网上都有。

网友C:
是啊,你CH340的驱动装了没有,无法识别多数是驱动没装或没装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CH340的驱动装了吗,32位的电脑和64位的电脑的CH340驱动,网上都有。

电脑64位的,装了64位驱动,新年新气象,新年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啊,你CH340的驱动装了没有,无法识别多数是驱动没装或没装好

电脑64位的,装了64位驱动,新年新气象,新年快乐!

网友D:
请问装了64位驱动,可以了吗?

网友E:
可以试试把C13C14电容减小点试试,如果晶振的负载电容不合适有可能不起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试试把C13C14电容减小点试试,如果晶振的负载电容不合适有可能不起振。

12M晶振,22pf电容,放完假减小试试,感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装了64位驱动,可以了吗?

还是不行哦,准备换个卖家买几片试试,不行还是用ch340g吧,新年快乐

网友F(2019-03-08):
电容用47PF的试试,这个问题我遇到过

网友G:
就算不接USB晶振也会起振啊,只不过是没烧程序进去,还是好好查查硬件外围

网友H:
看起来没问题两点要查的,1.用万用表,带电查CH340,VCC和GND有无电压,有电压可能晶振焊接搭上外壳了,没电估计线路焊接问题。

网友I:
遇到这样的问题,先要判断是软件还是硬件的问题,逐渐的将问题点缩小,这样才能解决得了

楼主:
感谢小伙伴们,最后是更换晶振解决

网友J(2019-08-12):
引用 楼主:
感谢小伙伴们,最后是更换晶振解决

你好,我今天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请问,你前文就提到换了很多次晶振都没解决问题,想问问这次解决是与前面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J:
你好,我今天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请问,你前文就提到换了很多次晶振都没解决问题,想问问这次解决是与前 ...

应该是之前换的同一家买的晶振吧,,晶振一定要是12M的,我就曾经焊接了8M,,,,,,,

网友L:
这是我的CH340G的原理图,可以参考下

楼主(2019-11-13):
引用 网友J:
你好,我今天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请问,你前文就提到换了很多次晶振都没解决问题,想问问这次解决是与前 ...

更换12M的晶体,别的频率不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I:
遇到这样的问题,先要判断是软件还是硬件的问题,逐渐的将问题点缩小,这样才能解决得了

用错晶体的问题,原来用的11.0592不识别,要换12M的

网友M:
看看你们,选个不要晶体的多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