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制作——激光投影POV

楼主(2019-02-04):
激光投影POV——不炫酷送黑币啊……
记得是2017年的一时兴起开了这个坑,当时做出来了显示效果,然后因为学习就一直搁置。过了2年又是我的一时兴起,这次总算是把它做完了。

这个制作用的材料:
1.      亚克力板
2.      亚克力镜子-没错,那个反光板是塑料的,买薄的,好加工而且非常轻
3.      笔芯-做支架用
4.      CD机的光头-用了那个电机和塑料底座
5.      5V激光管
6.      单片机-STC15F2K16S2-直插28脚封装
7.      其他各种元器件-排针、三极管、电阻、电容、排线、洞洞板……

因为电路很简单,所以没画PCB,只有控制板的电路图,传感器就是红外对管,电机驱动就是一个NMOS加上一些滤波电路,后来还拆了个12V电机上的转速稳定电路装上了。
[电路图]单片机IO不是直接驱动激光管啊,都是有PNP三极管的!!这里偷懒没画……

工作原理:
电机带动反光镜(尽量)匀速旋转,红外对管检测镜面位置,检测到镜面位置给单片机外部中断信号,单片机开始计时。这个时间结束的时候就是镜面转到开始显示的位置,这时开始点亮激光管,从这里开始原理就和摇摇棒一样了。
还有个有意思的创新,这回我用上位机串口通信,直接传送点阵数据过来显示,这样就相当于用电脑上面的字库,解决了汉字字库的问题,只要上位机文本框里能显示,单片机就能把它投影出来。不过现在16个点还是有点捉鸡,大的东西显示不了……
[上位机界面]

程序结构:

占用资源:
外部中断0               红外对管
定时器0                    反光镜旋转一圈计时
定时器1                    激光点亮延时
定时器2                    波特率发生器
串口1
CCP0                           电机PWM
CCP1                           串口接收定时器-用于判定数据帧

上位机用C#写的,VS2012编译,Debug模式。代码很简单,而且都是一些事件的触发,所以没写结构出来,直接看代码就可以,有注释很容易理解。

注意事项:
1.      单片机工作频率为27MHz 串口通信波特率默认9600 。基本参数的设置在各个头文件中。
2.      串口优先级已经调整为最高。
……剩下的想不起来了……等想起来再加吧……

最后……给自己发个广告:我的微博最近很冷清呀,欢迎捧场~ (其实我从没在上面发过电子相关的东西…………)

楼主(2020-09-01):
微博里乱七八糟东西一堆,用户体验极差,已弃用,请大家自动忽略……

网友A(2019-02-05):
楼主的主程序如下:
#include <STC15.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main.h"
#include "Uart.h"
#include "U8_PWM.h"
#include "display.h"
#include "eeprom.h"

typedef union
{
        u8 time8[2];
        u16 time16;
}TIME;

volatile TIME t_speed;                //记录定时器值
volatile u16 speed;                //反光镜转速 (调试用数据)
volatile char t_count=0;//,d_count=0;                //转速, 显示 定时器溢出计数
volatile u16 d_time = 25000;                        //点亮激光延时 初始化值用于第一次写EEPROM
u8 speed_pwm = 80;                        //反光镜转速 用于控制PWM占空比 初始化值用于第一次写EEPROM

void  delay_ms(unsigned char ms)
{
     unsigned int i;
     do{
          i = MAIN_Fosc / 13000;
          while(--i)    ;
     }while(--ms);
}

void Int0_Init(void)
{
//        EA = 1;
        IT0 = 1;
        EX0 = 1;
}

void Timer0_Init(void)                        //计算转速作为延时参考
{
    TMOD |= 0x01;
    TL0 = (65536-1000)%256;
    TH0 = (65536-1000) >> 8;
//    EA = 1;
    ET0 = 1;
//        TR0 = 1;
}

void Timer1_Init(void)                        //外部中断后点亮激光延时
{
    TMOD |= 0x10;
    TL1 = (65536-1000)%256;
    TH1 = (65536-1000) >> 8;
//    EA = 1;
    ET1 = 1;
//        TR1 = 1;
}

u8 Verify_Sum(u8 *DataInput, u16 len)//累加校验计算
{
        u8 sum=0;
        u16 i;
        for(i=0; i<len; i++)     //数据累加
                sum += DataInput[i];
        return sum;
}

//整帧串口数据保存在UartRecvBuf[UARTRECVBUFSIZE]中
//建议复制出来数据使用 防止处理过程中进串口接收中断丢失原始数据
void UartDataRecv_Event(void)
{
        u8 i,j;
        u16 Length;
        xdata u8 datBuf[UARTRECVBUFSIZE];                //临时数据存储
        xdata typePackage recvPackage;                                //接收数据包结构体
        code s8 AckBuf[] = {0x01, 0x10, 0x00, 0x00, 0x00, 0x00};        //Ack数据包
        s8 DatBuf[10] = {0x01, 0x03, 0x00, 0x00, 0x04};                //还有5个数据在下面赋值

//        Uart_SendByte(UartBytesToRead);
//        Uart_SendByte(0x49);
        for(Length=0; Length<UartBytesToRead; Length++)                //复制数据
        {
                datBuf[Length] = UartRecvBuf[Length];
        }

        if(datBuf[0] != 0x01) return;
        Length = 6 + (u16)(datBuf[3]<<8 | datBuf[4]);   //计算数据总长度
        if(Length != UartBytesToRead)                    //长度不对放弃数据
        {
                return;
        }

        //装载数据
        recvPackage.DeviceAddr = datBuf[0];
        recvPackage.Function = datBuf[1];
        recvPackage.Sequence = datBuf[2];
        recvPackage.DataLength = (u16)(datBuf[3]<<8 | datBuf[4]);
        recvPackage.Data = &datBuf[5];
        recvPackage.Sum = datBuf[5 + recvPackage.DataLength];
        if(recvPackage.Sum != Verify_Sum(recvPackage.Data, recvPackage.DataLength))        //数据校验
                return;

        //SendAck
        Uart_SendBuf(AckBuf, CountOfArray(AckBuf));

//        Uart_SendByte(recvPackage.Function);
        switch(recvPackage.Function)               //帧功能判断
        {
                case 0x01:
                        //Dis_WriteBuf("DataReceived!");
                        for(i=0; i<STRINGLEN; i++)                        //写显存
                                for(j=0; j<16; j++)
                                        DisBuf[i][j] = recvPackage.Data[j + i*16];
                        break;
                case 0x02:      //从机接收数据
                        Dis_WriteBuf("Recv-Func-0x02");
                        if(speed_pwm != recvPackage.Data[1])
                        {
                                speed_pwm = recvPackage.Data[1];
                                Load_U8_PWM(speed_pwm);                //转速
                                IapEraseSector(IAP_ADDRESS_SPEED);                //EEPROM存储数据
                                IapProgramByte(IAP_ADDRESS_SPEED, speed_pwm);
                        }
                        if(d_time != (u16)(recvPackage.Data[2]<<8 | recvPackage.Data[3]))        //点亮延时
                        {
                                d_time = (u16)(recvPackage.Data[2]<<8 | recvPackage.Data[3]);
                                IapEraseSector(IAP_ADDRESS_DELAY);                //EEPROM存储数据
                                IapProgramByte(IAP_ADDRESS_DELAY, recvPackage.Data[2]);
                                IapProgramByte(IAP_ADDRESS_DELAY+1, recvPackage.Data[3]);
                        }
//                        Uart_SendByte(0x33);
                        break;
                case 0x03:      //主机请求数据
                        Dis_WriteBuf("Recv-Func-0x03");
                        delay_ms(15);                //隔断Ack和Dat两个数据包 避免上位机混淆
                        DatBuf[5] = 0x00;        //装载数据
                        DatBuf[6] = speed_pwm;
                        DatBuf[7] = (u8)(d_time>>8);
                        DatBuf[8] = (u8)d_time;
                        DatBuf[9] = Verify_Sum(&DatBuf[5], 4);
                        Uart_SendBuf(DatBuf, CountOfArray(DatBuf));
//                        Uart_SendByte(0x49);
                        break;
                default:        //未知功能帧
                        return;
        }
}

void main(void)
{
        u8 i;

        P1M0 = 0x00;
        P1M1 = 0x00;
        P2M0 = 0x00;
        P2M1 = 0x00;
//        UartFuncPtr = UartDataRecv_Event;                //注册串口数据处理函数

        EA = 1;

//第一次写EEPROM时使用此代码
//        IapEraseSector(IAP_ADDRESS_SPEED);                //EEPROM存储数据
//        IapProgramByte(IAP_ADDRESS_SPEED, speed_pwm);
//        IapEraseSector(IAP_ADDRESS_DELAY);                //EEPROM存储数据
//        IapProgramByte(IAP_ADDRESS_DELAY, d_time>>8);
//        IapProgramByte(IAP_ADDRESS_DELAY+1, d_time);

        speed_pwm = IapReadByte(IAP_ADDRESS_SPEED);                //EEPROM数据读取
        d_time = (u16)(IapReadByte(IAP_ADDRESS_DELAY)<<8 | IapReadByte(IAP_ADDRESS_DELAY+1));

        U8_PWM_Init();
        for(i=5; i<=speed_pwm; i++)        //电机加速
        {
                delay_ms(5);
                Load_U8_PWM(i);
        }
//        Load_U8_PWM(0);
        delay_ms(200);                        //等待转速稳定

        Int0_Init();
        Timer0_Init();                        //计算转速作为延时参考
        Timer1_Init();                        //外部中断后点亮激光延时
        Uart_Init();
        delay_ms(50);
        Uart_SendByte(0x98);        //发送复位标识

        Dis_WriteBuf("蘑菇~");        //开机默认字幕
        WDT_CONTR = 0x07;
        WDT_CONTR |= 0x20;                //EN_WDT
        while(1)
        {
                WDT_CONTR |= 0x10;        //CLR_WDT
                if(DataProcFlag)
                {
                        DataProcFlag = 0;
                        //不知道为什么 调整串口优先级最高以后还是需要关闭外部中断
                        EX0 = 0;                                //处理时间很长 关闭外部中断 不然会死机
                        TR0 = 0;
                        TR1 = 0;

                        UartDataRecv_Event();

                        EX0 = 1;
                        TR0 = 1;
                        TR1 = 1;

                }
//                delay_ms(200);
//                P40 = ~P40;
//                Uart_SendByte(0x49);
        }
}

void Int_Int0(void) interrupt 0
{
        static char trig = 0;
        if(trig)                //镜面不绝对对称 只使用其中一面
        {
                t_speed.time8[1] = TL0;                        //读取当前定时器值作为速度
                t_speed.time8[0] = TH0;
                TL0 = 0;                                       //定时器重装
                TH0 = 0;
                TR0 = 1;
                speed = t_speed.time16;// + t_count*65536;                //计算速度
                t_count = 0;                                                                //定时器溢出计数清零

        //        d_time = 34000;                                                                //点亮激光延时
                TL1 = (65536-d_time)%256;
                TH1 = (65536-d_time) >> 8;
                TR1 = 1;
        }
        trig = ~trig;
}

void Int_Timer0(void) interrupt 1                        //计算转速作为延时参考
{
        t_count++;                                //定时器溢出计数
}

void Int_Timer1(void) interrupt 3                        //外部中断后点亮激光延时
{
                TR1 = 0;                //停止计时
                EX0 = 0;
//                Display(0xFF, 0xFF);
//                Dis_WriteBuf("2019新年快乐!!!~");
                Dis_String();
                EX0 = 1;
}

网友B:
不错,很好,精彩。

网友C:
东西感觉不错,不过我想说你真的很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东西感觉不错,不过我想说你真的很皮

啊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D:
只有反光镜旋转吗

楼主:
对,能动的只有反光镜,光源不动。

网友E:
Rebuild target 'Target 1'
compiling main.c...
D:\Keil_v5\C51\Inc\STC\STC15.h(16): error C231: 'ACC': redefinition
D:\Keil_v5\C51\Inc\STC\STC15.h(17): error C231: 'B': redefinition
D:\Keil_v5\C51\Inc\STC\STC15.h(18): error C231: 'PSW': redefinition
D:\Keil_v5\C51\Inc\STC\STC15.h(19): error C231: 'CY': redefinition
D:\Keil_v5\C51\Inc\STC\STC15.h(20): error C231: 'AC': redefinition
D:\Keil_v5\C51\Inc\STC\STC15.h(21): error C231: 'F0': redefinition
D:\Keil_v5\C51\Inc\STC\STC15.h(22): error C231: 'RS1': redefinition
D:\Keil_v5\C51\Inc\STC\STC15.h(23): error C231: 'RS0': redefinition
D:\Keil_v5\C51\Inc\STC\STC15.h(24): error C231: 'OV': redefinition
D:\Keil_v5\C51\Inc\STC\STC15.h(25): error C231: 'P': redefinition
D:\Keil_v5\C51\Inc\STC\STC15.h(26): error C231: 'SP': redefinition
D:\Keil_v5\C51\Inc\STC\STC15.h(27): error C231: 'DPL': redefinition
D:\Keil_v5\C51\Inc\STC\STC15.h(28): error C231: 'DPH': redefinition
D:\Keil_v5\C51\Inc\STC\STC15.h(31): error C231: 'P0': redefinition
D:\Keil_v5\C51\Inc\STC\STC15.h(40): error C231: 'P1': redefinition
D:\Keil_v5\C51\Inc\STC\STC15.h(49): error C231: 'P2': redefinition
D:\Keil_v5\C51\Inc\STC\STC15.h(58): error C231: 'P3': redefinition
D:\Keil_v5\C51\Inc\STC\STC15.h(121): error C231: 'PCON': redefinition
D:\Keil_v5\C51\Inc\STC\STC15.h(131): error C231: 'IE': redefinition
D:\Keil_v5\C51\Inc\STC\STC15.h(132): error C231: 'EA': redefinition
D:\Keil_v5\C51\Inc\STC\STC15.h(135): error C231: 'ES': redefinition
D:\Keil_v5\C51\Inc\STC\STC15.h(136): error C231: 'ET1': redefinition
D:\Keil_v5\C51\Inc\STC\STC15.h(137): error C231: 'EX1': redefinition
D:\Keil_v5\C51\Inc\STC\STC15.h(138): error C231: 'ET0': redefinition
D:\Keil_v5\C51\Inc\STC\STC15.h(139): error C231: 'EX0': redefinition
D:\Keil_v5\C51\Inc\STC\STC15.h(140): error C231: 'IP': redefinition
D:\Keil_v5\C51\Inc\STC\STC15.h(144): error C231: 'PS': redefinition
D:\Keil_v5\C51\Inc\STC\STC15.h(145): error C231: 'PT1': redefinition
D:\Keil_v5\C51\Inc\STC\STC15.h(146): error C231: 'PX1': redefinition
D:\Keil_v5\C51\Inc\STC\STC15.h(147): error C231: 'PT0': redefinition
D:\Keil_v5\C51\Inc\STC\STC15.h(148): error C231: 'PX0': redefinition
D:\Keil_v5\C51\Inc\STC\STC15.h(154): error C231: 'TCON': redefinition
D:\Keil_v5\C51\Inc\STC\STC15.h(155): error C231: 'TF1': redefinition
D:\Keil_v5\C51\Inc\STC\STC15.h(156): error C231: 'TR1': redefinition
D:\Keil_v5\C51\Inc\STC\STC15.h(157): error C231: 'TF0': redefinition
D:\Keil_v5\C51\Inc\STC\STC15.h(158): error C231: 'TR0': redefinition
D:\Keil_v5\C51\Inc\STC\STC15.h(159): error C231: 'IE1': redefinition
D:\Keil_v5\C51\Inc\STC\STC15.h(160): error C231: 'IT1': redefinition
D:\Keil_v5\C51\Inc\STC\STC15.h(161): error C231: 'IE0': redefinition
D:\Keil_v5\C51\Inc\STC\STC15.h(162): error C231: 'IT0': redefinition
D:\Keil_v5\C51\Inc\STC\STC15.h(163): error C231: 'TMOD': redefinition
D:\Keil_v5\C51\Inc\STC\STC15.h(164): error C231: 'TL0': redefinition
D:\Keil_v5\C51\Inc\STC\STC15.h(165): error C231: 'TL1': redefinition
D:\Keil_v5\C51\Inc\STC\STC15.h(166): error C231: 'TH0': redefinition
D:\Keil_v5\C51\Inc\STC\STC15.h(167): error C231: 'TH1': redefinition
D:\Keil_v5\C51\Inc\STC\STC15.h(181): error C231: 'SCON': redefinition
D:\Keil_v5\C51\Inc\STC\STC15.h(182): error C231: 'SM0': redefinition
D:\Keil_v5\C51\Inc\STC\STC15.h(183): error C231: 'SM1': redefinition
D:\Keil_v5\C51\Inc\STC\STC15.h(184): error C231: 'SM2': redefinition
D:\Keil_v5\C51\Inc\STC\STC15.h(185): error C231: 'REN': redefinition
D:\Keil_v5\C51\Inc\STC\STC15.h(186): error C231: 'TB8': redefinition
D:\Keil_v5\C51\Inc\STC\STC15.h(187): error C231: 'RB8': redefinition
D:\Keil_v5\C51\Inc\STC\STC15.h(188): error C231: 'TI': redefinition
D:\Keil_v5\C51\Inc\STC\STC15.h(189): error C231: 'RI': redefinition
D:\Keil_v5\C51\Inc\STC\STC15.h(190): error C231: 'SBUF': redefinition
compiling U8_PWM.c...
compiling display.c...
compiling Uart.c...
compiling eeprom.c...
Target not created.
Build Time Elapsed:  00:00:00

一运行就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E:
Rebuild target 'Target 1'
compiling main.c...
D:\Keil_v5\C51\Inc\STC\STC15.h(16): error C231: 'ACC ...

看样子是头文件重复的问题,可是我这没出问题诶……顺便上传下我用的STC15.H头文件……

STC15.H头文件

网友E:
能不能吧电路图画玩

网友F(2019-08-04):
引用 网友E:
能不能吧电路图画玩

可以的

网友G:
还是有点不太理解原理呀,反光镜是如何做到将激光反射到正前方的墙上的呢?还是说是反射到激光背后的墙上。但如果是背后的墙,则必有一条竖线无法显示。若正前方的墙,则无法理解光路。才疏学浅,请不吝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是有点不太理解原理呀,反光镜是如何做到将激光反射到正前方的墙上的呢?还是说是反射到激光背后的墙上。 ...

60度左右吧,不是正前,也不是正后。这个东西不能360度全显示的,确实会被挡住一部分竖线。

网友H:
很好,有创新精神致得我好好学习。只是看不懂程序没办法。如果图片能长期显示和不间断更换图片(就是说当第一张图片转换到第二图片时,中间没有停止间隔),就更完美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60度左右吧,不是正前,也不是正后。这个东西不能360度全显示的,确实会被挡住一部分竖线。

镜子与激光不能在垂直线上,而是在上下直线上有一定的角度,而不是左右角度。横向直线的长短是由镜面的宽度决定的,而不是镜面的长度来决定的。

楼主(2019-09-04):
引用 网友H:
很好,有创新精神致得我好好学习。只是看不懂程序没办法。如果图片能长期显示和不间断更换图片(就是说当第 ...

点阵数据是电脑通过串口传到单片机上的,传输速度不够,如果换用速度更快的通信方式或许可以做到。

网友I(2020-08-29):
楼主你好,你说检测镜面旋转速度的是红外对管,分别是什么型号的?你的原理图画的P3和P4是接对管的吧,请问怎样连接,我想既然是红外对管每管应该只有两个管脚,不知怎样与你图上的P3和P4对接呢?谢谢!

网友J:
上位机那个就是优秀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你好,你说检测镜面旋转速度的是红外对管,分别是什么型号的?你的原理图画的P3和P4是接对管的吧,请问 ...

P3 接电机,P3 输出 PWM 方波,连电机驱动,这里其实就是一个 MOS 管;
P4 接对管,型号就是常见的 TCRT5000,类似的就行,原理都是一样的。红外对管电路可以参考 http://www.elecfans.com/d/1063734.html ,也是类似的都可以,输出方波到 P4 。
至于电路图……因为这个电路用洞洞板做的,所以我是先在纸上设计好,最后才补画的电路图,当时偷懒了,而且水平一般,画的也不规范,还省略了好多细节,还多包涵吧……

网友I:
感谢楼主的回复,明白了。

网友K(2021-02-25):
楼主你的上位机代码可以发出来参考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你的上位机代码可以发出来参考下吗

附件里有的

网友L:
牛逼啊,大神,看到别人做的是有两个旋转的镜子啊,只有一个激光,
τ 宝上有一体的振镜模组,能在墙上扫出动画

楼主:
引用 网友L:
牛逼啊,大神,看到别人做的是有两个旋转的镜子啊,只有一个激光,
τ 宝上有一体的振镜模组,能在墙上扫 ...

害,过奖了,我这就是经费有限,只能被迫搞出来一个手工原型……我还是很向往那种高精度的更炫酷的产品的。如果网友想仿制,我强烈推荐3D打印之类的框架,难度会低很多。
另:两个旋转镜子的作品有链接吗?表示好奇

网友L:
引用 楼主:
害,过奖了,我这就是经费有限,只能被迫搞出来一个手工原型……我还是很向往那种高精度的更炫酷的产品的 ...

在τ 宝搜振镜
我搜到这个,只要一百多还有驱动,我没买啊,不知道能不能用,这个是简易的,贵的很贵

网友L:
引用 楼主:
害,过奖了,我这就是经费有限,只能被迫搞出来一个手工原型……我还是很向往那种高精度的更炫酷的产品的 ...

https://item点taobao点com/item.htm?id=551252442809
刚才忘记链接了(自行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有反光镜旋转吗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