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通道示波器及Arduino信号发生代码

楼主(2019-02-05):
原始地址 (自行替换) www点instructables点com/id/Oscilloscope-Arduino-Processing/
[1] Arduino 上 A0 A1 A2 A3 为信号输出口
[2] 示波器是用 Processing 软件编写的

Arduino 信号发生代码(略做修改):

#define versao "v1.5"
#include <TimerOne.h>
const unsigned char PS_16 = (1 << ADPS2);
const unsigned char PS_32 = (1 << ADPS2) | (1 << ADPS0);
const unsigned char PS_64 = (1 << ADPS2) | (1 << ADPS1);
const unsigned char PS_128 = (1 << ADPS2) | (1 << ADPS1) | (1 << ADPS0);
boolean  pwmOn=true;
unsigned long pwmP=20000; //Periodo 20000us=20ms=0.02s => 50Hz
byte pwmPon=25; // % do pwmP em HIGH
int vb[400]; // (100*4=400) buffer stores the measure values of all channels
int chi[]={0,100,200,300}; // channel init position on buffer vb[]
int chq=4; // how many channels are ON
int q=100; // quantidade de leituras
int qmax=100; // qtd maxima permitida para q
int vtrigger=0; // tensao de trigger
boolean Ch[]={true,true,true,true}; // ativa/desativa canais
unsigned int dt=4; // 100us a 1000us(1ms) a 3000ms(3s)
char unidade='m'; // unidade: m=milisegundo, u=microsegundo
boolean varias=false; // v = varias
boolean uma=false;    // u = uma
boolean fluxo=false; // f = fluxo de dados (envia cada leitura sem guardar na memoria)
unsigned long dtReal, tIni, tFim; // contador de final de tempo para o fluxo
char canalTrigger='x'; // de '0','1','2','3' (canal do trigger), 'x'=não tem trigger

//--------------- Ler Resistor/Capacitor ---------
boolean lerRC=false;
#define pinV 5
#define pinA 10 // pino A 10 multiplex
#define pinB 9 // pino B 9 multiplex
byte entrada=0;
int vi, vf, v;
unsigned long dtRC=0;
char unidadeRC=' ';
boolean debug=true;

void setup() {
  ADCSRA &= ~PS_128;  //limpa configuração da biblioteca do arduino
  ADCSRA |= PS_16; // 16 prescaler
  pinMode(10,OUTPUT);
  Timer1.initialize(pwmP); //100000us=100ms=>10Hz
  Timer1.pwm(9,map(pwmPon,0,100,0,1023)); //pwm no pino9 com 25% duty cycle
  Timer1.attachInterrupt(callback); //attaches callback() como timer overflow interrupt
  Serial.begin(9600);
  //Serial.begin(115200);
  //Serial.begin(250000);
  Serial.println();
  Serial.print(">init="); Serial.println(versao);
  pinMode(pinA,OUTPUT);
  pinMode(pinB,OUTPUT);
  selecionar(0);
}

void callback(){
  digitalWrite(10,digitalRead(10)^1); // ^1 = xor (0->1, 1->0)
}

void loop() {
   lerSerial();
   if (varias) {
      lerEnviar();
   } else if (uma) {
      if (canalTrigger=='x'){
        lerEnviar();
        uma=false;
      } else {
        if (trigger()){
          lerEnviar();
          uma=false;
        }
      }
   } else if (fluxo) {
      lerFluxo();
   }
   if (lerRC){
     if (millis()>=dtRC){
       lerResistorCapacitor();
       dtRC=millis()+3000;
     }
   }
}

void lerSerial(){
  int k;
  float kf;
  char c, c2;
  if (Serial.available()>0){
    c=Serial.read();
    switch (c){
       case 'h': // enviar help pela serial
          printHelp();
          break;
       case 'd': //alterar o valor de dt (us/ms)
          k=Serial.parseInt(); // como e inteiro então vai de 0 a 32767 (parseint limita 16bits)
          if (k>=1 && k<=30000) {//28/08/15 deve ser dtmin=400us(3canais) dtmax=30000
             dt=k;
          }
          c=Serial.read();
          if (c=='u' || c=='m'){
            unidade=c;
          } else { // sem unidade é segundo, então converter para mili (x1000)m
            unidade='m';
            dt*=1000;
          }
//          Serial.print("=> dt="); Serial.print(dt); Serial.print(unidade); Serial.println("s");
          break;
       case 'q': // alterar valor do q.(ponto no final) (quantidade de leituras)
          k=Serial.parseInt(); // inteiro de 0 a 32767
          c=Serial.read(); // para ir mais rápido colocar um . no final ex: q150.
          if (k>=1 && k<=qmax) {
             q=k;
          }
          //calcBuffer(); //não precisa pois será usado o qmax
          Serial.print("=> q="); Serial.println(q);
          break;
       case 'c': //cnm : n=0-3, m=(o)ativa/(x)desativa canal n exemplo:  c0x,  c2o
          delay(100);
          c=Serial.read();
          delay(100);
          c2=Serial.read();
          if (c>='0' && c<='3'){
             if (c2=='o'){
                Ch[c-'0']=true;
             }else if (c2=='x'){
                Ch[c-'0']=false;
             }
             // recalcular o buffer para cada canal e colocar o indice
             // inicial para cada canal
             //Serial.println("entrar calcBuffer");
             calcBuffer();
             //Serial.println("saiu calcBuffer");
/*            Serial.print("=> Canais: ");
              for (k=0; k<3;k++){
                Serial.print("Ch"); Serial.print(k); Serial.print("="); Serial.print(Ch[k]);
              }
              Serial.println();
*/
            }
          break;
       case 't': // trigger: t(canal)
                 // trigger:  t0, t1, t2, t3
                 //           tx   desligado
                 //           tv512.  valor da tensão 0-1024 (5v)
        delay(100);
        c=Serial.read();
        if ((c>='0' && c<='3') || c=='x'){
           canalTrigger=c;
        } else if (c=='v'){
          k=Serial.parseInt();
          c=Serial.read();
          if (k>=0 && k<=1024) {
            vtrigger=k;
          }
        }

//        Serial.print("=> canalTrigger="); Serial.println(canalTrigger);
        break;
       case '?':
          printConfig();
          break;
        case '1': // enviar Uma Amostra (q leituras)
          if (!uma) uma=true;
          if (uma){
             varias=false;
             fluxo=false;
          }
//          Serial.print("=> uma="); Serial.println(uma);
          break;
        case 'v': // o(on)/x(off) - enviar Varias Amostras (q leituras cada)
           delay(100);
           c=Serial.read();
           if (c=='o') {
              varias=true;
           } else {
              varias=false;
           }
          if (varias){
             uma=false;
             fluxo=false;
          }
//          Serial.print("=> varias="); Serial.println(varias);
          break;
        case 'f': // o(on)/x(off) - enviar Fluxo (ler e enviar - nao armazenar)
           delay(100);
           c=Serial.read();
           if (c=='o') {
              fluxo=true;
           } else {
              fluxo=false;
           }
          if (fluxo){
             varias=false;
             uma=false;
             if (unidade=='u'){ // microsegundo
               tIni=micros(); tFim=tIni+dt;
             } else{ // milisegundo
               tIni=millis(); tFim=tIni+dt;
             }
          }
//          Serial.print("=> fluxo="); Serial.println(fluxo);
          break;
         case 'r': // (on/off) - enviar valor lido do Resistor em A5
           delay(100);
           c=Serial.read();
           if (c=='o') {
              lerRC=true;
           } else {
              lerRC=false;
           }
//           Serial.print("=> lerRC="); Serial.println(lerRC);
           dtRC=0;
           break;
         case 's': // Sinal: Ligar/desligar Gerador de Sinal
          delay(100);
          c=Serial.read();
          if (c=='o'){
            Timer1.restart(); // zera o contador
            Timer1.start(); //inicio
//            Serial.println("Timer1 restart/start");
          }else{
            Timer1.stop();
//            Serial.println("Timer1.stop()");
          }
          break;
         case 'p': // Sinal: alterar Período ex: p100m p343u
          kf=Serial.parseFloat();
          if (kf>0){
            c=Serial.read(); // ler unidade e converter para micro
//            Serial.print(">>kf="); Serial.print(kf); Serial.print(" c="); Serial.println(c);
            switch (c){
              case 'u': //já está em micro (u)
                pwmP=long(kf);
                break;
              case 'm': // está em mili (m) então converter para micro (u)
                pwmP=long(kf*1000.0);
//                Serial.print("kf="); Serial.print(kf); Serial.print("m"); Serial.print(" pwmP=kf*1000="); Serial.println(pwmP);
                break;
              case ' ': // está em segundo ( ) então converter para micro (u)
                pwmP=long(kf*1000000.0);
                break;
               default: // se veio caracter desconhecido faço o pwmP=1s
                pwmP=1000000l; // coloquei L no final do 100000 para dizer que é long
//                Serial.print("=> erro unidade pwmP, usando padrao(us)="); Serial.println(1000000);
                break;
            }
            Timer1.setPeriod(pwmP);
            Timer1.setPwmDuty(9,map(pwmPon,0,100,0,1023));
//            Serial.print("=> setPeriod="); Serial.println(pwmP);
          }
          break;
         case 'o': // Sinal: alterar tempo em ON ex: o25% o50%
          k=int(Serial.parseFloat());
          c=Serial.read(); // só ler a % e desprezar (faz o parseInt ficar mais rapido
          if (k>=0 && k<=100){
            pwmPon=k;
            Timer1.setPwmDuty(9,map(pwmPon,0,100,0,1023));
//            Serial.print("=> pwm on="); Serial.print(k); Serial.println("%");
          }
          break;
         default:
           Serial.print("erro c="); Serial.println(c,HEX);
    }
  }
}

void calcBuffer(){
  //Serial.println("entrou calcBuffer");
  chq=0;
  // conta a quantidade de canais ativos
  for (int k=0;k<4;k++){
    if (Ch[k]) {chq+=1;}
  }
  // calc size of each channel
  switch (chq){
    case 0:
      qmax=0;
      break;
    case 1:
      qmax=400;
      break;
    case 2:
      qmax=200;
      break;
    case 3:
      qmax=130;
      break;
    case 4:
      qmax=100;
      break;
  }
  /*
  if (chq<=0) {
    qmax=0;
  } else {
    qmax=408/chq; // chq-qmax; 4-102; 3-136; 2-204; 1-408
  }
*/
  if (q>qmax) {
    q=qmax;
  }
  //Serial.print("q=408/chq=");Serial.print("408/");Serial.print(chq);Serial.print("=");Serial.println(q);
  // qtdCanais-qmax (chq-qmax) (4-100) (3-130) (2-200) (1-400)
  int chInit=0;
  for (int k=0; k<4; k++){
    if (Ch[k]) {
      chi[k]=chInit;
      chInit+=qmax;
    }
  }

// Serial.print("chq="); Serial.print(chq); Serial.print(" q="); Serial.print(q); Serial.print(" qmax="); Serial.println(qmax);
//  for (int k=0; k<4; k++){
//    Serial.print("k=");Serial.print(k); Serial.print(" chi[k]="); Serial.println(chi[k]);
// }

}

void printHelp(){
   Serial.println("-----------------------");
   Serial.print("! BegOscopio "); Serial.print(versao); Serial.println(" - [email]rogerio.bego@hotmail.com[/email] !");
   Serial.println("-----------------------");
/*
   Serial.println("----------- help ---------------------");
   Serial.println(" h    : help");
   Serial.println(" ?    : exibir as configuracoes atuais");
   Serial.println(" -------- controle da amostragem ------");
   Serial.println(" d___ : d[1-3000][un] - ex: d100m, d200u - dt = intervalo de tempo (us/ms) entre as leituras");
   Serial.println(" q___ : q[1-100]. - qtd de leituras");
   Serial.println(" cn_  : (o)ativa,(x)desativa canal: ex:  c2o (ativar Ch2), c0x (desativar Ch0)");
   Serial.println(" t_   : 0,1,2,3(canal),x(off)  ");
   Serial.println(" tv__ : tv512.  valor da tensao 0-1024 (0-5v)");
   Serial.println(" -------- envio das amostras ---------");
   Serial.println(" 1    : enviar uma amostra");
   Serial.println(" v_   : o(on),x(off) enviar varias amostras");
   Serial.println(" f_   : o(on),x(off) enviar fluxo de dados");
   Serial.println("    obs:  1, v, f sao mutuamente excludentes");
   Serial.println(" -------- leitura de Resistor ou Capacitor ----");
   Serial.println(" r_   : o(on),x(off) ler Resistor ou Capacitor");
   Serial.println(" -------- Gerador de Sinal pwm ---------");
   Serial.println(" s_   : o(on),x(off) ativa Ger.Sinal (pwm na porta 9) (porta 10 indica 2*T)");
   Serial.println(" p_   : p[valor][unidade] periodo do sinal de 100u a 8s");
   Serial.println(" o_   : o[0-100][%] Ton em porcentagem");
   Serial.println("----------------------------------------");
   */
}

void printConfig(){
   Serial.println("------ configuracoes -------");
   Serial.print(">? q="); Serial.println(q);
   Serial.print(">? qmax="); Serial.println(qmax);
   Serial.print(">? dt="); Serial.print(dt); Serial.print(unidade); Serial.println("s");
   float t=(float)q * (float)dt;
   Serial.print(" -> T=(q*dt)= "); Serial.print(t); Serial.print(unidade); Serial.println("s ");
   Serial.print(">? Canais: ");
   for (int k=0; k<4; k++){
      Serial.print("  Ch"); Serial.print(k); Serial.print("=");
      if (Ch[k]) {
        Serial.print("o");
      } else {
        Serial.print("x");
      }
   }
   Serial.println();
   Serial.print(">? canalTrigger="); Serial.println(canalTrigger);
   Serial.print(">? uma="); Serial.println(uma);
   Serial.print(">? varias="); Serial.println(varias);
   Serial.print(">? fluxo="); Serial.println(fluxo);
   Serial.print(">? lerRC="); Serial.println(lerRC);
   Serial.print(">? pwmOn="); Serial.println(pwmOn);
   Serial.print(">? pwmP="); Serial.print(pwmP); Serial.println("us");
   Serial.print(">? pwmPon="); Serial.print(pwmPon); Serial.println("%");
}

unsigned long microsOuMillis(){
   if (unidade=='u'){
      return micros();
   } else {
      return millis();
   }
}

//-- procurar tensão maior que zero no canalTrigger ----
//-- se UMA=true então fica aguardando indefinitivamente
//-- se UMA=false então fica aguardando até o tempo tFIM (q*dt)
boolean trigger(){ // a variavel canalTrigger indica qual canal fará o trigger: 0,1,2 ou 3
  unsigned long tFim; // contador do tempo Final
  int v1=0,v2=0;
  //int c1=0, c2=0;
  boolean achou=false;
    tFim=microsOuMillis()+q*dt;
    // dispara na subida do valor vtrigger+10
    //fica lendo a tensão enquanto for maior que vtrigger
    //   E tempo menor que tFim
    do{
      v1=analogRead(canalTrigger-'0');
      //c1++;
    }while (v1>vtrigger && microsOuMillis()<tFim);
  //  while (v1=analogRead(canalTrigger-'0')>0 && microsOuMillis()<tFim){c1++;}
    if (v1<=vtrigger){
      tFim=microsOuMillis()+q*dt;
      //fica lendo a tensão enquanto for menor ou igual a 10+vtrigger
      // E tempo menor que tFim
      do{
        v2=analogRead(canalTrigger-'0');
        //c2++;
      }while(v2<=10+vtrigger && microsOuMillis()<tFim);
      //while (v2=analogRead(canalTrigger-'0')<=0 && microsOuMillis()<tFim){c2++;}
      if (v2>10+vtrigger){
        achou=true;
      }
      //Serial.print("v1="); Serial.print(v1); Serial.print(" v2=");Serial.println(v2);
      //Serial.print("c1=");Serial.print(c1);Serial.print(" c2=");Serial.println(c2);
    }
    return achou;
}

void lerEnviar(){

/*
  // enviar quais canais serao enviados. ex: >ch=1<\t>3<\t>
  Serial.print(">chq="); Serial.print(chq); Serial.print("\t");
  for (int k=0; k<4; k++){
    if (Ch[k]){Serial.print(k); Serial.print("\t");}
  }
  Serial.println("");

  //enviar os valores dos canais
  for (int k=0; k<q; k++){
    Serial.print(">v="); Serial.print(k); Serial.print("\t");
    if (Ch[0]) {Serial.print(chi[0]+k); Serial.print("\t");}
    if (Ch[1]) {Serial.print(chi[1]+k); Serial.print("\t");}
    if (Ch[2]) {Serial.print(chi[2]+k); Serial.print("\t");}
    if (Ch[3]) {Serial.print(chi[3]+k); Serial.print("\t");}
    Serial.println("");
  }

  return;

  */

  unsigned long tFim; // contador do tempo Final
  unsigned long tTotalReal; // tempo Total da leitura dos valores.
    if (canalTrigger>='0' && canalTrigger<='3'){
      //Serial.print("canalTrigger=");Serial.println(canalTrigger);
      Serial.print("trigger="); Serial.println(trigger());
     }
    tTotalReal=microsOuMillis();

    for (int k=0; k<q; k++){
      tFim=microsOuMillis()+dt;
/*
      if (Ch[0]) {v0[k]=analogRead(A0);}
      if (Ch[1]) {v1[k]=analogRead(A1);}
      if (Ch[2]) {v2[k]=analogRead(A2);}
      if (Ch[3]) {v3[k]=analogRead(A3);}
*/

      if (Ch[0]) {vb[chi[0]+k]=analogRead(A0);}
      if (Ch[1]) {vb[chi[1]+k]=analogRead(A1);}
      if (Ch[2]) {vb[chi[2]+k]=analogRead(A2);}
      if (Ch[3]) {vb[chi[3]+k]=analogRead(A3);}
      while (microsOuMillis()<tFim){}
    }

    tTotalReal=microsOuMillis()-tTotalReal; // total de tempo para ler todas as amostras
    dtReal=tTotalReal/q; // calcular o tempo médio de cada leitura
  Serial.println();
  Serial.print(">q="); Serial.println(q);
  Serial.print(">dt="); Serial.print(dt); Serial.print(unidade); Serial.println("s");
  Serial.print(">dtReal="); Serial.print(dtReal); //  Serial.print(unidade); Serial.println("s");
    if (unidade=='m'){
      Serial.println("e-3");
    }else if (unidade=='u'){
      Serial.println("e-6");
    }

  // enviar quais canais serao enviados. ex: >ch=1<\t>3<\t>
  Serial.print(">chq="); Serial.print(chq); Serial.print("\t");
  for (int k=0; k<4; k++){
    if (Ch[k]){Serial.print(k); Serial.print("\t");}
  }
  Serial.println("");

  //enviar os valores dos canais
  for (int k=0; k<q; k++){
    Serial.print(">v="); Serial.print(k); Serial.print("\t");
    if (Ch[0]) {Serial.print(vb[chi[0]+k]); Serial.print("\t");}
    if (Ch[1]) {Serial.print(vb[chi[1]+k]); Serial.print("\t");}
    if (Ch[2]) {Serial.print(vb[chi[2]+k]); Serial.print("\t");}
    if (Ch[3]) {Serial.print(vb[chi[3]+k]); Serial.print("\t");}
    Serial.println("");

  /*
    if (Ch[0]) {Serial.print(chi[0]+k); Serial.print("\t");}
    if (Ch[1]) {Serial.print(chi[1]+k); Serial.print("\t");}
    if (Ch[2]) {Serial.print(chi[2]+k); Serial.print("\t");}
    if (Ch[3]) {Serial.print(chi[3]+k); Serial.print("\t");}
    Serial.println("");
  */
  }
/* -- eliminado em 07/May/2017 - criei buffer dinamico  vb[408] --
  for (int k=0; k<q; k++){
    Serial.print(">v=");
    Serial.print(k); Serial.print("\t");
    Serial.print(v0[k]); Serial.print("\t");
    Serial.print(v1[k]); Serial.print("\t");
    Serial.print(v2[k]); Serial.print("\t");
    Serial.println(v3[k]);
  }
  */
  Serial.print(">tTotalReal="); Serial.print(tTotalReal); //Serial.print(unidade); Serial.println("s");
    if (unidade=='m'){
      Serial.println("e-3");
    }else if (unidade=='u'){
      Serial.println("e-6");
    }
}

void lerFluxo(){
  int v0, v1, v2, v3; // guarda os valores das leituras
  //byte v0, v1, v2, v3; // guarda os valores das leituras
  boolean leu=false;
    if (microsOuMillis()>=tFim){
      dtReal=microsOuMillis()-tIni;
      tIni=microsOuMillis(); tFim=tIni+dt;
      if (Ch[0]) {v0=analogRead(A0);}
      if (Ch[1]) {v1=analogRead(A1);}
      if (Ch[2]) {v2=analogRead(A2);}
      if (Ch[3]) {v3=analogRead(A3);}
      //if (Ch[0]) {v0=analogRead(A0)/4;}
      //if (Ch[1]) {v1=analogRead(A1)/4;}
      //if (Ch[2]) {v2=analogRead(A2)/4;}
      //if (Ch[3]) {v3=analogRead(A3)/4;}
      leu=true;
    }
  if (leu){
    Serial.print(">f=");
    Serial.print("0"); Serial.print("\t");
    Serial.print(dtReal);
      if (unidade=='m'){
        Serial.print("e-3");
      }else if (unidade=='u'){
        Serial.print("e-6");
      }
      Serial.print("\t");
    if (Ch[0]) {Serial.print(v0);} else {Serial.print("0");} Serial.print("\t");
    if (Ch[1]) {Serial.print(v1);} else {Serial.print("0");} Serial.print("\t");
    if (Ch[2]) {Serial.print(v2);} else {Serial.print("0");} Serial.print("\t");
    if (Ch[3]) {Serial.println(v3);} else {Serial.println("0");}
  }
}

//=========== Rotinas para leitura de Resistor e Capacitor ===========

void lerResistorCapacitor(){
  descarregar();
  lerEntrada(1);
  if (vf-vi>=100) {// e' capacitor
    calcCapacitor();
  } else {
    if (v<900) { // calcular valor do resistor
      calcRx();
    } else { // subir selecionar 2
      // descarregar se for capacitor
      descarregar();
      lerEntrada(2);
      if (vf-vi>=100) { // capacitor - escala 2
        calcCapacitor();
      } else { // resistor
        if (v<900){ // calcular valor do resistor
          calcRx();
        } else { // subir selecionar 3 (nao consegue detectar capacitor corretamente)
          lerEntrada(3);
          if (v<900){
            calcRx();
          } else {
            Serial.println(">rc=3\tColoque RC");
          }
        }
      }
    }
  }
}

void calcCapacitor(){
  float re[]={0.0,145.2,20692.9,1017847.5};
  float cx=0;
  descarregar();
  selecionar(1);
  dtRC=millis();
  while (analogRead(pinV)<647){} // 647 = 63.2% Vcc => (nessa voltagem  t=rc)
  dtRC=millis()-dtRC;
  if (dtRC>=100) { // dentro da faixa Cx>1mF
    cx=(float)dtRC/re[entrada];
    unidadeRC='m';  //resultado em mF
  } else { // fora da faixa, subir para escala 2
    descarregar();
    selecionar(2);
    dtRC=millis();
    while (analogRead(pinV)<647){}
    dtRC=millis()-dtRC;
    if (dtRC>=10) { // dentro da faixa
      cx=(float)dtRC*1000.0/re[entrada];
      unidadeRC='u'; // resultado em uF
    } else { // fora da faixa, então subir escala
      descarregar();
      selecionar(3);
      dtRC=millis();
      while (analogRead(pinV)<647){}
      dtRC=millis()-dtRC;
      cx=(float)dtRC*1000000.0/re[entrada];
      unidadeRC='n'; // resultado em nF
    }
  }
  Serial.print(">c="); Serial.print(entrada); Serial.print("\t"); Serial.print(cx); Serial.print(" "); Serial.print(unidadeRC); Serial.println("F");
}

void lerEntrada(byte e){
  selecionar(e);
  dtRC=micros();
  vi=analogRead(pinV);
  v=0;
  for (int k=0; k<10; k++){
     v+=analogRead(pinV);
  }
  v/=10;
  vf=analogRead(pinV);
  dtRC=micros()-dtRC;
}

void descarregar(){
  selecionar(0);
  while (analogRead(pinV)>0){}
}

void calcRx(){
  float re[]={0.0,145.2,20692.9,1017847.5};
  float vcc[]={0,871.5,1026.3,1027.1};
  float rx=0;
  rx=re[entrada]*(float)v/(vcc[entrada]-(float)v);
  Serial.print(">r="); Serial.print(entrada); Serial.print("\t");
  switch (entrada) {
     case 1:
      if (rx>=1000){
        rx/=1000;
        Serial.print(rx); Serial.println(" Kohm");
      } else {
        Serial.print(rx); Serial.println(" ohm");
      }
      break;
     case 2:
      Serial.print(rx/1000); Serial.println(" Kohm");
      break;
     case 3:
      Serial.print(rx/1000000); Serial.println(" Mohm");
      break;
  }
}

void selecionar(byte e){
  entrada=e;
  digitalWrite(pinA,bitRead(entrada,0));
  digitalWrite(pinB,bitRead(entrada,1));
}

Processing示波器代码(部分修改):
String versao="v1.0";
PFont font;

byte escLinear=0; // Dial com escala linear
byte escLog=1;     // Dial com escala logarítimica (base 10)
byte altMove=2; // mudar o valor ao arrastar o mouse "MouseDragged"
byte altSolta=3; // mudar o valor ao soltar o botão do mouse "MouseReleased"
boolean nInt=true; // n é inteiro (arredondar), ou decimal !nInt
boolean fmt=true; // fmt=true="formatar",  !fmt=false="não formatar"
boolean esperandoTrigger=false;
int vTrigger=0; // valor do trigger (subindo) 0-1024 (0-5v)
color cor[]={color(255, 0, 0), color(0, 255, 0), color(0, 0, 255), color(255,255,0)}; // canais: red,green,blue,yellow
import processing.serial.*;
PrintWriter output;
boolean outputOpen=false;
Botao save;
int qSave=0;
Serial port;
Com com;
Tela tela;
CanalXYZ chXYZ;
Botao resetEixos;
Botao resetMedir;
Canal canal[]=new Canal[4];
//byte chq=4; // qtd de canais ativos
Grupo grupo[]=new Grupo[3]; // usado para alterar v/div e ms/div simultaneamente em todos os canais usando SHIFT
// painel para os controles de Amostragem
Painel pnlAmostra; // painel
Dial dt; // delta t (tempo de cada leitura)
Dial q;  // quantidade de leituras
Botao umaAmostra; // solicita uma Amostra
Botao variasAmostras; // solicita várias Amostras
Botao fluxoContinuo;  // entra com leitura a cada dt
FmtNum tTotal; // tempo total da amostragem dt*q

Botao demo[]=new Botao[3]; // botões para gerar sinais de demonstração
float fase1, fase2, t1, t2; // fase dos DEMO //para noise(t) do demo
CheckBox verPontos; // ver os pontos da amostragem
CheckBox calcFreq; // detectar frequencia
CheckBox grafDif; // (ver) mostrar gráfico Diferença (parecido com a derivada)

//Dial ruido; // usado para melhorar a detecção da frequencia

// painel para medir resistor/capacitor
Painel pnlRC; // o valor é colocado em tex2 do CheckBox RC
CheckBox RC; // ativa/desativa medidor de resistor/capacitor

// painel para o Gerador de Sinal
Painel pnlSinal;
CheckBox sinal; // f e t são dependentes f=1/t, t=1/f
Dial fSinal;    // f (frequencia) do Sinal (10kHz-0.125Hz)
Dial tSinal;    // T (período) do Sinal (100us-8s)
Dial tonSinal;  // tempo em ON (0-100%)

// verificar se o tempo de leitura Real é igual ao desejado
FmtNum tTotalReal, dtReal; // tempos reais de leitura enviados pelo Arduino
boolean dtErro=false;
float Q=45.0; //tamanho do quadrado na tela

int chq=4; // qtd de canais selecionados (visiveis)
//int qMax=102; // chq-qMax: 4-102, 3-136, 2-204, 1-408
int ch[]={0,1,2,3}; // quais canais estão visiveis (ON)

//temporarios
int marg1, marg2; //margem temporaria para ajustar a posição dos objetos

void setup() {
  size(680, 700);
  font = createFont("宋体.vlw",48);
  textFont(font);
  //size(800,700);
  frameRate(10);
  tela=new Tela(30+10, 60, 10*Q, 12*Q);  //horizontal 10divisoes , vertical 12divisoes
  marg1=tela.x+tela.w+10;
  marg2=marg1+200;
  com=new Com(port, tela.x+tela.w-250, 5, 250, 55);
     for (byte k=0; k<3; k++){ // deve estar antes do canal
      grupo[k]=new Grupo();
   }

  resetEixos=new Botao("eixos",marg1+50,tela.y,45,20);
  resetMedir=new Botao("medir",resetEixos.x+resetEixos.w+2,tela.y,45,20);

  //demo & canais
  for (byte k=0; k<4; k++) {
    if (k<3) {demo[k]=new Botao(str(k+1), marg1+50+k*30, tela.y/2-10, 30, 20);}
    canal[k]=new Canal(k, cor[k], marg1, tela.y+27+k*110, 143, 100); //h115
  }
   chXYZ=new CanalXYZ(color(255,0,255),marg1,canal[3].y+canal[3].h+10,143,80);
  chXYZ.verCanais.clicado=true;

  verPontos=new CheckBox("ver pontos", chXYZ.x, chXYZ.y+chXYZ.h+5, 15);
  calcFreq=new CheckBox("detectar freq.", verPontos.x, verPontos.y+verPontos.h+5, 15);
  grafDif=new CheckBox("ver",calcFreq.x+calcFreq.w,calcFreq.y,15);
  save=new Botao("salvar datax.txt",calcFreq.x,calcFreq.y+calcFreq.h+5,150,20);
  //medidor de resistor/capacitor
  pnlRC=new Painel("", tela.x, tela.y+tela.h+10, 125, 40);
  RC=new CheckBox("medir res./cap.", pnlRC.x, pnlRC.y, 15);
  //Gerador de Sinais - agora só gera onda quadrada, depois vai gerar triangulo, denteDeSerra, e senidal
  pnlSinal=new Painel("", pnlRC.x+pnlRC.w+10, pnlRC.y, 100, 85);
  sinal=new CheckBox("Ger.Sinal", pnlSinal.x, pnlSinal.y, 15);
  fSinal=new Dial(escLog, altSolta, !nInt, fmt, "f", "Hz", 50f, 125e-3f, 10e3f, pnlSinal.x+5, sinal.y+sinal.h+2, pnlSinal.w-10, 20);
  tSinal=new Dial(escLog, altSolta, !nInt, fmt, "T", "s", 20e-3f, 100e-6f, 8f, fSinal.x, fSinal.y+fSinal.h+2, fSinal.w, fSinal.h);
  tonSinal=new Dial(escLinear, altSolta, nInt, !fmt, "Ton", "%", 25f, 0f, 100f, tSinal.x, tSinal.y+tSinal.h+2, tSinal.w, tSinal.h);
  // posicionamento da Amostragem
  pnlAmostra=new Painel("Amostragem", pnlSinal.x+pnlSinal.w+10, pnlSinal.y, 200, 85);
  dt=new Dial(escLog, altSolta, nInt, fmt, "dt", "s", 1e-3f, 10e-6f, 2f, pnlAmostra.x+5, pnlAmostra.y+20, 100, 20);
  dtReal=new FmtNum(0,nInt,fmt);
  q=new Dial(escLinear, altSolta, nInt, !fmt, "q", "", 100, 1, 100, dt.x+dt.w+5, dt.y, 60, 20);
  tTotal=new FmtNum(dt.v.getV()*q.v.getV(), !nInt);
  tTotalReal=new FmtNum(0,!nInt);
  umaAmostra=new Botao("uma", dt.x, dt.y+dt.h+5, 50, 20);
  variasAmostras=new Botao("varias", umaAmostra.x+umaAmostra.w+5, umaAmostra.y, umaAmostra.w, umaAmostra.h);
  fluxoContinuo=new Botao("fluxo", variasAmostras.x+variasAmostras.w+5, variasAmostras.y, variasAmostras.w, variasAmostras.h);
}

void draw() {
  //==== Construir a tela e mostrar os controles =========
  background(100);
  fill(0, 255, 255);
  textAlign(LEFT, TOP);
  textSize(18);
  text("四通道示波器 "+versao, tela.x, 12);
  fill(0);
  textSize(12);
  text("    DiscoverySoft.com", tela.x, tela.y-15);
  tela.display();
  textSize(15);
  fill(0);
  textAlign(RIGHT, CENTER);
  text("演示", demo[0].x-5, demo[0].y+demo[0].h/2); //tela.x+tela.w+10,tela.y);
  text("重置",resetEixos.x-5,resetEixos.y+resetEixos.h/2);
   chXYZ.display();
    for (byte k=0; k<4; k++) {
    if (k<3){demo[k].display();}
        canal[k].display();
  }
   verPontos.display();
  calcFreq.display();
  grafDif.display();
  //ruido.display();
  save.display();
  com.display();
  resetEixos.display();
  resetMedir.display();

  tTotal.setV(dt.v.getV()*q.v.getV());
  pnlAmostra.tex2="("+tTotal.printV()+"s)";
  pnlAmostra.display();
  dt.display();
  q.display();
  umaAmostra.display();
  variasAmostras.display();
  fluxoContinuo.display();
  //== mostrar o dtReal, tTotalRea e o erro
  textAlign(LEFT);
  if (dtErro){ fill(255,0,0); } else {fill(0,20,0); }
  String tex="Real: dt"+dtReal.printV()+"s";
  if (fluxoContinuo.clicado==false){
     tex+="  total"+tTotalReal.printV()+"s";
  }
  text(tex,pnlAmostra.x+5,pnlAmostra.y+pnlAmostra.h-2);
  fill(0);
  pnlRC.display();
  RC.display();
  pnlSinal.display();
  sinal.display();
  fSinal.display();
  tSinal.display();
  tonSinal.display();

  //=== se DEMO estiver ativado, então, gerar os dados ===
  if (demo[0].clicado){
        float mf=second()/10; // de 10 em 10 segundos faz multiplos da frequencia mf*freq
        for (int k=0; k<q.v.v; k++){
           canal[0].buffer[k]=(int)(512.0*(1+sin(2.0*PI*fSinal.v.v*((float)k*dt.v.v))));
           canal[1].buffer[k]=(int)(512.0*(1+sin(fase1+2.0*PI*tonSinal.v.v/10.0*fSinal.v.v*((float)k*dt.v.v))));
           canal[2].buffer[k]=(canal[0].buffer[k]+canal[1].buffer[k])/2;
           canal[3].buffer[k]=(int)(512.0*(1+sin(2.0*PI*fSinal.v.v*(k*dt.v.v)+sin(2*PI*mf*fSinal.v.v*(k*dt.v.v)))));
        }
           fase1+=2*PI/100;
        canal[0].atualizou=true;
        canal[1].atualizou=true;
        canal[2].atualizou=true;
        canal[3].atualizou=true;
  } else if (demo[1].clicado){
        float qmax=1/(fSinal.v.v*2*dt.v.v);
        float qmin=qmax*tonSinal.v.v/100.0;
        float qc=0.0;
        float fator=0;
        float vq=0;
        float f0=(fase1/(2.0*PI*fSinal.v.v*dt.v.v))%qmax;
        float f1=((fase1+radians(120))/(2.0*PI*fSinal.v.v*dt.v.v))%qmax;
        float f2=((fase1+radians(240))/(2.0*PI*fSinal.v.v*dt.v.v))%qmax;

        for (int k=0; k<q.v.v; k++){
           qc=k % qmax;
           if (qc<qmin) fator=0; else fator=1.0;
               t2=((float)k+f0) % qmax;
           if (t2<qmin) vq=0; else vq=1.0;
           canal[0].buffer[k]=(int)(vq*512.0*(sin(fase1+2.0*PI*fSinal.v.v*((float)k*dt.v.v))));
           canal[3].buffer[k]=(int)(vq*1023.0);

           t2=((float)k+f1)%qmax;
           if (t2<qmin) vq=0; else vq=1.0;
           canal[1].buffer[k]=(int)(vq*512.0*(sin(fase1+radians(120)+2.0*PI*fSinal.v.v*((float)k*dt.v.v))));

           t2=((float)k+f2)%qmax;
           if (t2<qmin) vq=0; else vq=1.0;
           canal[2].buffer[k]=(int)(vq*512.0*(sin(fase1+radians(240)+2.0*PI*fSinal.v.v*((float)k*dt.v.v))));

         }

        canal[0].atualizou=true;
        canal[1].atualizou=true;
        canal[2].atualizou=true;
        canal[3].atualizou=true;

  } else if (demo[2].clicado){

        float qmax=1.0/(2*dt.v.v*fSinal.v.v);
        float qmin=qmax*tonSinal.v.v/100.0;
        float qc=0.0;
        float fator=0;
        for (int k=0; k<q.v.v; k++){
           qc=k % qmax;
                  if (qc<qmin) fator=1; else fator=0;
           canal[0].buffer[k]=(int)(fator*1023.0);
           if (qc<qmin) {
             canal[1].buffer[k]=(int)(512.0*(1.0-exp(-qc*100.0*dt.v.v)));
           } else {
             canal[1].buffer[k]=(int)(512.0*(exp(-(qc-qmin+1)*100.0*dt.v.v)));
           }
           canal[2].buffer[k]=(int)(512.0+512.0*(sin(radians(240)+2.0*PI*fSinal.v.v*((float)k*dt.v.v))));
           canal[3].buffer[k]=(int)(fator*512.0*(sin(2.0*PI*fSinal.v.v*((float)k*dt.v.v))));
           }
           fase1+=2*PI/100;
        canal[0].atualizou=true;
        canal[1].atualizou=true;
        canal[2].atualizou=true;
        canal[3].atualizou=true;

  }

}

void mouseClicked() {
  //-- verificar se é para abrir Serial --
  int r=com.mouseClicado();
  if (r==1) { // retornou 1 então abrir serial
    try {
      //port=new Serial(this,com.ports[com.indPort],int(com.speeds[com.indSpeed]));
      port=new Serial(this, com.ports[com.indPort], int(com.speeds[com.indSpeed]));
      port.bufferUntil(10); //configurado para pegar linhas inteiras
      com.conectado=true;
      com.erro=false;

    }
    catch(Exception e) {
      println("erro abrindo Serial:", e);
      com.conectado=false;
      com.erro=true;
    }

    if (com.conectado){      // start default was placed when eventSerial receives >init=v1.5
      /*
      //initProgram();
      println("init delay 5000");
      delay(5000);
      println("end delay 5000");
      for (int k=0;k<4;k++){
        canal[k].chN.clicado=true;
      }
      // ligar uma amostra
     variasAmostras.clicado=true;
     if (variasAmostras.clicado) {
        port.write("vo");
      } else {
        port.write("vx");
      }
      println("Abri Serial");
      println("variasAmostra.clicado=",variasAmostras.clicado);
      */
    }

  } else if (r==-1) { //retornou -1 então fechar serial
    port.stop();
    com.conectado=false;
    com.versionArduino.tex="";
    com.erro=false;
  }

  if (resetEixos.mouseClicado()){
    for (int k=0; k<4;k++){
     canal[k].p0=tela.y+3*Q*(k+1);//posição da tensão zero
    }
    resetEixos.clicado=false;
  }

  if (resetMedir.mouseClicado()){
     for (int k=0; k<4;k++){
        canal[k].telaClicou=false;
     }
     resetMedir.clicado=false;
  }

  /*
  if (XYZ.mouseClicado()) {
    if (XYZ.clicado) {
      canal[0].chN.clicado=true;
      canal[1].chN.clicado=false;
      canal[2].chN.clicado=false;
      canal[3].chN.clicado=false;
    } else {
      canal[1].chN.clicado=true;
      canal[2].chN.clicado=true;
      canal[3].chN.clicado=true;
    }
  }
  */
  chXYZ.mouseClicado();
  //XYZ.mouseClicado();
  // canais selecionados do XYZ
  /*
  for (int k=0;k<3;k++){
     if(selXYZ[k].mouseClicado()){
        int j=10-4-(parseInt(selXYZ[0].tex)+parseInt(selXYZ[1].tex)+parseInt(selXYZ[2].tex));
        selXYZ[k].tex=str(j);
        selXYZ[k].cor_ativo=cor[j];
        selXYZ[k].clicado=true;
     }
   }
   */
  // habilitar XYZ
  //XYZ.mouseClicado();

  for (int k=0; k<4; k++) {
    if (canal[k].mouseClicado()){ // se alterou o Chn para visível ou não visível
       if (com.conectado){                           // enviar comando para o Arduino não ler esse canal
         if (canal[k].chN.clicado){
            port.write("c"+str(k)+"o");
         } else {
            port.write("c"+str(k)+"x");
         }
       }
       verificarQ();
    }
  }

  for (int k=0; k<3;k++){
    if (demo[k].mouseClicado()) { // Acionar o DEMO e desmarcas os outros 2
      if (demo[k].clicado) {
        int total=0;
        for (int k2=0; k2<3;k2++){
          if (demo[k2].clicado) total++;
        }
        if (total<=1) {
          tonSinal.salvar();
          fSinal.salvar();
          tSinal.salvar();
        }
        for (int j=0; j<k; j++) {
          demo[j].clicado=false;
        }
        for (int j=2; j>k; j--) {
          demo[j].clicado=false;
        }
        tonSinal.alterar=altMove;
        fSinal.alterar=altMove;
        tSinal.alterar=altMove;
      } else {
        tonSinal.restaurar();
        tonSinal.alterar=altSolta;
        fSinal.restaurar();
        fSinal.alterar=altSolta;
        tSinal.restaurar();
        tSinal.alterar=altSolta;
      }
    }
  }

  // botões para medir tempo x tensão nos 4 canais (e botão de limpar x)
  /*
  for (int k=0;k<5;k++){
    if (medir[k].mouseClicado()){
       if (medir[k].clicado){
          for (int j=0; j<k;j++){
             medir[j].clicado=false;
          }
          for (int j=3;j>k;j--){
            medir[j].clicado=false;
          }
       }
       if (k==4){ // limpar os retangulos
         for (int i=0; i<4; i++){
            canal[i].telaClicou=false;
         }
       }
    }
  }
  */

  // botões para acionar o trigger nos canais
  /*
  for (int k=0;k<5;k++){
    if (trigger[k].mouseClicado()){
       if (trigger[k].clicado){
          for (int j=0; j<k;j++){
             trigger[j].clicado=false;
          }
          for (int j=4;j>k;j--){
            trigger[j].clicado=false;
          }
          //enviar comando para o Arduino
          if (com.conectado) {
            port.write("t"+trigger[k].tex);
          }
       } else{
         if (com.conectado){
            port.write("tx");
         }
       }
    }
  }
  */

  verPontos.mouseClicado();
  calcFreq.mouseClicado();
  grafDif.mouseClicado();

  //08-Jun-2017 write data to file
  if (save.mouseClicado()){
        // 14-Jun-2017 save fluxo or save memory
        //println("fluxoContinuo.clicado=",fluxoContinuo.clicado);
        if (fluxoContinuo.clicado){
          if (outputOpen==false){ // não está gravando, então iniciar a gravação
            //println("outputOpen==false => ",outputOpen);
            String fileName ="dataf"+nf(year(),4)+nf(month(),2)+nf(day(),2)+nf(hour(),2)+nf(minute(),2)+nf(second(),2)+".txt";
            output=createWriter(fileName);
            outputOpen=true;
            save.tex="salvando";
            // cabeçalho
            //output.println("BegOscopio v"+versao+" "+nf(year())+"-"+nf(month())+"-"+nf(day())+" "+nf(hour())+":"+nf(minute())+":"+nf(second()));
            output.print("dt(");output.print(dt.v.printV());output.print(dt.unidade);output.print(")");
            for (int k=0; k<4; k++){
               if (canal[k].chN.clicado){
                 output.print('\t');output.print("ch");output.print(k);output.print("(mV)");
               }
            }
            output.println();
            qSave=0;
            // ao entrar cada dado no fluxo gravar em output.print()
            // gravar na rotina de entrada
          } else { // save já está gravando, então parar a gravação
            //println("outputOpen==true => ",outputOpen);
            output.close();
            outputOpen=false;
            qSave=1;
            if (qSave>10) {qSave=1;}
            save.tex="salvar datax.txt" + "-"+qSave;
            save.clicado=false;
          }
        } else {
          String fileName ="data"+nf(year(),4)+nf(month(),2)+nf(day(),2)+nf(hour(),2)+nf(minute(),2)+nf(second(),2)+".txt";
          output=createWriter(fileName);
          // cabeçalho
          //output.println("BegOscopio v"+versao+" "+nf(year())+"-"+nf(month())+"-"+nf(day())+" "+nf(hour())+":"+nf(minute())+":"+nf(second()));
          output.print("dt(");output.print(dt.v.printV());output.print(dt.unidade);output.print(")");
          for (int k=0; k<4; k++){
             if (canal[k].chN.clicado){
               output.print('\t');output.print("ch");output.print(k);output.print("(mV)");
             }
          }
          output.println();
          // dados
          float f=5000.0/1023.0;
          for (int k2=0; k2<q.v.v;k2++){
            output.print(k2);
            for (int k=0; k<4; k++) {
              if (canal[k].chN.clicado){
                output.print('\t');output.print(int(canal[k].v[k2]*f));
              }
            }
            output.println();
          }

          output.close();
          qSave+=1;
          if (qSave>10) {qSave=1;}
          save.tex="salvar datax.txt" + "-"+qSave;
          save.clicado=false;
        }
  }
  //ruido.mouseClicado();

  //se clicou em dt ou q então enviar comando para Arduino e ajustar tela
  if (dt.mouseClicado()) { // se true alterou dt, então ajustarFt() (escala de t na tela)
    enviarDt();
    ajustarFt();
  }
  if (q.mouseClicado()) { // se true alterou q, então ajustarFt()
    enviarQ();
    ajustarFt();
  }

  if (RC.mouseClicado()) {
    if (com.conectado) {
      if (RC.clicado) {
        port.write("ro");
      } else {
        port.write("rx");
        RC.tex2="";
      }
    } else {
      RC.clicado=false;
    }
  }

  if (umaAmostra.mouseClicado()) { // receber apenas Uma Amostra
    variasAmostras.clicado=false;
    fluxoContinuo.clicado=false;
    if (outputOpen) {
      fecharDados();
    }
    if (com.conectado) {
      port.write("1");
    }
    umaAmostra.clicado=false;
    // verificar se tem algum trigger acionado para que ele fique esperando o disparo
    // vai ficar piscando para indicar que está aguardando o disparo.
    int k2=-1;
    for (int k=0; k<4;k++){
      if (canal[k].trigger.clicado) {
         k2=k;
         break;
      }
    }
    //println("k2=",k2);

    if (k2>=0 && k2<=3){
       pnlAmostra.piscar=true;
       canal[k2].trigger.piscar=true;
       esperandoTrigger=true;
    } else {
       pnlAmostra.piscar=false;
       esperandoTrigger=false;
     }
  }
  if (variasAmostras.mouseClicado()) {
    umaAmostra.clicado=false;
    fluxoContinuo.clicado=false;
    if (outputOpen) {
      fecharDados();
    }
    if (com.conectado) {
      if (variasAmostras.clicado) {
        port.write("vo");
      } else {
        port.write("vx");
      }
    } else {
      variasAmostras.clicado=false;
    }
  }
  if (fluxoContinuo.mouseClicado()) {
    umaAmostra.clicado=false;
    variasAmostras.clicado=false;
    if (com.conectado) {
      if (fluxoContinuo.clicado) {
        port.write("fo");

      } else {
        port.write("fx");
        if (outputOpen){
          fecharDados();
        }
      }
    } else {
      fluxoContinuo.clicado=false;
    }
  }

  if (sinal.mouseClicado()){
     if (com.conectado){
        if (sinal.clicado){
           port.write("so");
        } else {
           port.write("sx");
        }
     }
  }

  if (fSinal.mouseClicado()){
    tSinal.setV(1/fSinal.v.v);
    enviarCmd("tSinal");
  }
  if (tSinal.mouseClicado()){
     fSinal.setV(1/tSinal.v.v);
     enviarCmd("tSinal");
  }
  if (tonSinal.mouseClicado()){
    enviarCmd("tonSinal");
  }
}

void verificarQ(){
  chq=0; // contar qtd de canais ativos
  for (int k=0; k<4; k++){
     if (canal[k].chN.clicado){
       chq+=1;
     }
  }
  //q.vMax=408.0/chq;
  switch (chq){
     case 0:
       q.vMax=0;
       break;
     case 1:
       q.vMax=400;
       break;
     case 2:
       q.vMax=200;
       break;
     case 3:
       q.vMax=130;
       break;
     case 4:
       q.vMax=100;
       break;
  }
  if (q.v.v>q.vMax) {
    q.setV(q.vMax);
    ajustarFt();
  } else {
    q.setV(q.v.v);
  }
}

void mousePressed() {
  //d.mousePressionou();
  for (int k=0; k<4; k++) {
    canal[k].mousePressionou();
  }
  chXYZ.mousePressionou();
  dt.mousePressionou();
  q.mousePressionou();
  //ruido.mousePressionou();

  // só para aparecer o verde do pressionado
  umaAmostra.mousePressionou();
  variasAmostras.mousePressionou();
  fluxoContinuo.mousePressionou();

  fSinal.mousePressionou();
  tSinal.mousePressionou();
  tonSinal.mousePressionou();

  for (int k=0; k<3;k++){
     demo[k].mousePressionou();
  }
  resetEixos.mousePressionou();
  resetMedir.mousePressionou();

}

void mouseReleased() {
  // d.mouseSoltou();
  for (int k=0; k<4; k++) {
    canal[k].mouseSoltou();
  }
  chXYZ.mouseSoltou();

  for (int k=0; k<3;k++){
     demo[k].mouseSoltou();
  }
  resetEixos.mouseSoltou();
  resetMedir.mouseSoltou();
  // só para aparecer o verde do pressionado
  umaAmostra.mouseSoltou();
  variasAmostras.mouseSoltou();
  fluxoContinuo.mouseSoltou();

  //se soltar o mouse no dt ou q, então enviar os dados para o Arduino
  if (dt.mouseSoltou()) {
    enviarDt();
    ajustarFt();
  }
  if (q.mouseSoltou()) {
    enviarQ();
    // acertar as escalas ft de cada canal
    ajustarFt();
  }

  //ruido.mouseSoltou();

  if (fSinal.mouseSoltou()) {
    tSinal.setV(1/fSinal.v.v);
    enviarCmd("tSinal");
  }
  if (tSinal.mouseSoltou()) {
    fSinal.setV(1/tSinal.v.v);
    enviarCmd("tSinal");
  }
  if (tonSinal.mouseSoltou()){
    enviarCmd("tonSinal");
  }

  // controle do y do XYZ
  //if (XYZ.clicado){
  //    XYZyPegou=false;
  //}

}

void mouseMoved() {
  //teste
  //  canal[0].cor=get(mouseX,mouseY);
  //    println("cor=",canal[0].cor);
  com.mouseMoveu();

  for (int k=0; k<4; k++) {
    canal[k].mouseMoveu();
  }
  chXYZ.mouseMoveu();
  dt.mouseMoveu();
  q.mouseMoveu();
  //ruido.mouseMoveu();

  fSinal.mouseMoveu();
  tSinal.mouseMoveu();

  tonSinal.mouseMoveu();
}

void mouseDragged() {
  //d.mouseArrastou();
  for (int k=0; k<4; k++) {
    canal[k].mouseArrastou();
  }
  chXYZ.mouseArrastou();
  dt.mouseArrastou();
  q.mouseArrastou();
  //ruido.mouseArrastou();

  if (fSinal.alterar==altSolta){
    fSinal.mouseArrastou();
    tSinal.mouseArrastou();
  } else {
    if (fSinal.mouseArrastou()){
       tSinal.setV(1/fSinal.v.v);
    }
    if (tSinal.mouseArrastou()){
      fSinal.setV(1/tSinal.v.v);
    }
  }

  tonSinal.mouseArrastou();

  // controle do y do XYZ
  //if (XYZ.clicado){
  //   if (XYZyPegou){
  //    XYZy=constrain(mouseY,tela.y,tela.y+10*Q)-mouseOffSet;
  //   }
  //}
}

void keyReleased(){
  keyPressed=false;
}

void fecharDados(){
      output.close();
      outputOpen=false;
      if (qSave>10) {qSave=1;}
      save.tex="salvar datax.txt" + "-"+qSave;
      save.clicado=false;
}

/* ==========================================
     Comando enviados para o Arduino
   ========================================== */

//=== Ger.Sinal - Se alterou f/T/Ton - enviar comando para Arduino ==
void enviarCmd(String cmd){
  if (cmd.equals("tSinal")){
    if (com.conectado){
         port.write("p"+tSinal.v.printV());
         println("p"+tSinal.v.printV());
     }
  } else if (cmd.equals("tonSinal")){
    if (com.conectado){
         port.write("o"+tonSinal.v.printV()+"%");
         println("o"+tonSinal.v.printV()+"%");
      }
  }
}

//==Se alterou dt ou q enviar comando para Arduino e ajustar a escala da tela ==
void enviarDt() {
  if (com.conectado) {
    port.write("d"+dt.v.printV());
  }
  // acertar as escalas ft de cada canal
  ajustarFt();
}
void enviarQ() {
  if (com.conectado) {
    port.write("q"+q.v.printV()+".");
  }
}

void ajustarFt() {
  float ftNew=dt.v.getV()*q.v.getV()/10.0;
  println("ftNew=",ftNew," dt=",dt.v.getV()," q=",q.v.getV());
  for (int k=0; k<4; k++) {
    canal[k].ft.setV(ftNew);
  }
}

/*=====================================
      Entrada do Evento Porta Serial
  =====================================*/
void serialEvent(Serial p) {
  //if (p.available()>0) {}
try {
  String cmd="", val="";
  String tex=p.readStringUntil(10);
  //print(">>>> ",tex); //eliminar
  if (tex.charAt(0)=='>') { //comando: >cmd=v1(tab)v2(tab)v3(tab)
    int i=tex.indexOf("=");
    if (i>=0) { // encontrou sinal "=" (igual)  obs: i=-1 => não encontrou o sinal '='
      cmd=tex.substring(1, i); // pegar o comando obs: substring(inclusive,exclusive)
      val=tex.substring(i+1); // pegar o valor
      //println("cmd=",cmd," val=",val);
      if (cmd.equals("init")) { // init
        println("versionArduino=<",val,">");
        com.versionArduino.tex=".ino "+val.substring(0,val.length()-1);
        //start all channels
        for (int k=0;k<4;k++){
          canal[k].chN.clicado=true;
        }
       // enviar dt
        enviarDt();
       // verificar e enviar q
       verificarQ();
        enviarQ();

        // send command to Arduino -> start Signal Gennerator 60Hz tOn25%
        enviarCmd("tSinal");
        enviarCmd("tonSinal");
        sinal.clicado=true;
        port.write("so");

        // ligar varias amostra
       variasAmostras.clicado=true;
       port.write("vo");

       //if (variasAmostras.clicado) {
       //   port.write("vo");
       // } else {
       //   port.write("vx");
       // }
        println("Abri Serial");
        println("variasAmostra.clicado=",variasAmostras.clicado);

      } else if (cmd.equals("f")) { // entra fluxo de dados - deslocar dados e armazenar no final
        String tex2[]=splitTokens(val); //val = "0(t)dtReal(t)ch0(t)ch1(t)ch2"
        //deslocar os dados para baixo, para incluir o novo dado no final
        for (int j=0; j<4; j++) {
          for (int k=1; k<q.v.v; k++) {
            canal[j].v[k-1]=canal[j].v[k];
          }
        }
        canal[0].v[int(q.v.v-1)]=int(tex2[2]);
        canal[1].v[int(q.v.v-1)]=int(tex2[3]);
        canal[2].v[int(q.v.v-1)]=int(tex2[4]);
        canal[3].v[int(q.v.v-1)]=int(tex2[5]);
        dtReal.setV(float(tex2[1]));
        if (dtReal.v-dt.v.v>1.1*dt.v.v){ dtErro=true;} else {dtErro=false;}

        // salvar em arquivo
        if (outputOpen) {
          float f=5000.0/1023.0;
          //for (int k2=0; k2<q.v.v;k2++){
            int k2=int(q.v.v-1);
            output.print(qSave);
            qSave+=1;
            for (int k=0; k<4; k++) {
              if (canal[k].chN.clicado){
                output.print('\t');output.print(int(canal[k].v[k2]*f));
              }
            }
            output.println();
            if (qSave % 100==0) { // de 100 em 100
              save.tex="salvando "+nf(qSave);
              output.flush();
            }
          //}
        }

        //println("cmd=",cmd," val=",val," dtReal=",dtReal.printV());

      } else if (cmd.equals("chq")) {       // entra qtd e quais canais serão recebidos
        int v[]=int(splitTokens(val));
//voltar        //        println("========================");
//voltar        //        println("cmd=",cmd," val=",val);
        chq=v[0];
        for (int k=0;k<chq;k++){
          ch[k]=v[k+1];
        }
//voltar        //        println("chs=",chq);
        for (int k=0;k<chq;k++){
//voltar        //           println("ch[",k,"]=",ch[k]);
        }
//voltar        //        println("========================");
      } else if (cmd.equals("v")) { // entrada de Varias Amostra
        int v[]=int(splitTokens(val));
//voltar        //        println("tex=",tex);
        //println("cmd=",cmd," val=",val);
        //println("v.length=",v.length," chq=",chq);
        //for (int k=0; k<v.length; k++){
        //   print(" v[",k,"]=",v[k]);
        //}
        //println("");

        if (v.length==chq+1){ // >v=1 1024 100 300 300
          for (int k=0; k<chq; k++){
             canal[ch[k]].buffer[v[0]]=v[k+1];
          }
        }
/*
        int kk=v[0]; // indice da matriz
        canal[0].buffer[v[0]]=v[1];
        canal[1].buffer[v[0]]=v[2];
        canal[2].buffer[v[0]]=v[3];
        canal[3].buffer[v[0]]=v[4];
*/
    } else if (cmd.equals("q")) { // quantidade de variaveis
       // q.setV(float(val));
      } else if (cmd.equals("dt")) { // tamanho do dt (ms)
        //dt.val=float(val);
      } else if (cmd.equals("tTotalReal")) { // tempo total da amostra
        //println("atualizou");
        tTotalReal.setV(float(val));
        //text(tTotalReal,pnlAmostra.x+2,pnlAmostra.y+pnlAmostra.h);
//voltar        //        println("cmd=",cmd," val=",val," tTotalReal=",tTotalReal.printV());
        canal[0].atualizou=true;  // terminou de entrar os dados então
        canal[1].atualizou=true;  //  carregar do buffer
        canal[2].atualizou=true;
        canal[3].atualizou=true;
        if (esperandoTrigger){
           esperandoTrigger=false;
           pnlAmostra.piscar=false;
           for (int k=0; k<4;k++){
             canal[k].trigger.piscar=false;
           }

        }
      } else if (cmd.equals("dtReal")){
        dtReal.setV(float(val));
        if (dtReal.n>dt.v.n+10){ dtErro=true;} else {dtErro=false;}
        //text(dtReal,pnlAmostra.x+2,pnlAmostra.y+pnlAmostra.h-12);
//voltar        //        println("cmd=",cmd," val=",val," dtReal=",dtReal.printV());

      } else if (cmd.equals("r") || cmd.equals("c") || cmd.equals("rc")) { // valor do resistor
        String tex2[]=splitTokens(val, "\t\r");
        //i=val.indexOf("\t");
        //for (int k=0; k<tex2.length; k++){
        //   print("tex2[",k,"]=",tex2[k]);
        //}
        //println();
        if (cmd.equals("rc")) cmd="";
        RC.tex2=cmd.toUpperCase()+" "+tex2[1]+" ("+tex2[0]+")";

      } else if (cmd.charAt(0)=='?') {  // carregando as configurações do Arduino (ao conectar)
        cmd=cmd.substring(2); // eliminar 2 caracteres iniciais "? comando"
        val=val.substring(0,val.length()-2); // eliminar 2 caracteres finais:  \n\r(13,10)(^M^J) (retorno de linha)
//voltar        //        println("cmd=",cmd," val=",val);
        if (cmd.equals("q")){ // val=100
          q.v.v=float(val);
        } else if (cmd.equals("dt")){
          char unid=val.charAt(val.length()-2);
          val=val.substring(0,val.length()-2);
//voltar        //          println("unid=",unid," val=",val);
          if (unid=='u'){
            val=val+"e-6";
          }else{
            val=val+"e-3";
          }
//voltar        //          println("val=",val);
          dt.setV(float(val));
          ajustarFt();

        }else if (cmd.equals("canalTrigger")){ // val= 0,1,2,x
           for (int k=0;k<4;k++){canal[k].trigger.clicado=false;}
           if (!val.equals("x")){
              canal[int(val)].trigger.clicado=true;
           }
        } else if (cmd.equals("uma")){ // val= 0 ou 1
          //umaAmostra.clicado=boolean(int(val));
        }else if (cmd.equals("varias")){ // val= 0 ou 1
          //variasAmostras.clicado=boolean(int(val));
        }else if (cmd.equals("fluxo")){ // val= 0 ou 1
          fluxoContinuo.clicado=boolean(int(val));
        }else if (cmd.equals("lerRC")){ // val= 0 ou 1
          RC.clicado=boolean(int(val));
        }else if (cmd.equals("pwmOn")){ // val=0 ou 1 (false/true)
          sinal.clicado=boolean(int(val));
          //println("sinal.clicado=",sinal.clicado," val=",val," boolean(val)=",boolean(val));
          //for (int k=0; k<val.length();k++){
          //   println(k," - ",val.charAt(k)," - ",byte(val.charAt(k)));
          //}
          //println("int(val)=",int(val)," int(''0'')",int("0")," int(''1'')",int(1));
          //println("b(''0'')=",boolean("0")," b(''1'')=",boolean("1")," b('0')=",boolean('0')," b('1')=",boolean('1'));
        }else if (cmd.equals("pwmP")){ // cmd="pwmP", val=" 100000us"
          val=val.substring(0,val.length()-2)+"e-6"; // remover "us" e colocar "e-6" (microsegundos)
          tSinal.setV(float(val));
          fSinal.setV(1/tSinal.v.v);
          //println("pwmP=",float(val));
        }else if (cmd.equals("pwmPon")){  // cmd="pwmPon", val="25%"
          val=val.substring(0,val.length()-1);
          tonSinal.setV(float(val));
//voltar        //          println("pwmPon=",float(val));
        }else {
           print("else >>>> ",tex);
         }
      }
    }
    //println("cmd=",cmd);
    //println("val=",val);
  }
}
catch(RuntimeException e){
    e.printStackTrace();

}
}

* Processing 版本3.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