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F2K08S2单片机可否有外部晶体振荡?

楼主(2019-02-05):
这款单片机非常便宜,而且有两个uart,乘新年大假玩一下用跳线焊一个后,下载程序和UART实验都还行(虽然内部定是器与STC12有些不同,有待调整),但有个疑惑,究竟这款单片机是否能用外部振荡呢?根据说明书上提供的STC8F2K64S2接脚图,是有XTAL1和XTAL0脚的,但STC-ISP下载程序里并没有选择外部晶振的选项,猜想可能焊上晶体后ISP会自动发现而出现选项,但焊好后没有什么变化,究竟这款单片机可否用外部晶体振荡器,请各位前辈解惑。

网友A:
如果下载软件不能选外部晶振,估计就无法用外部晶振,至于图上有管脚估计是复制粘贴结果。

网友B:
请看STC8手册第93-95页,有个主时钟源的标志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看STC8手册第93-95页,有个主时钟源的标志位

我考虑,下载程序总得用他们的软件吧,如果软件不让选外部晶振,你也无法用吧,至于有主时钟源的标志位,那也就是以不变应万变,实际产品并无此硬件功能。

网友A:
看到这样一个帖子,有stc8的可以试试。
STC技术支持给的,一次成功!
void Sys_clk()
{
        P_SW2 |=  0x80;        // MOVX A,@DPTR/MOVX @DPTR,A指令的操作对象为扩展SFR(XSFR)
        XOSCCR = 0xC0;                        //启动外部晶振
        while((XOSCCR & 1)==0);        //等待振荡稳定
        CKSEL = (CKSEL & ~0x03) | 0x01; /* 选择外部晶振或时钟 */
        CLKDIV = 1;                                //分频
        P_SW2 &= ~0x80;                // MOVX A,@DPTR/MOVX @DPTR,A指令的操作对象为扩展RAM(XRAM)
}

网友C: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CKSE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00)
#define CKDIV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01)
#define IRC24M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02)
#define XOSC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03)
#define IRC32K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04)

sfr     P_SW2       =   0xba;

void main()
{
    P_SW2 = 0x80;
    CKSEL = 0x00;                               //选择内部IRC ( 默认 )
    P_SW2 = 0x00;

    /*
    P_SW2 = 0x80;
    XOSCCR = 0xc0;                              //启动外部晶振
    while (!(XOSCCR & 1));                      //等待时钟稳定
    CKDIV = 0x00;                               //时钟不分频
    CKSEL = 0x01;                               //选择外部晶振
    P_SW2 = 0x00;
    */

    /*
    P_SW2 = 0x80;
    IRC32KCR = 0x80;                            //启动内部32K IRC
    while (!(IRC32KCR & 1));                    //等待时钟稳定
    CKDIV = 0x00;                               //时钟不分频
    CKSEL = 0x03;                               //选择内部32K
    P_SW2 = 0x00;
    */
    while (1);
}

楼主:
谢谢各位指导,如此说来,STC12是只能用外部晶振的,STC15是能使用内部振荡器和外部晶振的,但在下载烧录时必须选择好,运行时不能切换,STC8可以使用外部晶振,内部精密振荡器,内部低频振荡器,下载烧录时只能用内部精密振荡器,但运行时能自由切换,使用起来灵活许多,因此底板必须预留晶振位置备用,是这样吧。

网友D:
记住:遇到问题首先要看手册。
这样最靠谱。

网友E:
楼主的晶振接错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指导,如此说来,STC12是只能用外部晶振的,STC15是能使用内部振荡器和外部晶振的,但在下载烧录时 ...

stc12可以使用内部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