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个单片机程序百位只显示到2就置0了

楼主(2019-02-06):
本人刚学习单片机还没入门搞不懂这个程序,各位大神帮我看看。谢谢!

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STC15W408AS.h>
#include<tm1650.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uchar CODE [10]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9显示代码

u16 s;
u8 sec,mb[4];

/*******************************************************************************
* 函 数 名         : Timer0Init
* 函数功能                   : 定时器0初始化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Timer0Init()
{
        TMOD|=0X01;//选择为定时器0模式,工作方式1,仅用TR0打开启动。
        TH0=0XFC;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ms
        TL0=0X18;
        TR0=1;//打开定时器
}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
* 函 数 名         : DigDisplay
* 函数功能                   : 数码管动态扫描函数,循环扫描4个数码管显示
*******************************************************************************/
void DigDisplay()
{
        u8 i;
        for(i=0;i<4;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TM1650_Set(0x6E,CODE[mb[i]]);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TM1650_Set(0x6C,CODE[mb[i]]);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TM1650_Set(0x6A,CODE[mb[i]]);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TM1650_Set(0x68,CODE[mb[i]]); break;//显示第3位
                }

        }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TM1650_Set(0x48,0x51);//初始化为5级灰度,开显示
        Timer0Init();
        while(1)
        {
                if(TF0==1)
                {
                        TF0=0;
                        TH0=0XFC;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ms
                        TL0=0X18;
                        s++;
                }
                if(s==10)                 //到达1s时间
                {
                        s=0;
                        sec++;
                        if(sec==1000)sec=0;         //计时到100秒后重新开始
                }

                mb[0]=sec%10;                 //秒表计数个位
                mb[1]=sec%100/10;          //秒表计数十位
                mb[2]=sec%1000/100;     //秒表计数百位
                mb[3]=sec%10000/1000;  //秒表计数千位
                DigDisplay();
        }
}

网友A:
你定义u8 sec,mb[4];
sec最大只能计数255.

网友B:
是啊,你的类型定错了,取值范围当然就不够了,将u8再改成u16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