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究竟能干什么?

楼主(2019-02-07):
     就是叫各个输出引脚适时的,输出高,低电位的不同组合去驱动执行电路。
    所谓程序就是叫各个引脚什么时候输出什么样的不同高低(H,L)电位组合的指令而已。
    这样理解对吗?
    除此以外单片机还能干什么?    各种编程语言无非就是单片机的输入端和人用各种“语言”变成0和1对话的工具,为什么就没有人愿意讲明白这个变化过程呢?这不应该是行业秘密的呀?

网友A:
字面意思,单片机即单片微型计算机简称,如果说按照楼主的理解“各种编程语言无非就是单片机的输入端和人用各种“语言”变成0和1对话的工具”,那么楼主可以说对单片机根本上没有了解,说严重点的就像计算机好像就是用来计算而已,而没想到计算机早已成为通用信息处理机。单片机因为涵盖的范围太广,端口控制仅仅只是单片机功能里面的九牛一毛。不是因为他是很么行业秘密,只不过是因为单片机是什么和能做什么并不是在这里三言两语就能讲清楚的问题,希望楼主自己多百度

楼主:
就说单片机的就基本控制输出端的电位高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字面意思,单片机即单片微型计算机简称,如果说按照楼主的理解“各种编程语言无非就是单片机的输入端和人用 ...

“根本上了解计算机”,我是不可能的了,计算机技术也是不断发展的。我是想了解最基本的原理,无非也就是0和1的端口输出状态,扩展应用我是望尘莫及了

网友B:
单片机只是一个称呼罢了,其实学习单片机关键在搭建应用电路和程序算法。就好比了解了发动机四冲程的原理,而没有组装一台汽车、也没有考取驾照就不能开车。

网友C:
静僻楼上回答的!

网友D(2019-03-12):
单片机通过编程可以实现多种传感器相互运行达到想要的效果

网友E:
主要就两种功能吧。一是控制,二是计算。

网友F:
能做很多产品,消费数码商品,智能控制产品。

网友G:
不同的程序和电路构成了不同的功能和用途,单片机只是各平台而已

网友H:
学生可以打比赛,说白了就是能做项目,能赚钱。

网友I:
单片机+电路模块=功能

网友J:
其实电脑能做的单片机都能做,只不过不是51单片机,你看有些高端的单片机主频都很高的

网友K:
不同的机器完成工作也不一样吧

网友L(2019-04-15):
正在学单片机,不过感觉单片机能做的也要分单片机而异,因人而异,老师给的一个单片机自带有系统,有个学长甚至用它实现了视频监控拍照的功能,但是我就比较水,现在还只能是流水灯的水平。

网友M:
就是最简单的动作,可以做很逆天的事

网友N:
就是说人叫它干嘛干嘛

网友O:
应用很广泛,各各领域都有应用

网友P:
单片机就是控制引脚输出高低电平,通过各种外设实现各种功能

网友Q:
本人初学者,请问前辈单片机的芯片是可自已编写录入的吗?

网友R:
只要你有想法,单片机什么都能干

网友S:
相当手机的CPU

网友T:
可以做传感器

网友U(2019-05-22):
应用太广泛,一两句话说不清,可以看看实际的例子,自己体会体会

网友V:
一直想学,一是不知如何下手,二是学的过程中,有些谜茫。

网友W:
这就可以干很多事情了啊!你要知道电脑也是0101,但是电脑可以干什么,单片机其实可以看成一个简单的小电脑

网友X:
是的,单片机能做的很多很多~多了解会发现,自己渺小

网友Y:
引用 网友Q:
本人初学者,请问前辈单片机的芯片是可自已编写录入的吗?

对的,里面的东西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弄

网友Z:
面意思,单片机即单片微型计算机简称,如果说按照楼主的理解“各种编程语言无非就是单片机的输入端和人用各种“语言”变成0和1对话的工具”,那么楼主可以说对单片机根本上没有了解,说严重点的就像计算机好像就是用来计算而已,而没想到计算机早已成为通用信息处理机。单片机因为涵盖的范围太广,端口控制仅仅只是单片机功能里面的九牛一毛。不是因为他是很么行业秘密,只不过是因为单片机是什么和能做什么并不是在这里三言两语就能讲清楚的问题,希望楼主自己多百度

网友AA:
模拟量采集   反馈控制  通讯    网络数据传输 显示屏驱动  都可以实现

网友AB(2019-06-21):
学习单片机的过程中,大部分人也是从点亮一个LED 灯泡开始的,完后时流水灯,控制继电器,在然后就是各种协议,如IIC、SPI、USART等。  其实在日常简单的工业控制中,我们完全可以利用单片机取代昂贵的PLC达到自己的控制目的,毕竟单片机的价格相对于PLC来说微乎其微。  举例说工厂有一个简单的设备需要改造,其内容涉及到光电采集信号,对采集的逻辑电平进行延时,完后输出一个逻辑电平型号控制接触器等相关外设,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用单片机就可以了。    扩展资料:  单片机渗透到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几乎很难找到哪个领域没有单片机的踪迹。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单片机也逐渐得以完善被应用到各个领域,其中应用最广泛的便是自动化领域了。  单片机广泛应用于仪器仪表、家用电器、医用设备、航空航天、专用设备的智能化管理及过程控制等领域。  某些专用单片机设计用于实现特定功能,从而在各种电路中进行模块化应用,而不要求使用人员了解其内部结构。如音乐集成单片机,看似简单的功能,微缩在纯电子芯片中(有别于磁带机的原理),就需要复杂的类似于计算机的原理。

网友AC:
收集 处理 控制

网友AD:
新手来学习,谢谢了

网友AE:
单片机简而言之就是片上计算机呀,提供各类数据处理和计算的功能啊

网友AF:
能干的事很多,这就要充分的发挥的大脑了

网友AG(2019-07-24):
只要你想做,单片机什么都能做,问题是你这么组织编程语言。

网友AH:
可以做个游戏机

网友AI:
根据传输协议控制管脚的高低电平,按协议处理翻译。

网友AJ:
只要你能想到的功能,都可以.

网友AK(2019-08-26):
把复杂的硬件简单化。

网友AL:
学习单片机是为了更好了控制电路。

网友AM:
那要看是哪种单片机,51单片机能做的也不少

网友AN:
写程序控制啊,单片机只是一个简单的类型,主要学会类似的编程方法

网友AO:
  不错不错 ,看了各位答复都说得很有道理哈

网友AP:
单片机的就基本控制输出端的电位高低

网友AQ(2019-10-20):
单片机可以实现智能小车的所有控制

网友AR:
从最基本的层面来看。楼主的观点也自有道理,因为世上万事万物都可以用0和1来表达,所有的应用、程序、控制都离不开0和1。
正如先贤老子所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所以单片机能够做千万种人们想做的事。

网友AS:
有道理,软件硬件化,硬件软件化,,,,,

网友AT:
主要用于控制吧

网友AU:
微控制器MCU Micro Control Unit

网友AV: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只是一个称呼罢了,其实学习单片机关键在搭建应用电路和程序算法。就好比了解了发动机四冲程的原理, ...

讲的简单而精妙,容易理解,通俗易懂,赞一个

网友AW(2019-11-24):
就可以将一些复杂电路简化

网友AX:
我的理解是能干什么取决于已有的硬软件知识和你的设计思路

网友AX:
你去系统的学一下数字电子部分

网友AY:
社会各个方面都会用到单片机,一个红绿灯,一个全自动的机器 都会有用到单片机。

网友AZ:
输出高低电位,就是输出1或0吗

网友BA:
单片机真的像别人说的无所不能吗?

网友BB(2019-12-28):
小到定时器,大到无人机,都可以用单片机实现功能。

网友BC:
打个比方,计步器里的计数,电子钟的显示等消费品上用,还有工业的控制面版上用,经常看到的数码管,液晶显示。就是实现地功能比较单一,简单。复杂的因为单片机的速度不快,所以都是用计算机来完成。单片机可以理解成小型的计算机,他有内存,储存空间,CPU,输入输出IO。就是功能都不强。所以集成在一起价格低。用在要求不高的地方。完成一些简单功能。

网友BD(2020-02-13):
能够做很多产品。用处大了。

网友BE:
单片机功能:
1.就像楼主说的,可以输出0,1,控制外设;
2.计算。别小看单片机计算能力,连arduino都可以跑多线程运行复杂计算;
3.通信。这个其实就是1的扩展应用,想UART,I2C,SPI本质上都是高低电平输出数据。
针对楼主说的“行业秘密”,其实你用汇编就会搞明白,本质上就是配置一个个寄存器达到目的

网友BF(2020-03-16):
简单来说确实是控制引脚。

网友BG:
对硬件管脚的电压进行编程

网友BH(2020-04-30):
单片机就会小型的计算机系统,可以完成很多东西

网友BI:
工具而已,就像螺丝刀扳手一样的

网友BJ:
可以通信的哟

网友BK:
同问,有点迷茫

网友BL:
消费类电子,工业控制,应用范围非常广

网友BM(2020-06-08):
多百度百度

网友BN:
51简单的做个流水灯,复杂的做个工控的系统都行。就像对于武器,厉不厉害还是看使用的人。不过对于学生党来说,51最大的作用是来做嵌入式的敲门砖。

网友BO:
可以做很多基础的功能。

网友BP:
虽然不太懂单片机,但我觉得lz说的没错。
从点亮一个led到液晶屏汉字显示,哪种应用都是在处理0和1,复杂些的再加个时序、延时等等。

网友BQ(2020-07-20):
引用 网友AR:
从最基本的层面来看。楼主的观点也自有道理,因为世上万事万物都可以用0和1来表达,所有的应用、程序、控制 ...

难道让我们再去学古代那些,再学单片机,你是不是有点秀啊

网友BR:
言之有理,简单的事情 都教发杂了

网友BS:
这取决于你想用单片机干什么

网友BT(2020-09-16):
我的理解就是人实现应用的对话工具.

网友BU:
单片机可以理解为一个微型计算机,但是它没有屏幕,没有鼠标键盘,能处理简单的计算,必须要用专用工具写入程序,不同的程序实现不同的功能,有i2c,UART,spi,CAN等等各种总线

网友BV:
可以这样理解  没问题

网友BW(2020-10-26):
拿来主义,   给大家分享-------------------

单片机现在可谓是铺天盖地,种类繁多,各个厂商们也在速度、内存、功能上各有特点,本文对51、MSP430、TMS、STM32、PIC、AVR、STC单片机之间的性能特点进行简单比较。

一、51单片机

应用最广泛的8位单片机当然也是初学者们最容易上手学习的单片机,最早由Intel推出,由于其典型的结构和完善的总线专用寄存器的集中管理,众多的逻辑位操作功能及面向控制的丰富的指令系统,堪称为一代“经典”,为以后的其它单片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51单片机之所以成为经典,成为易上手的单片机主要有以下特点:

特性

1、从内部的硬件到软件有一套完整的按位操作系统,称作位处理器,处理对象不是字或字节而是位。不但能对片内某些特殊功能寄存器的某位进行处理,如传送、置位、清零、测试等,还能进行位的逻辑运算,其功能十分完备,使用起来得心应手。

2、同时在片内RAM区间还特别开辟了一个双重功能的地址区间,使用极为灵活,这一功能无疑给使用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3、乘法和除法指令,这给编程也带来了便利。很多的八位单片机都不具备乘法功能,作乘法时还得编上一段子程序调用,十分不便。

缺点

(虽然是经典但是缺点还是很明显的)

1、AD、EEPROM等功能需要靠扩展,增加了硬件和软件负担

2、虽然I/O脚使用简单,但高电平时无输出能力,这也是51系列单片机的最大软肋

3、运行速度过慢,特别是双数据指针,如能改进能给编程带来很大的便利

4、51单片机保护能力很差,很容易烧坏芯片

应用范围:目前在教学场合和对性能要求不高的场合大量被采用。

使用最多的器件:8051、80C51

二、MSP430单片机

MSP430系列单片机是德州仪器1996年开始推向市场的一种16位超低功耗的混合信号处理器,给人们留下的最大的亮点是低功耗而且速度快,汇编语言用起来很灵活,寻址方式很多,指令很少,容易上手。主要是由于其针对实际应用需求,把许多模拟电路、数字电路和微处理器集成在一个芯片上,以提供“单片”解决方案。其迅速发展和应用范围的不断扩大,主要取决于以下的特点:

特性

1、强大的处理能力,采用了精简指令集(RISC)结构,具有丰富的寻址方式(7 种源操作数寻址、4种目的操作数寻址)、简洁的27条内核指令以及大量的模拟指令;大量的寄存器以及片内数据存储器都可参加多种运算;还有高效的查表处理指令;有较高的处理速度,在8MHz晶体驱动下指令周期为125ns。这些特点保证了可编制出高效率的源程序。

2、在运算速度方面,能在8MHz晶体的驱动下,实现125ns的指令周期。16位的数据宽度、125ns的指令周期以及多功能的硬件乘法器(能实现乘加)相配合,能实现数字信号处理的某些算法(如FFT等)。

3、超低功耗方面,MSP430单片机之所以有超低的功耗,是因为其在降低芯片的电源电压及灵活而可控的运行时钟方面都有其独到之处。电源电压采用的是1.8-3.6V电压。因而可使其在 1MHz 的时钟条件下运行时,芯片的电流会在200-400uA左右,时钟关断模式的最低功耗只有 0.1uA。

缺点

1、个人感觉不容易上手,不适合初学者入门,资料也比较少,只能跑官网去找。

2、占的指令空间较大,因为是16位单片机,程序以字为单位,有的指令竟然占6个字节。虽然程序表面上简洁,但与PIC单片机比较空间占用很大。

应用范围:在低功耗及超低功耗的工业场合应用的比较多。

使用最多的器件:MSP430F系列、MSP430G2系列、MSP430L09系列

TMS单片机

这里也提一下TMS系列单片机,虽不算主流。由TI推出的8位CMOS单片机,具有多种存储模式、多种外围接口模式,适用于复杂的实时控制场合。虽然没STM32那么优秀,也没MSP430那么张扬,但是TMS370C系列单片机提供了通过整合先进的外围功能模块及各种芯片的内存配置,具有高性价比 的实时系统控制。同时采用高性能硅栅CMOS EPROM和EEPROM技术实现。低工作功耗CMOS技术,宽工作温度范围,噪声抑制,再加上高性能和丰富的片上外设功能,使TMS370C系列单片机 在汽车电子,工业电机控制,电脑,通信和消费类具有一定的应用。

三、STM32单片机

由ST厂商推出的STM32系列单片机,行业的朋友都知道,这是一款性价比超高的系列单片机,应该没有之一,功能及其强大。其基于专为要求高性能、 低成本、低功耗的嵌入式应用专门设计的ARM Cortex-M内核,同时具有一流的外设:1μs的双12位ADC,4兆位/秒的UART,18兆位/秒的SPI等等,在功耗和集成度方面也有不俗的表现,当然和MSP430的功耗比起来是稍微逊色的一些,但这并不影响工程师们对它的热捧程度,由于其简单的结构和易用的工具再配合其强大的功能在行业中赫赫有名。其强大的功能主要表现在:

特性

1、内核:ARM32位Cortex-M3CPU,最高工作频率72MHz,1.25DMIPS/MHz,单周期乘法和硬件除法。

2、存储器:片上集成32-512KB的Flash存储器。6-64KB的SRAM存储器。

3、时钟、复位和电源管理:2.0-3.6V的电源供电和I/O接口的驱动电压。POR、PDR和可编程的电压探测器(PVD)。4-16MHz的晶振。内嵌出厂前调校的8MHz RC振荡电路。内部40 kHz的RC振荡电路。用于CPU时钟的PLL。带校准用于RTC的32kHz的晶振。

4、调试模式:串行调试(SWD)和JTAG接口。最多高达112个的快速I/O端口、最多多达11个定时器、最多多达13个通信接口。

使用最多的器件:STM32F103系列、STM32 L1系列、STM32W系列。

四、PIC单片机

PIC单片机系列是美国微芯公司(Microship)的产品,共分三个级别,即基本级、中级、高级,是当前市场份额增长最快的单片机之一,CPU采用RISC结构,分别有33、35、58条指令,属精简指令集,同时采用Harvard双总线结构,运行速度快,它能使程序存储器的访问和数据存储器的访问并行处理,这种指令流水线结构,在一个周期内完成两部分工作,一是执行指令,二是从程序存储器取出下一条指令,这样总的看来每条指令只需一个周期,这也是高效率运行的原因之一,此外PIC单片机之所以成为一时非常热的单片机不外乎以下特点:

特点

1、具有低工作电压、低功耗、驱动能力强等特点。PIC系列单片机的I/O口是双向的,其输出电路为CMOS互补推挽输出电路。I/O脚增加了用于设置输入或输出状态的方向寄存器,从而解决了51系列I/O脚为高电平时同为输入和输出的状态。

2、当置位1时为输入状态,且不管该脚呈高电平或低电平,对外均呈高阻状态;置位0时为输出状态,不管该脚为何种电平,均呈低阻状态,有相当的驱动能力,低电平吸入电流达25mA,高电平输出电流可达20mA。相对于51系列而言,这是一个很大的优点

3、它可以直接驱动数码管显示且外电路简单。它的A/D为10位,能满足精度要求。具有在线调试及编程(ISP)功能。

不足之处

其专用寄存器(SFR)并不像51系列那样都集中在一个固定的地址区间内(80-FFH),而是分散在四个地址区间内。只有5个专用寄存器PCL、STATUS、FSR、PCLATH、INTCON在4个存储体内同时出现,但是在编程过程中,少不了要与专用寄存器打交道,得反复地选择对应的存储体,也即对状态寄存器STATUS的第6位(RP1)和第5位(RP0)置位或清零。数据的传送和逻辑运算基本上都得通过工作寄存器W(相当于51系列的累加 器A)来进行,而51系列的还可以通过寄存器相互之间直接传送,因而PIC单片机的瓶颈现象比51系列还要严重,这在编程中的朋友应该深有体会。

使用最多的器件:PIC16F873、PIC16F877

五、AVR单片机

AVR单片机是Atmel公司推出的较为新颖的单片机,其显著的特点为高性能、高速度、低功耗。它取消机器周期,以时钟周期为指令周期,实行流水作 业。AVR单片机指令以字为单位,且大部分指令都为单周期指令。而单周期既可执行本指令功能,同时完成下一条指令的读取。通常时钟频率用4~8MHz,故最短指令执行时间为250~125ns。AVR单片机能成为最近仍是比较火热的单片机,主要的特点:

特点

1、AVR系列没有类似累加器A的结构,它主要是通过R16~R31寄存器来实现A的功能。在AVR中,没有像51系列的数据指针DPTR,而是由 X(由R26、R27组成)、Y(由R28、R29组成)、Z(由R30、R31组成)三个16位的寄存器来完成数据指针的功能(相当于有三组 DPTR),而且还能作后增量或先减量等的运行,而在51系列中,所有的逻辑运算都必须在A中进行;而AVR却可以在任两个寄存器之间进行,省去了在A中的来回折腾,这些都比51系列出色些。

2、AVR的专用寄存器集中在00~3F地址区间,无需像PIC那样得先进行选存储体的过程,使用起来比PIC方便。AVR的片内RAM的地址区间 为0~00DF(AT90S2313) 和0060~025F(AT90S8515、AT90S8535),它们占用的是数据空间的地址,这些片内RAM仅仅是用来存储数据的,通常不具备通用寄存器的功能。当程序复杂时,通用寄存器R0~R31就显得不够用;而51系列的通用寄存器多达128个(为AVR的4倍),编程时就不会有这种感觉。

3、AVR的I/O脚类似PIC,它也有用来控制输入或输出的方向寄存器,在输出状态下,高电平输出的电流在10mA左右,低电平吸入电流20mA。这点虽不如PIC,但比51系列还是要优秀。

缺点

1、是没有位操作,都是以字节形式来控制和判断相关寄存器位的。

2、C语言与51的C语言在写法上存在很大的差异,这让从开始学习51单片机的朋友很不习惯。

3、通用寄存器一共32个(R0~R31),前16个寄存器(R0~R15)都不能直接与立即数打交道,因而通用性有所下降。而在51系列中,它所有的通用寄存器(地址007FH)均可以直接与立即数打交道,显然要优于前者。

使用最多的器件:ATUC64L3U、ATxmega64A1U、AT90S8515

六、STC单片机

说到STC单片机有人会说到,STC也能算主流,我们基于它是国内还算是比较不错的单片机来说。STC单片机是宏晶生产的单时钟/机器周期的单片机,说白了STC单片机是51与AVR的结合体,有人说AVR是51的替代单片机,但是AVR单片机在位控制和C语言写法上存在很大的差 异。而STC单片机洽洽结合了51和AVR的优点,虽然功能不及AVR那么强大,但是在AVR能找到的功能,在STC上基本都有,同时STC单片机是51内核,这给以51单片机为基础的工程师们提供了极大的方便,省去了学习AVR的时间,同时也不失AVR的各种功能。

STC单片机是高速、低功耗、超强抗干扰的新一代8051单片机51单片机,指令代码完全兼容传统8051,但速度快8-12倍,内部集成 MAX810专用复位电路。4路PWM 8路高速10位A、D转换,针对电机电机的供应商控制,强干扰场合,成为继51单片机后一个全新系列单片机。

特性

1、下载烧录程序用串口方便好用,容易上手,拥有大量的学习资料及视频,最著名的要属于昌晖仪表网的那个视频了,好多对单片机有兴趣的朋友都是通过这个视频入门的,同时具有宽电压:5.5~3.8V,2.4~3.8V, 低功耗设计:空闲模式,掉电模式(可由外部中断唤醒)。

2.STC单片机具有在应用编程,调试起来比较方便;带有10位AD、内部EEPROM、可在1T/机器周期下工作,速度是传统51单片机的8~12倍,价格也较便宜。

3、4通道捕获/比较单元,STC12C2052AD系列为2通道,也可用来再实现4个定时器或4个外部中断,2个硬件16位定时器,兼容普通8051的定时器。4路PCA还可再实现4个定时器,具有硬件看门狗、高速SPI通信端口、全双工异步串行口,兼容普通8051的串口,同时还具有先进的指令集结构,兼容普通8051指令集。

缺点

STC单片机功能虽不及AVR、STM32强大,价格也不及51和ST32便宜,但是这些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属于国产单片机比较出色的单片机,但愿国产单片机能一路长虹。

使用最多的器件:STC12C2052AD

七、Freescale单片机

主要针对S08,S12这类单片机,当然Freescale单片机远非于此。Freescale系列单片机采用哈佛结构和流水线指令结构,在许多领域内都表现出低成本,高性能的的特点,它的体系结构为产品的开发节省了大量时间。此外Freescale提供了多种集成模块和总线接口,可以在不同的系统中更灵活的发挥作用!

特点

1、全系列:从低端到高端,从8位到32位全系列应有尽有,其推出的8位/32位管脚兼容的QE128,可以从8位直接移植到32位,弥补单片机业界8/32位兼容架构中缺失的一环。

2、多种系统时钟模块:三种模块,七种工作模式。多种时钟源输入选项,不同的mcu具有不同的时钟产生机制,可以是RC振荡器,外部时钟或晶振,也可以是内部时钟,多数CPU同时具有上述三种模块!可以运行在FEI、FEE、FBI、FBILP、FBE、FBELP、STOP这七种工作模式。

3、多种通讯模块接口:Freescale单片机几乎在内部集成各种通信接口模块:包括串行通信接口模块SCI、多主I2C总线模块、串行外围接口模块 SPI、MSCAN08控制器模块、通用串行总线模块(USB/PS2)。

4、具有更多的可选模块:具有LCD驱动模块,带有温度传感器,具有超高频发送模块,含有同步处理器模块,含有同步处理器的MCU还具有屏幕显示模块OSD,还有少数的MCU具有响铃检测模块RING和双音多频/音调发生器DMG模块。

5、可靠性高,抗干扰性强,多种引脚数和封装选择。

6、低功耗、也许Freescale系列的单片机的功耗没有MSP430的低,但是他具有全静态的“等待”和“停止”两种模式,从总体上降低您的功耗!新近推出的几款超低功耗已经与MSP430的不相上下!

使用最多的器件:MC9S12G系列

如果真要在这些单片机中分个一二三等,那么如果你想跟随大众,无可厚非51单片机还是首选;如果你追求超高性价比,STM32将是你理想选择;如果你渴望超低功耗,MSP430肯定不会让你失望;如果你想支持国产,STC会让你兴奋

网友BX:
楼主把单片机的本质讲的一目了然,通过阅读大家的讨论使我这个单片机小白增加了学习单片机的信心!

网友BY:
是一个称呼罢了,其实学习单片机关键在搭建应用电路和程序算法。就好比了解了发动机四冲程的原理,而没有组装一台汽车、也没有考取驾照就不能开

网友BZ(2020-11-30):
楼主简单精辟,就透了跟本。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网友CA:
通过编程来控制外设以达到想要的目的

网友CB(2021-01-11):
我也想了解清楚

网友CC:
有实力的话,可以理解为驱动0或者1,这0和1缺玩出了大千世界。

网友CD(2021-03-12):
有所受益

网友CE:
单片机就是一个小型的cpu,主要用于驱动外设的电路按照一定的逻辑的功能工作下去。在这之间涉及了数据的存储,显示。

网友CF(2021-05-05):
单片机能完成许多精确的控制,智能

网友CG:
使设备小型化,智能化,节约成本

网友CH(2021-06-14):
但是单片机是通过0和1来进行绝大多数的控制的阿

网友CI:
单片机就是做控制用的,把一个程序写到单片机芯片里,让单片机自动控制某个东西。单片机是一种集成电路芯片,是采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把具有数据处理能力的中央处理器CPU、随机存储器RAM、只读存储器ROM、多种I/O口和中断系统、定时器/计数器等功能集成到一块硅片上构成的一个小而完善的微型计算机系统,在工业控制领域广泛应用。

网友CJ:
单片机
通过数据信号进行记忆,只要你有足够的寄存器,可以创造很多的东西,就像对于一些普遍现象的定义,可以从新组装

网友CK(2021-08-20):
楼主,有没有续的发表意见呀?

网友CL(2021-09-22):
单片机就是脑袋,可以控制四肢运动,可以控制嘴巴,还可以根据眼睛耳朵的信息作出反应

网友CM:
单片机对人类的影响非常大,如果没有出现,你还想打电话聊天,GPS导航、网购? 做梦都不可能有。

网友CN:
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它做不到。

网友CO(2021-11-29):
哈哈,单片机不仅仅是编程,跟硬件关联非常紧密,经常要看着电路图编程。不过楼主的认为也没错,甚至可以更直白些,所有计算机都不过是0和1这两个数字折腾来折腾去,没啥秘密。

网友CP:
单片机点灯可以赚钱

网友CQ:
没基础的,学习很难吗?

网友CR(2022-01-07):
单片机是一个运用机器语言实现控制功能的组合单元,应用定时器,中断、串口通讯实现设备间的链接,应用IO口的电平控制组合型最终远程控制。在现实生活中应用广泛。

网友CS:
你说的问题我也同样想过,在网上搜了一些相关资料 ,我的理解就是单片机就是简易的小型电脑,可根据你设置的程序来实现你想要的功能,虽说功能没有电脑强大,但是他的体积也很小,也就是所谓程序的核心大脑,所有执行的东西都是通过我们想象汇编成他的执行命令,从而实现我们想要的结果目标

网友CT(2022-03-04):
典型应用 PLC

网友CU:
可以点亮一个LED

网友CV:
现在的家电什么的都有单片机,电磁炉、洗衣机、空调等等,所有的白电黑电哪个没有用单片机?

网友CW(2022-04-05):
需求导致单片机的发展,使得单片机品种多

网友CX:
引用 网友BE:
单片机功能:
1.就像楼主说的,可以输出0,1,控制外设;
2.计算。别小看单片机计算能力,连arduino都可 ...

理解的太狭义!单片机可以控制模量,如温度,压力,流量等等。现在的冰箱,洗衣机,汽车,无人机等等的都是单片机控制的!

网友CX:
引用 网友BW:
拿来主义,   给大家分享-------------------

单片机现在可谓是铺天盖地,种类繁多,各个厂商们也在速度 ...

好,写的明白,顶一个!要认真学习学习!

网友CY(2022-06-15):
我们厂里有个玩单片机的老师傅,先前给研究院做了套自控系统,也就一二百块钱。是个模拟移动床的色谱柱分离提纯系统,有十来个柱子,有进原料,流动相,还有出洗脱液的E口,还有出低吸附组份的R口。还有E口和R口部分返回回流至柱子的入口,那是很多的口,一个柱子二个入口,二个回流入口,二个出口,还有柱与柱之间连接,都要用阀门来控制。通过一定时间切换不同的入口和出口,从而使只能间歇处理的过程,变成连续处理的过程。
如你只是一根柱子,进一个混合物,里面有A组分和B组分,进入柱子后,因为吸附的差异,一个1分后出来了,另一个2分后出来了,那你就可以把它们分开,但只能点状进样,如果进样时间超过1分钟,就没法分离开来了。具体原理不多说了。
自控过程就是过个一定时间,各个进料和出料阀按预定的顺序打开关闭,如进原料本来是从3号柱进的,过30分钟后切至从4号柱进,而流动相本来是8号柱进的,变成了从1号柱进。控制过程很简单。老师傅编了个VB程序,这样可以在电脑端编制运行程序,第一步哪个阀门打开,哪个阀门关闭。还有可以暂停程序,运行记时,还有控制四台泵的起停。 控制功能是用单片机实现的,还有做了MODBUS的开关模块,用开关管做的,电流做到了50A,用来驱动电磁阀就没一点压力了,对于电磁阀,输出的地方有二极 管保护,还加入了快恢复保险丝,一旦有高压大电流,就切断与控制芯片的连接,还有多个开关模块是一次多个模块一起接收数据,加入了较验,这对于生产安全很有必要,然后每个模块根据约定的具体字节来执行开关的动作,执行的速度就快了,通讯的效率提高了。
这次是我用PLC做,用国产的西门子的PLC,S7-200的,花了一二千,一个PLC五百,32点的开关量输出模块最便宜也要400元,买了二个。还买了16点的PLC放大板,四块花了二百五。一比较,就会觉得用单片机很省钱了。要知道我用的是国产的PLC,国产的输出模块,如果用原装的,一个S7-200就是一千,一个32点的模块就是一千五,那是西门子中最便宜的了。在PLC自控领域,一个点就是一二百,用单片机做花不了多少钱。
实验室里很多泵都是RS232通讯输出和控制的,用单片机就能与它们通讯,把它们变成485通讯,然后方便传入电脑。RS232那是只能点对点通讯的,变成485就有一条线上串上很多的泵。

网友CZ:
单片机主要用来控制的,比电脑接口多

网友DA(2022-08-01):
楼主聪明!
你的理解是对单片机的最准、最简捷的概括。
不是没有人讲,而是象你这样会总结、理解能力强的人没有与你对上话。
再扩展一点,所有的集成芯片的功能,都是围绕引脚(含空气接口)作文章。即引脚能干什么,它也只能达到什么样的功能。

网友DB(2022-10-16):
单片机小白的理解:
    1.电源
    2.手动控制(设置丶合丶分丶点动、复位)
    3.传感器输入信号(开关量、数字量)
    4.根据输入信号的逻辑组合判断,输出控制高低电平信号(n路)来控制设备。
    5.公共接地端
见笑了
    6.其它

网友DC(2023-02-06):
单片机“单片机(Single-Chip Microcomputer)是一种集成电路芯片,是采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把具有数据处理能力的中央处理器CPU、随机存储器RAM、只读存储器ROM、多种I/O口和中断系统、定时器/计数器等功能(可能还包括显示驱动电路、脉宽调制电路、模拟多路转换器、A/D转换器等电路)集成到一块硅片上

网友DD(2023-12-25):
我想,单片机是个 人机沟通 的中介物,
人机沟通,简单的是用逻辑电路,每个功能对应一种逻辑,每种逻辑连接一个按键,
如果要複杂灵活,就用单片机,功能的发挥只需用程式语言来操控,但你也得有适当的终端才能把指令切实执行。

网友DD:
引用 网友DC:
单片机“单片机(Single-Chip Microcomputer)是一种集成电路芯片,是采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把具有数据处理 ...

所以,你才能把单片机当成电脑来用。

网友DD:
计算机跟计数器容易混淆,
computer跟calculator的差异就大着了,
computer可做calculator的事,反过来却不行,
calculator再牛也跳不出数学领域,但computer却能作为电脑以至人工智能的核心部件。

网友DD:
单片机究竟能干啥,取决于它 可怎样控制和能输出甚么。
单片机,接收的是 程式码指令,输出的是信息而不是功率,几乎没有带负载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