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stc15f104w单片机的使用_6

楼主(2019-02-07):
我看这个电路图成本太高一个DS18B20就3元多。屏和单片机才2元多。(淘宝价)想改他的源设计。就这个104虽然只有6个口。但是内存如果够我想做个简易时钟也是可能的。一般时钟现在流行的都是DS1302加单片机。如果直接单片机编程。用他的计时器24小时计数,不就是时钟吗。只是少了年月日。加年月日不知道需要多少内存。如果内存够不就是一个完整的时钟了。剩下2个脚设定时分调整。虽然麻烦点。不能够直接加减。但是也可以调整时间呀。如果能够使用分压按键。不又剩下一个口还可以加个温度显示吧。虽然104没有ADC。也可以做电压电流双显示表表。在电路方面考虑,加个ad转换不就可以了。谁能够给我个HeX文件我也做个玩。我不懂编程。但是喜欢电子。不知道我的设想能不能达到。因为我不懂编程,只是想知道能不能做到。QQ群提到。有人说rc问题。说是一天可以查一分钟。也就是精度问题。我想作为简易时钟。一天差几分钟还是事吗。就是赶飞机也耽误不了吧。几分钟跑几步就赶上了哈哈

网友A:
定时器可以做时钟,误差这么大做出来有什么意义?

网友B:
这个方案是可行的
1、电源两个Pin
2、你的1602是IIC接口,两个Pin,然后选用时钟芯片PCF8563可挂到IIC总线上,解决了时钟问题
3、一个口做温度采集,vf变换
4、剩余三个口通过138译码,作为按键输入以及1602功能管脚,绰绰有余!
关于内存:104的flash空间有4K,做这个产品足够了
不过话说回来,这个软硬件要重新设计

楼主:
误差有多大?一天几分钟做为普通人使用有什么影响?何况做为简易的时钟使用。有个大概的时间概念。有什么不好的。何况成本又低。可以说这是最少元件的时钟吧

网友C:
我试用32定时器做,还是蛮准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方案是可行的
1、电源两个Pin
2、你的1602是IIC接口,两个Pin,然后选用时钟芯片PCF8563可挂到IIC总 ...

能不能给我个HeX文件烧录进去做一个时钟玩。我不会编程。就是想做点东西玩。DS1302淘宝买了50个。不知道是假货还是我使用的HeX文件有问题。1302好像一直没震荡。淘宝芯片0.17一个运费4元。50个包邮。所以只好买50个。。你能不能给我个用104定时器做的24小时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方案是可行的
1、电源两个Pin
2、你的1602是IIC接口,两个Pin,然后选用时钟芯片PCF8563可挂到IIC总 ...

能不能给我个HeX文件烧录进去做一个时钟玩。我不会编程。就是想做点东西玩。DS1302淘宝买了50个。不知道是假货还是我使用的HeX文件有问题。1302好像一直没震荡。淘宝芯片0.17一个运费4元。50个包邮。所以只好买50个。。你能不能给我个用104定时器做的24小时时钟HeX文件。不用DS1302。剩下二个脚就做时分秒按键调整吧虽然不能够显示年月日。但是每天看时间也可以了。麻烦我的的QQ3171310395发QQ也可以发这里也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不能给我个HeX文件烧录进去做一个时钟玩。我不会编程。就是想做点东西玩。DS1302淘宝买了50个。不知道 ...

可以,你看是不是这样啊:
1、你的意思直接用104做计时功能,不用1302。
2、你的1602是IIC的还是SPI的接口

确定好你的功能,可以给你写一个代码

楼主:
是的就是利用104的计时器做个24小时时钟。不要DS1302。我的1602屏是串口屏。就4根线输入。太谢谢你了。我不懂单片机。现在就会烧录进去

网友D:
想法不错练习动手能力可以,做时钟误差应该有点大

网友E:
现在51 遍地开花,如果楼主有条件,还是学习一下51的C语言编程吧!
到那时候,你就有种如鱼得水,如虎添翼的感觉!
岂不是人生一大幸事!?

网友E:
小女子不才,如果楼主有需求,我可以给你做一个!这点儿技术还是有的!

网友F(2019-09-27):
各位大佬,我一直想用这个单片机做一个频率可调的频闪灯,0.1~10khz可调,脉宽可调,实现这个功能是不是很简单?本人纯小白,只懂一些模电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各位大佬,我一直想用这个单片机做一个频率可调的频闪灯,0.1~10khz可调,脉宽可调,实现这个功能是不是很 ...

频率也太高了吧,肉眼能分辨出来吗?

网友H:
DS1302是SPI接口,你的LCD1602是SPI接口,除片选线不同外,其余引脚共用,这样消耗4个单片机IO口,剩下的两个IO作调时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G:
频率也太高了吧,肉眼能分辨出来吗?

肉眼是分辨不出来,但是照在高速旋转的物体上不就能分辨出来了吗,麻烦大佬百度一下频闪灯了解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G:
频率也太高了吧,肉眼能分辨出来吗?

是我表述不准确,我的意思是用这个单片机做一个类似频闪仪的东西。以下是频闪仪的百科解释:频闪仪是指控制光源发光,以特定频率快速闪动的光学测量仪器。频闪仪可以发出短暂又频密的闪光,当闪光频率与被测物体的转动或运动速度接近或同步时,利用眼睛的视觉暂留或视频同步,能轻易观测到高速运动物体的表面质量或运行状况。

网友I(2019-11-07):
引用 楼主:
误差有多大?一天几分钟做为普通人使用有什么影响?何况做为简易的时钟使用。有个大概的时间概念。有什么不 ...

楼主你用什么仿真软件啊

网友J(2019-12-16):
各位,这个芯片用 Keil 编程,硬件怎么选,不会还是选89C51吧!

楼主(2020-05-21):
引用 网友E:
小女子不才,如果楼主有需求,我可以给你做一个!这点儿技术还是有的!

小姑娘先谢谢你,我不懂编程看见那个宝买的东西便宜所以买了200个LCD屏玩,可惜不懂编程 ,我过去是搞电路设计的 ,你有没有电压电流表的程序,可以给我一个吗,我做几个玩玩。最近没有上论坛才看见你的帖子谢谢你

网友K(2021-01-23):
楼主!楼主楼主!不知道叫得答应你啵,你用的是什么仿真软件,怎么会有STC15F104E的库,请说一下,先谢了!

网友L(2021-03-21):
在Proteus软件里用52系列的P3口的p3.0-p3.5即可,用C程序,对P3口赋值(建个数组)。

网友M(2021-09-23):
引用 网友K:
楼主!楼主楼主!不知道叫得答应你啵,你用的是什么仿真软件,怎么会有STC15F104E的库,请说一下,先谢了!

烧入软件里有stc-isp

网友N(2021-12-14):
你这个8引脚单片机怎么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