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的温度湿度采集系统程序

楼主(2019-02-07):
基于单片机的温度湿度采集系统

因为做设计所以编写了这个程序
将源码贴上 希望其他人少走弯路
/****************************************************************

声明:本程序仅供大家参考学习,未经本人同意禁止用于商业用途。

***************************************************************/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bit BOOL ;

sbit io = P1^1 ;//(口线定义)
sbit bee=P1^0;
sbit rs = P2^5 ;
sbit rw = P2^6 ;
sbit ep = P2^7 ;
bit flag_300ms ;

sbit K1=P1^2;
sbit K2=P1^3;
sbit K3=P1^4;

uchar yemian=0;//(定义变量)
uchar flat=1;
uchar data_byte;
uchar RH,RL,TH,TL;
uchar WenDu,ShiDu;//报警的温度和湿度
#include "eeprom52.h"

/****************************延时程序****************************/
void delay(uchar ms)
{ // 延时子程序
uchar i ;
while(ms--)
{
for(i = 0 ; i<250;i++) ;
}
}

void delay1()//延时10us
{
uchar i;
i--;
i--;
i--;
i--;
i--;
i--;
}
void longdelay(uchar s) //长延时
{
while(s--)
{
delay(20) ;
}
}

/******************把数据保存到单片机内部eeprom中******************/
void write_eeprom()
{
SectorErase(0x2000);
byte_write(0x2000, WenDu);
byte_write(0x2001, ShiDu);
byte_write(0x2060, a_a);
}

/******************把数据从单片机内部eeprom中读出来*****************/
void read_eeprom()
{
WenDu = byte_read(0x2000);
ShiDu = byte_read(0x2001);
a_a = byte_read(0x2060);
}

/**************开机自检eeprom初始化*****************/
void init_eeprom()
{
read_eeprom();        //先读
if(a_a != 2)        //新的单片机初始单片机内问eeprom
{
WenDu = 30;
ShiDu = 80;
a_a = 2;
write_eeprom();
}
}

/********************报警程序部分*******************/
void warn() //报警函数
{

if(TH>=WenDu) //检测的温度高于设定温度报警值

{
bee=0; //报警

}

if(RH>=ShiDu) //检测的湿度高于设定的湿度值

{
bee=0; //报警
}

if( TH<WenDu && RH<ShiDu )
{
bee=1; //停止报警
}

}

/************************LCD模块******************************************/

BOOL lcd_bz()//测试LCD忙碌状态
{
BOOL result ;
rs = 0 ;
rw = 1 ;
ep = 1 ;
result = (BOOL)(P0 & 0x80) ;
ep = 0 ;
return result ;
}

void write_cmd(uchar cmd)// 写指令
{
while(lcd_bz()) ;
rs = 0 ;
rw = 0 ;
ep = 0 ;
P0 = cmd ;
ep = 1 ;
ep = 0 ;
}

void write_addr(uchar addr)//写地址
{
write_cmd(addr|0x80) ;
}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写字节
{
while(lcd_bz()) ;
rs = 1 ;
rw = 0 ;
ep = 0 ;
P0 = dat ;
ep = 1 ;
ep = 0 ;
}

void lcd_init()// 初始化
{
write_cmd(0x38) ;
delay(1);
write_cmd(0x08) ;
delay(1);
write_cmd(0x01) ;
delay(1);
write_cmd(0x06) ;
delay(1);
write_cmd(0x0c) ;
delay(1);
}

void display(uchar addr, uchar q)//在某一地址上显示一字节
{
delay(1) ;
write_addr(addr) ;
write_byte(q) ;
delay(1) ;

}

/*********************** DHT11测试模块***************************************/

void start()//开始信号
{
io=1;
delay1();
io=0;
delay(20);//>18ms
io=1;
delay1();//20-40us
delay1();
delay1();
delay1();
delay1();
}
uchar receive_byte()//接收一个字节
{
uchar i,temp,count;
for(i=0;i<8;i++)
{
temp=0;
delay1();delay1();delay1();delay1();
if(io==1)temp=1;
count=2;
while((io)&&count++);
if(count==1)break;
data_byte<<=1;
data_byte|=temp;
}
return data_byte;
}
void receive()//接收数据
{
uchar T_H,T_L,R_H,R_L,check,num_check;
uchar count;
start();//开始信号
io=1;
if(!io)//读取DHT11响应信号
{

while((io)&&count++);
R_H=receive_byte();
R_L=receive_byte();
T_H=receive_byte();
T_L=receive_byte();
check=receive_byte();
io=0;//拉低延时50us
delay1();delay1();delay1();delay1();delay1();
io=1;
num_check=R_H+R_L+T_H+T_L;
if(num_check=check)
{
RH=R_H;
RL=R_L;
TH=T_H;
TL=T_L;
check=num_check;
}
}
}

void showw() // 问候语函数
{
lcd_init(); //初始化
delay(10);

display(0x05,'W');
display(0x06,'e');
display(0x07,'l');
display(0x08,'c');
display(0x09,'o');
display(0x0a,'m');
display(0x0b,'e');
delay(250); //短暂延时
delay(250);
delay(250);

/*********************************/
/*
display(0x40,' ') ;
display(0x41,'h');
display(0x42,'e');

*/
}

/*************定时器0初始化程序***************/
void time_init()
{
EA = 1;        //开总中断
TMOD = 0X01;        //定时器0、定时器1工作方式1
ET0 = 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 = 1;        //允许定时器0定时
}

void key() //按键程序 选择菜单模式
{

if(!K1)
{
delay(20);
if(!K1)
{
while(!K1)
;
yemian++;
flat++;
if(yemian>=3) { yemian=0; }

}
}

}

shezhi() //对里面的数值进行修改
{
if(!K2)
{
delay(50);
if(!K2)
{
;

if(yemian==1)
{
WenDu+=1;
if(WenDu>99) { WenDu=99; } //湿度上限加
}

if(yemian==2)
{
ShiDu+=1;
if(ShiDu>99) { ShiDu=99; } //湿度下限加
}

write_eeprom(); //保存数据
}
}

if(!K3)
{
delay(50);
if(!K3)
{

;
if(yemian==1)
{
WenDu-=1; //湿度下限减
if(WenDu<1) {WenDu=1; }
}

if(yemian==2)
{
ShiDu-=1; //湿度下限减
if(ShiDu<1) { ShiDu=1; }
}
write_eeprom(); //保存数据
}
}

}

/***************************主程序*********************************/
void main()
{
init_eeprom(); //读eeprom数据
time_init();        //初始化定时器
showw(); //显示问候语 和名字

while(1)
{

key();
//====================yemian==0时 进入工作状态=================================
if(yemian==0)
{
if(flat==1)
{
flat=0;
lcd_init(); //初始化

display(0x00,'T') ; //Temp
display(0x01,'e');
display(0x02,'m');
display(0x03,'p');
display(0x04,':');

display(0x08,0xdf); // 度
display(0x09,'C');

display(0x40,'H') ; //Humi
display(0x41,'u');
display(0x42,'m');
display(0x43,'i');
display(0x44,':');

display(0x47,'%');
display(0x48,'R');
display(0x49,'H');

display(0x0c,'T');
display(0x0d,':');
display(0x0e,WenDu/10+0x30); //报警温度
display(0x0f,WenDu%10+0x30);

display(0x4c,'H');
display(0x4d,':');
display(0x4e,ShiDu/10+0x30); //报警湿度
display(0x4f,ShiDu%10+0x30);

}

if(flag_300ms == 1)
{
flag_300ms = 0;
receive();

display(0x05,TH/10+0x30); //温度显示
display(0x06,TH%10+0x30);

display(0x45,RH/10+0x30); //湿度显示
display(0x46,RH%10+0x30);

warn();
}

}

//====================yemian==1 温度设置===========================
if(yemian==1) //温度
{
if(flat==1)
{
flat=0;
bee=1;
lcd_init(); //初始化
display(0x06,'T');
display(0x07,'e');
display(0x08,'m');
display(0x09,'p');
}

shezhi();
display(0x47,WenDu/10+0x30); //温度
display(0x48,WenDu%10+0x30);
}

//====================yemian==1湿度设置==========================
if(yemian==2) //湿度设置
//因篇幅原因代码程序放到附件

网友A:
很实用啊,但我看那个原理图里面怎么没有湿度传感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实用啊,但我看那个原理图里面怎么没有湿度传感器

可以发一份附件给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