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们指点一下QX-mini51单片机数码管的管脚位置

楼主(2019-02-07):
求大神们指点一下QX-mini51单片机数码管的管脚位置,最好有线路图,非常感谢

楼主:
别让我沉啊,各位大神们,真的很急

网友A:
清翔的开发板让你这么痛苦哟

网友B:
QX-mini51单片机数码管的管脚位置

网友B:
/*********************************************************************************
* 【编写时间】: 2014年3月5日
* 【作    者】: 清翔电子:03
* 【版    本】: 1.0
* 【实验平台】: QX-MCS51 单片机开发板
* 【外部晶振】: 11.0592mhz
* 【主控芯片】: STC89C52RC
* 【编译环境】: Keil μVisio4
* 【程序功能】: 数码管模拟数字时钟显示
* 【使用说明】: 跳线帽短接数码管J6跳线
**********************************************************************************/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P2_0 = P2^0;
sbit P2_1 = P2^1;
sbit P2_2 = P2^2;
sbit P2_3 = P2^3;

static unsigned char second,minute,hour;
unsigned int tcount;
unsigned char m;
u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
                        0xf8,0x80,0x90};
void delay(uchar i)
{
  uchar j,k;
  for(j=i;j>0;j--)
    for(k=125;k>0;k--);
}

void display()
{

   P0=table[minute/10];
   P2_0 = 0;
   delay(5);
   P2_0 = 1;

   P0=(table[minute%10]& 0x7f);
   P2_1 = 0;
   delay(5);
   P2_1 = 1;

   P0=table[second/10];
   P2_2 = 0;
   delay(5);
   P2_2 = 1;

    P0=table[second%10];
   P2_3 = 0;
   delay(5);
   P2_3 = 1;

}

/*演示主程序*/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a;
        TMOD=0x02;
    TH0=0x06;
    TL0=0x06;
    TR0=1;
    ET0=1;
    EA=1;

while(1)
{

   for(a=100;a>0;a--)
   {
     display();
   }

}
}

/*
********************************************************************************
** 函数名称 : 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 函数功能 : 定时器中断
********************************************************************************
*/

void 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        tcount++;

    if(tcount==4000)
          {tcount=0;
            second++;

                 if(second==60)
                  {second=0;
                   minute++;

                    if(minute==60)
                         {minute=0;
                          hour++;

                          if(hour==24)
                           {hour=0;
                           }
                         }
                  }
          }
        }

网友C(2019-07-11):
本人自学,又学到新知识,开心,感谢

网友D(2019-10-19):
引用 网友B:
QX-mini51单片机数码管的管脚位置

问一下大佬,这个该怎么看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问一下大佬,这个该怎么看啊

四位共阳数码管

四位是 P2^0 , P2^1, P2^2, P2^3
段位置是 P0

网友E(2019-12-23):
有详细的原理图吗

网友B:
你是要详细的QX-mini51单片机最小系统开发板原理图:http://www.51hei.com/bbs/dpj-89842-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