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小车平衡如何稳定车身?

楼主(2019-02-07):
请问大神们有没有用单片机来实现四轮小车的车身稳定的,如有请联系我,有酬劳。

网友A:
用姿态模块输出的欧拉角的数据编程控制小车的姿态。

网友B(2021-08-10):
PID算法 和mpu6050

网友C:
可以使用带的编码器的电机

网友D:
使用带霍尔编码器的电机和增量式pid,再加上陀螺仪的数据读取,确定机械中值后给电机pwm,让直立,速度,方向三个都作用在这两个电机上,以上这些在此论坛里都有,资料可以参考一下风力摆和飞思卡尔智能车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