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UART串口通信问题 波特率4800时ok,9600错误

楼主:
12M的晶振,为什么波特率为4800的时候正常,为9600的时候就发回来错误呢,求大佬解答

/*波特率为9600*/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void UsartInit()
{
        SCON=0X50;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ES=1;
        EA=1;
        TR1=1;
}

void main()
{
        UsartInit();
        while(1)
        {

        }
}

void Usart() interrupt 4
{
        u8 receiveData;

        receiveData=SBUF;

        RI = 0;
        SBUF=receiveData;
        while(!TI);
        TI=0;
}

/*波特率为4800的时候,设置波特率加倍*/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void UsartInit()
{
        SCON=0X50;
        TMOD=0X20;
        PCON=0X80;
        TH1=0XF3;
        TL1=0XF3;
        ES=1;
        EA=1;
        TR1=1;
}

void main()
{
        UsartInit()
        while(1)
        {

        }
}

void Usart() interrupt 4
{
        u8 receiveData;

        receiveData=SBUF;
                RI = 0
        SBUF=receiveData
        while(!TI);
        TI=0;
}

网友A(2019-02-09):
使用12M的晶振,波特率不要超过4800,否则误差会很大,不能正常通讯。建议使用11.0592MHz的晶振。

网友B:
晶振12MHZ,波特率9600时误差为8.51%,4800时误差为6.99%,一般超过7%时通讯质量较差,可改用晶振11.0592MHz,通讯波特率可达115200以上质量也很好。

网友C:
唉!你的波特率有问题。12Mhz的晶振把T作为波特率发生器,按照波特率计算公式不能整除,很难计算出合理的波特率。
但是天无绝人之路,8052内核的单片机有T2寄存器,它的溢出率计算公式为:晶振频率除以【2乘(65536-RCAP2H RCAP2L)],波特率计算公式为:2的SMOD的次方除以T2溢出率;
我把你的程序改了改:
void UsartInit()
{
        SCON=0X50;
        T2CON=0X34;//设置T2为波特率发生装置
        PCON=0X80;
        RCAP2H=(65536-39)/256;
        RCAP2L=(65536-39)%256;
        ES=1;
        EA=1;
}
对于T2寄存器的详细信息你可以去单片机的查器件手册。希望这些对你有帮助

网友D:
看看这个就知道了:

12M晶振下,不论加不加倍,误差都很大

12M晶振下,4800波特率,不加倍时,误差也是很大的

12M晶振下,4800波特率,加倍时,误差就小了
你自己或以试的,2400波特率下,加倍或不加倍,误差都一样,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看看这个就知道了:

咳咳,用这个必须是STC公司的单片机吧,而且还要包含STC公司自己的头文件(STC-ISP软件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