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音控制机械手设计,有没有好点的思路 求帮助

楼主(2019-02-08):
(无正文)

网友A:
操作语音的设计要简短,对应动作要做好。

网友B:
先把语音模块弄明白了,再说语音控制机械手。
你这题目有点难度的。

网友C:
首先要清楚语音模块所分别对应的口令,考虑误口令操作的问题,加上语音识别中的分辨度,思路就需要先把语音模块做好,然后想如果口令控制机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