咪头拾取声音的单片机编程问题

楼主(2019-02-08):
有没有大神用过咪头拾取声音,做过相关功能的东西,希望大神们提供一些相关例程

网友A:
例程有,不能白给就是了

网友B:
如果只是简单的控制开关,电路就比较简单一点。
但如果是要采样之后计算声音的分贝,电路和程序都是比较复杂的。
就算是简单的控制开关,真正到实际应用还是要调试很多次的,不同的MIC头的灵敏度是不一样的,声音对其的控制也是不一样的,特别是增益这一块,不太好搞,运气好的话,对着网上的电路一次就成功,运气不好就像我这样,做了一个声控开关,调试好几天,要不就是不灵敏,要不就太灵敏。。。。。。。。

楼主(2019-05-06):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简单的控制开关,电路就比较简单一点。
但如果是要采样之后计算声音的分贝,电路和程序都是比较复 ...

谢谢您的指导

网友C(2020-11-12):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简单的控制开关,电路就比较简单一点。
但如果是要采样之后计算声音的分贝,电路和程序都是比较复 ...

我也是想做一个声控.网上学习了一些,就是不好用..你的咪头不经过放大,直接接入单片机的AD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