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的地址和数据

楼主(2019-02-09):
以89C2051为例,地址数最大是多少?地址变化的速度和晶振频率有关吗?例如10M的频率是不是表示地址变化的速度最快是0.1微秒?数据的位数最大是多少?和芯片的输出端引脚数有关吗?数据端输出数据的时间间隔(例如1秒)是怎么做到的?是靠地址变化的延时吗?

网友A:
你好!得具体一些的技术参数, 这个需要查手册
需要习惯并学会看手册,  又一个不看资料的大神!

地址数最大是2047,  AT89C2051是2K代码存储器, 数据的位数最大是8位。
地址变化的速度和晶振频率没有关

先学理论,打基础,否则,问题多多,事倍功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得具体一些的技术参数, 这个需要查手册
需要习惯并学会看手册,  又一个不看资料的大神!

    “地址数最大是2047”,   “数据的位数最大是8位”。------------谢谢!也就是说地址数是2的10次方2048个,数据 输出可以单独输出8路数据。和HM6116差不多,地址位数好像是11位(A0-A10)。数据位数是8位(D0-D7)。
      我真的不懂,您这一说加深了印象,看书没有的效果。真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得具体一些的技术参数, 这个需要查手册
需要习惯并学会看手册,  又一个不看资料的大神!

“地址变化的速度和晶振频率没有关”-----------可否解释一下单片机地址变化是怎么做到的?我理解地址变化嘟嘟时可变的,和数据输出的间隔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