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流水灯程序哪里错了啊?就是一直说LED=0xfe;和左移函数那里语法错误?

楼主(2019-02-09):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define LED P2;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main()
{
u8 i=0;
LED=0xfe;
delay(50000);
while(1)
{
  delay(50000);
  for (i=0;i<7;i++)
  {
   LED =_cror_(LED,1);
   delay(50000);
  }

  for (i=0;i<7;i++)
  {
   LED=_cror_(LED,1);
   delay(50000);
  }
}
}
哪里错了啊就是一直说LED=0xfe;和左移函数那里语法错误

网友A:
cror是右移,crol是左移

网友B:
“_crol_” 与“_cror_”其实就是左右循环代码,其具有程序代码简单执行效率高的优点!
现实中的应用很多,例如我们经常见到的流水灯,广告牌,马路上的红绿灯 等。。。
下面是最基本的流水灯代码,流水灯移动的快慢可以改变“void delay()”子程序进行修改,例如:你选用的是20M的精震,你要改成一秒移动一格,那么你就将“for(x=50;x>0;x--)”和“for(y=100;y>0;y--)”的X值和Y值改成500!  改变方向更加简单,只需将“_crol_” 与“_cror_”的代码互换就可以了!

下面是程序代码“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temp;
uint temp1;
uchar i;
void delay();
void main()
{
        temp=0xfe;
        temp1=0x7f;
        while(1)
        {

                for(i=0;i<8;i++)
                {
                        P2=temp;
                        temp=_crol_(temp,1);
                        delay();
                }
                for(i=0;i<8;i++)
                {
                        P2=temp1;
                        temp1=_cror_(temp1,1);
                        delay();
                        P2=temp;
                }
        }
}
void delay()
{
        uint x,y;
        for(x=50;x>0;x--)
           for(y=100;y>0;y--);
}

网友C:
一看就是答非所问,不能按楼主的意思来回答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_crol_” 与“_cror_”其实就是左右循环代码,其具有程序代码简单执行效率高的优点!
现实中的应用很多 ...

第二个for中的P2=temp;无意义,可以不要

网友E:
//#define LED P2;这里多了一个分号。
//如果单向流水这样写就可以了。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define LED P2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main()
{
        LED=0xfe;
        delay(50000);
        while(1)
        {
                LED=_cror_(LED,1);
                delay(50000);
        }
}

网友F: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define LED P2;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main()
{
u8 i=0;
LED=0xfe;
delay(50000);
while(1)
{
  delay(50000);
  for (i=0;i<7;i++)
  {
   LED =_cror_(LED,1);
   delay(50000);
  }

  for (i=0;i<7;i++)
  {
   LED=_cror_(LED,1);
   delay(50000);
  }
}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网友G:
将#define LED P2;后面的分号去掉~~~

网友G:
分号 分号 分号--------#define LED P2;

网友G:
分号——————#define LED P2;

将分号去掉就ok

网友H:
你就将“for(x=50;x>0;x--)”和“for(y=100;y>0;y--)”的X值和Y值改成500!  改变方向更加简单,只需将“_crol_” 与“_cror_”的代码互换就可以了!

网友I(2020-08-06):
#define LED P2; 多了分号.    LED=_cror_(LED,1);有2个右移重复了,楼主应该是想写一个左移后右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