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modbus双从机端口设计问题

楼主(2019-02-09):
51单片机(STC15或者STC8)实现MODBUS双从机端口,
利用单片机的串口1和串口2同时作为MODBUS RTU从机,一个端口可以实现,如果要实现通过两个串口实现从机功能,应该怎么处理
哪位能提供一下思路或者提供一个参考代码?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A:
既然使用 MODBUS,采用不同的地址就OK了。

网友B:
这个简单,我以前用stm32做过双串口实现MODBUS RTU从机,2个串口分别有自己的中断服务函数,接收buff,发送buff都不要共用,中断优先级也别抢占。把你写好的串口1的代码,复制一份出来,稍微修改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版主,都>96小时了,赶紧叫大师出来露个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简单,我以前用stm32做过双串口实现MODBUS RTU从机,2个串口分别有自己的中断服务函数,接收buff,发送 ...

两个串口公用一个MODBUS程序,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串口1在调用MODBUS的时候,串口2如果有请求的话就得等串口1处理完,反之亦反。现在有几个问题:
1、如何判断当前串口调用完了MODBUS程序?
2、两个中断的不管是同级还是优先级,怎样设置才更好一些?
3、超时应该怎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使用 MODBUS,采用不同的地址就OK了。

我说的是单片机作为从机的MODBUS双串口源代码,估计你说的是上位机访问方面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单片机作为从机的MODBUS双串口源代码,估计你说的是上位机访问方面的吧

有区别吗?
从机的MODBUS,你就当这是另一台从设备不就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区别吗?
从机的MODBUS,你就当这是另一台从设备不就完了。。。。。。

你的意思在单片机内部再重新搞一套一模一样的代码?

网友C:
中断处理程序只负责接收,建立两个数组,中断程序只负责把接收到的数据丢到数组即可,协议解析在主程序中实现,另外将中断嵌套功能使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断处理程序只负责接收,建立两个数组,中断程序只负责把接收到的数据丢到数组即可,协议解析在主程序中实 ...

能够提供一个示例代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