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12Mhz晶振精准设置波特率

楼主:
相信很多朋友在学习串口通讯的时候,因为晶振是12Mhz而不能设置4800bps以上的波特率,我在学习中也是如此,网上也没有什么靠谱的方法。
作为一个新时代的青少年,通过不懈的学习(其实是看器件手册无意间看到的)终于有了突破。
1:晶振为11.0592Mhz
我们知道T1可以作为波特率发生器,也知道波特率计算公式(方式1、3):2的SMOD的次方除以32再乘T1溢出率(晶振频率除以12乘(256-TH1));
即:波特率=(2的SMOD次方/32)X晶振频率/[12x(256-TH1)]

我们可以轻松的算出TH1和TL1内的值,列如:
计算9600bps ,设SMOD=1;

9600bps=(2/32)X[11059200/12X(256-TH1)]
算得(256-TH1)=6,则TH1=250 (0XFA);

计算波特率为9600、串口工作方式为方式1的程序:
void init_serial()
{
     TMOD=0X20;//设置T1工作方式为8位自动重装
     SCON=0X50;//设置串口工作方式为10位异步收发器
     PCON=0X80;//SMOD置为1
     TH1=(256-6);//6的由来[(11059200/12)/16]/9600 (9600为所求波特率)
     TL1=(256-6);
     EA=1;//开总中断
     ES=1;//开串口中断
     TR1=1;//启动T1
}
2:晶振为12Mhz
如果我们继续将T1作为波特率发生器,那么计算的公式也没变化。
列如:
波特率为2400,SMOD=1;
2400bps=(2/32)X[12000000/12X(256-TH1)]
算得(256-TH1)=26.041666,是个无限循环小数,如果取26带进公式里算,波特率四舍五入后是2404,误差不是很大。
void init_serial()
{
    TMOD=0X20;//设置T1工作方式为8位自动重装
    SCON=0X50;//设置串口工作方式为10位异步收发器
    PCON=0X80;//SMOD置为1
    TH1=(256-26);
    TL1=(256-26);
    EA=1;//开总中断
    ES=1;//开串口中断
    TR1=1;//启动T1
}

如果4800bps,SMOD=1;
4800bps=(2/32)X[12000000/12X(256-TH1)]

算得(256-TH1)=13.0208333,也是个无限循环小数,取13,算出波特率约为4808,误差也不大。

void init_serial()
{
    TMOD=0X20;//设置T1工作方式为8位自动重装
    SCON=0X50;//设置串口工作方式为10位异步收发器
    PCON=0X80;//SMOD置为1
    TH1=(256-13);
    TL1=(256-13);
    EA=1;//开放总中断
    ES=1;//开放串口中断
    TR1=1;//启动T1
}

那么,就T1作为波特率发生器就够了吗?不行,高波特率误差大。

如:9600bps,SMOD=1;
9600bps=(2/32)X[12000000/12X(256-TH1)]
算得(256-TH1)=6.510416(6的循环)
如果我们取7,则计算出来的波特率为8928.571428(571428的循环),取6,波特率则为10416.66666(6的循环),误差太大。

这该怎么办呢?
有两种方法:1.换晶振(不推荐)  2.使用T2作为波特率发生器(推荐)
以下是有关T2的器件手册截图

这里着重注意TCLK与RCLK,手册上的描述是:RCLK=0时,将定时器1的溢出率脉冲作为串口模式1和模式3的接受时钟,TCLK=0时,将定时器1的溢出率脉冲作为串口模式1和模式3的(这个“的”是我加上的,不知道为什么前面有后面没有)发送时钟。
这两句话讲的已经够清楚了,我们只把RCLK置为1,那我们的接受波特率就是(2的SMOD的次方/32)X(T2溢出率);如果我们只把TCLK置为1,那么我们的发送波特率就为(2的SMOD的次方/32)X(T2溢出率);如果我们将RCLK与TCLK都置为1,那么我们的波特率就是(2的SMOD的次方/32)X(T2溢出率)
T2溢出率和T1溢出率不同它的计算公式为:晶振频率/[2X(65536-RCAP2H RCAP2L)],此外T2是一个16位的定时/计数器,不像T0、T1既是8位又是16位

使用T2作为波特率发生器的波特率计算公式为:(2的SMOD的次方/32)X(T2溢出率)
波特率=
(2的SMOD的次方/32)X晶振频率/[2X(65536-RCAP2H RCAP2L)];

按照T2的波特率计算公式我们就可以随着自己的想法设置波特率了,列如我们要设置9600bps,SMOD=1:
将9600bps代入
波特率=
(2的SMOD的次方/32)X晶振频率/[2X(65536-RCAP2H RCAP2L)],

得:
           9600bps=(2/32)X12000000/[2X(65536-RCAP2H RCAP2L)]
算得(65536-RCAP2H RCAP2L)=39;
所以有
void init_serial()//设值9600bps的程序,大家可以试试
{
        SCON=0X50; //设置串口工作模式为10位异步收发器
        T2CON=0X34; //RCLK=1,TCLK=1,TR2=1
        PCON=0X80; //SMOD=1
        RCAP2H=(65536-39)/256; // 装入计算好的值,这是我喜欢的懒方法
        RCAP2L=(65536-39)%256;//同上,不过这是对(65536-39)求余,前者是求模(也就是求商)
        ES=1;//开串口中断
        EA=1;//开总中断
}

本人属于发贴新手和单片机新手,如有错误请您委婉点地指出。
感谢您的浏览,同时也要谢谢审核我的管理员,真是麻烦您了!

【这是我第一次发稿】

网友A(2019-02-10):
很不错的资料,收下了

网友B:
没那么麻烦,用内部晶振,完全匹配

网友C:
楼主东西不错,解决了我的问题。

网友D(2019-03-31):
引用 网友B:
没那么麻烦,用内部晶振,完全匹配

请问什么是内部晶振?我读书少

网友E:
太好了,刚遇到一个问题,解决了

网友F(2019-11-17):
好帖子!解决了想要精准定时和串口通信的问题

网友G:
我习惯用11.0592Mhz~~~~~~~~~

网友H(2019-12-25):
直接24MHZ ,速度快,波特率都没问题

网友I:
STC单片机都不用接晶振了,内部的就够用了

网友J(2020-05-10):
一个善于钻研的人,值得尊敬。

网友K:
51单片机用12M的晶振设置波特率是有误差没错,但这种通讯波特有他的误差范围,听我们这边的工程师说,误差到0.3%都没问题,所以用这个晶振最大只能9600都可以用的

网友L(2020-10-20):
楼主,这个解决了大问题,很感谢

网友M(2021-03-12):
太好了,刚遇到一个问题,解决了  赞赞

网友N:
引用 网友I:
STC单片机都不用接晶振了,内部的就够用了

内部怎么调用?

网友O:
引用 网友N:
内部怎么调用?

没有晶振的stc下载时有设置频率的选项,见下图:

网友P(2022-03-15):
感谢分享,帮助很大

网友Q(2022-05-31):
赞赞赞,才发现是晶振的问题,没想到9600差这么大,换2400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