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维修洗衣机甩干的办法行不行?

楼主(2019-02-10):
    三星全自动洗衣机只有甩干坏了(太笨重我弄不动了)。我把电机两条线断开用继电器两组常闭触点接通(不影响其他功能的使用)继电器吸合后电机脱离了电源,改成电机直接接电源可不可以进行甩干?
  实践证明行不通!关键在离合器。你叫电机转了,离合器不给你接甩干桶也是白搭!离合器拆卸绝非轻而易举之事,算了,,,,,,,,,,,,,,
    甩干桶不转是机械问题,不是电器电路问题。

网友A:
为安全考虑不可以,修好为止。

网友B:
如果是单筒洗衣机就和电机没关系,主要查看是排水管堵了还是排水阀出故障了

网友C:
一般洗衣机电机原理是三根线,两线圈共用点接零线。运行和启动线连启动电容。甩干不用反转,只需控制
火线和运行线一根线的通断就可以了。引出4跟线的电机会有2根线连到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单筒洗衣机就和电机没关系,主要查看是排水管堵了还是排水阀出故障了

离合器损坏的可能性大,拆卸太复杂,也无备件

网友D:
这种是绝对不可以的特别危险 建议楼主谨慎选择 容易引起火灾

网友E:
为了不产生连带纠纷责任,请按bbkk的要求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是绝对不可以的特别危险 建议楼主谨慎选择 容易引起火灾

330W的电机甩干时接通电源由于离合器“抱死”,电机不转功耗可达600W!,时间一长就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了不产生连带纠纷责任,请按bbkk的要求来做

BBKK是什么呀?您太专业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BBKK是什么呀?您太专业了!!

引用 网友E:
为了不产生连带纠纷责任,请按bbkk的要求来做

BBKK是如同 海阔天空,名字而己,谈何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为了不产生连带纠纷责任,请按bbkk的要求来做

原来是蒙人呀!哈哈哈哈哈,外语的乱用已经产生很大副作用,也包括我

网友G:
引用 楼主:
原来是蒙人呀!哈哈哈哈哈,外语的乱用已经产生很大副作用,也包括我

你这叫自己坑自己,睁眼都能看到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