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S52单片机+LCD12232显示+18B20测温程序

楼主:
18B20测温恐怕是高手玩腻了的玩意,对我这个刚学单片机的中年人来说,却是个很大的挑战。
起因是想做一个在屋内就能测出室外温度的想法,走走停停弄了好几个月,有一天儿子说学校要交科技作品,难为我了,一个小学生要什么科技作品?没办法把这个测温的东西交上去应付一下过关。用了两周的时间。不多说上图:

实测一下

液晶屏用的是拆机件

右面是用茶叶盒做出来的成品

单片机程序:
/************************************************
程序名称:温度测量装置20160107调试成功
程序功能:用串行方式访问12232液晶显示器
          DS18B20温度测量,带断线报警
************************************************/
#include<reg52.h>
#include < intrins.h >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CS=P1^2;
sbit SID=P1^1;
sbit SCLK=P1^0; //定义12232液晶端口线

sbit DQ = P2^7 ;  //定义DS18B20端口DQ
sbit BEEP=P2^1  ; //蜂鸣器驱动线

bit presence  ;
uchar code disps[]={"    温  度     "};
uchar code dispx[]={"."};
uchar code dispy[]={"℃"};
uchar code cdis3[]={"传感器错误!"} ;
uchar code cdis4[]={"请检查线路!"} ;

unsigned char data  temp_data[2] = {0x00,0x00} ;
unsigned char data  display[5] =   {0x00,0x00,0x00,0x00,0x00} ;
unsigned char code  ditab[16] =    {0x00,0x01,0x01,0x02,0x03,0x03,0x04,0x04,
                                                        0x05,0x06,0x06,0x07,0x08,0x08,0x09,0x09} ;
void beep() ;
unsigned char code  mytab[8] = {0x0C,0x12,0x12,0x0C,0x00,0x00,0x00,0x00} ;

#define delayNOP()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
/*us级延时函数   18B20使用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num)
{
  while( --num ) ;
}

/*******************************************************************/
/*初始化ds1820                                      */
/*******************************************************************/
Init_DS18B20(void)
{
     DQ = 1 ;      //DQ复位
     Delay(8) ;    //稍做延时

     DQ = 0 ;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90) ;   //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DQ = 1 ;       //拉高总线
     Delay(8) ;

     presence = DQ ;    //如果=0则初始化成功 =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100) ;
     DQ = 1 ;

     return(presence) ; //返回信号,0=presence,1= no presence
}

/*******************************************************************/
/* 读一个字节     ds1820                 */
/*******************************************************************/
ReadOneChar(void)
{
unsigned char i = 0 ;
unsigned char dat = 0 ;

for (i = 8 ; i > 0 ; i--)
  {
    DQ = 0 ; // 给脉冲信号
    dat >>= 1 ;
    DQ = 1 ;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 |= 0x80 ;
    Delay(4) ;
  }

    return (dat) ;
}

/*******************************************************************/
/* 写一个字节    ds1820                                      */
/*******************************************************************/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 0 ;
  for (i = 8 ; i > 0 ; i--)
  {
    DQ = 0 ;
    DQ = dat&0x01 ;
    Delay(5) ;

    DQ = 1 ;
    dat>>=1 ;
  }
}

/*******************************************************************/
/* 蜂鸣器响一声                 */
/*******************************************************************/
void beep()
  {
    unsigned char y ;
    for (y=0 ;y<100 ;y++)
    {
      Delay(60) ;
      BEEP=!BEEP ;                //BEEP取反
    }
    BEEP=1 ;                      //关闭蜂鸣器
Delay(40000) ;
  }

/*******************************************************************/
/* 读取温度         18B20                   */
/*******************************************************************/
Read_Temperature(void)
{
     Init_DS18B20() ;

     WriteOneChar(0xCC) ;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  // 启动温度转换

     Init_DS18B20() ;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  //读取温度寄存器

     temp_data[0] = ReadOneChar() ;   //温度低8位
     temp_data[1] = ReadOneChar() ;   //温度高8位
}

/************************************************
函数名称:void delay_1ms(uint x)
函数功能:延时xms
************************************************/
void delay_1ms(uint x)
{
uint i,j;
for(j=0;j<x;j++)
  for(i=0;i<110;i++);
}
/***********************************************
函数名称:void send_command(uchar command_data)
函数功能:写指令,分两次写,先写高4 位,后写低 4 位。
************************************************/
void send_command(uchar command_data)
{
uchar i,i_data;
i_data=0xf8;//写指令控制字
CS=1;
SCLK=0;
for(i=0;i<8;i++)
{
  SID=(bit)(i_data&0x80);//高位在前,低位在后
  SCLK=0;
  SCLK=1;
  i_data=i_data<<1;
}
i_data=command_data;
i_data&=0xf0;//指令高4 位,低 4 位置0
for(i=0;i<8;i++)
{
  SID=(bit)(i_data&0x80); //高位在前,低位在后
  SCLK=0;
  SCLK=1;
  i_data=i_data<<1;
}
i_data=command_data;
i_data<<=4;
for(i=0;i<8;i++)
{
SID=(bit)(i_data&0X80);
SCLK=0;
SCLK=1;
i_data=i_data<<1;
}
CS=0;
delay_1ms(10);
}
/*********************************************************
函数名称:void send_data(uchar command_data)
函数功能:写数据,分两次写,先写高4 位,后写低 4 位。
*********************************************************/
void send_data(uchar command_data)
{
uchar i,i_data;
i_data=0xfa;//写数据控制字
CS=1;
for(i=0;i<8;i++)
{
  SID=(bit)(i_data&0x80);//高位在前,低位在后
  SCLK=0;
  SCLK=1;
  i_data=i_data<<1;
}
i_data=command_data;
i_data&=0xf0;//数据高4 位,低 4 位置0
for(i=0;i<8;i++)
{
  SID=(bit)(i_data&0x80);
  SCLK=0;
  SCLK=1;
  i_data=i_data<<1;
}
i_data=command_data;
i_data<<=4;//数据低4 位,其余置 0
for(i=0;i<8;i++)
{
  SID=(bit)(i_data&0x80);
  SCLK=0;
  SCLK=1;
i_data=i_data<<1;
}
CS=0;
delay_1ms(10);
}
/*******************************************************
函数名称:void lcd_init()
函数功能:初始化12232LCD 显示器
*******************************************************/
void lcd_init()
{
delay_1ms(100);
send_command(0x30);//设置 8 位数据接口,基本指令模式
send_command(0x02);//清DDRAM
send_command(0x06);//游标及显示右移一位
send_command(0x0c);//整体显示开,游标关,反白关
send_command(0x01);//写入空格清屏幕
send_command(0x80);//设定首次显示位置
}
/*******************************************************
函数名称:void display_s()
函数功能:在LCD第一行写入数据
*******************************************************/
void display_s()
{
uchar a;
send_command(0x80);//第一行的首地址写入数据
for(a=0;a<15;a++)
{
  send_data(disps[a]);
}
}

/*******************************************************
函数名称:void display_e()
函数功能:在LCD第一行写入数据
*******************************************************/
void display_e()
{
uchar a,b;
send_command(0x80);//第一行的首地址写入数据
for(a=0;a<11;a++)
{
  send_data(cdis3[a]);
}
send_command(0x90);//第一行的首地址写入数据
for(b=0;b<11;b++)
{
  send_data(cdis4[b]);
}

}

/*******************************************************************/
/* DS18B20 ERROR 显示菜单                             */
/*******************************************************************/
void  Error_Menu ()
{
     lcd_init();
         display_e() ;

}

/*******************************************************************/
/* 数据转换与温度显示                                              */
/*******************************************************************/
Disp_Temperature()
{
  uchar a;
  display[4]=temp_data[0]&0x0f ;
  display[0]=ditab[display[4]]+0x30 ;     //查表得小数位的值

  display[4]=((temp_data[0]&0xf0)>>4)|((temp_data[1]&0x0f)<<4) ;
  display[3]=display[4]/100+0x30 ;
  display[1]=display[4]%100 ;
  display[2]=display[1]/10+0x30 ;
  display[1]=display[1]%10+0x30 ;

    if(display[3]==0x30)        //高位为0,不显示
   {
     display[3]=0x20 ;
     if(display[2]==0x30)      //次高位为0,不显示
     display[2]=0x20 ;
   }

         send_command(0x91);//显示百位

     send_data(display[3]);

     send_command(0x92);//显示十位

     send_data(display[2]);

         send_command(0x93);//显示各位

     send_data(display[1]);

         send_command(0x94);//显示小数点

     send_data(dispx[0]);

         send_command(0x95);//显示小数点后一位

     send_data(display[0]);

         send_command(0x96);//显示温度符号
         for(a=0;a<2;a++)
{
  send_data(dispy[a]);
  }

}

/******************************************************
函数名称:void main()
函数功能:主函数,实现题目要求
******************************************************/

void main()
{
     lcd_init();
     display_s();

do
  {
      Read_Temperature() ;
      Disp_Temperature() ;
     }
    while(!presence)  ;

     Error_Menu () ;

do
  {
    Init_DS18B20() ;
    beep() ;
     }
while(presence) ;
}

网友A(2019-02-12):
用DHT21再加上时钟,更加完美

网友B:
我正好自学到这里,特来学习,谢谢LZ分享

网友C:
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入手项目,学习了

网友D(2019-07-03):
感谢楼主分享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E(2020-05-07):
你好 我刚接触这个 有个12232的显示屏, 你们的开发环境用的什么呀,领导给我了个这个,说让搞亮,之前没搞过,无从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