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模式识别常用算法代码集合

楼主(2019-02-10):
用于模式识别的常用算法,有数十个,都是源程序,可以自己查看

源程序如下:
%函数名称:C_MONiTuiHuo()
%参数:m_pattern:样品特征库;patternNum:样品数目
%返回值:m_pattern:样品特征库
%函数功能:按照基于模拟退火的K均值算法对全体样品进行分类
function(m_pattern)=C_MONiTuiHuo(m_pattern,patternNum)
(center=DisSelDlg();%获得距离计算类型
(centerNum iterNum Tn Ts)=InputTuiHuoDlg()%获得类中心数和最大迭代次数,最大退火次数,
                                        %退火速度
    for i=1:patternNum
        m_pattern(i).distance=inf;
        m_pattern(i).category=-1;
    end
    randPattern=randpattern(patternNum);
    for i=1:centerNum%初始化,随机分配centerNum个粒子为一类
        m_pattern(randPattern(i)).category=i;
        m_pattern(randPattern(i)).distance=0;
        m_center(i).feature=m_pattern(randPattern(i)).feature;
        m_center(i).index=i;
        m_center(i).patternNum=1;
    end
    counter=0;%记录当前已经循环的次数
    change=1;
while(counter<iterNum&&change~=0)
    counter=counter+1;
    change=0;
    for i=1:precenterNum%对所有样品重新归类
        %计算第i个模式到各个聚类中心的最小距离
        index=-1;
        td=inf;
        for j=1:precenterNum%对所有样品重新归类
            %计算第i个模式到各个聚类中心的最小距离
            index=-1;
            distance=inf;
            for j=1:centerNum
                 tempDis=GetDistance(m_pattern(i),m_center(j),disType);
                 if(distance>tempDis)
                     distance=tempDis;
                     index=j;
                 end
            end
            %比较原中心号与新中心号
            %相同:更新距离
            %不同:新距离小,则归入新中心,更新距离,重新计算前后两个聚类中心模式
            %2,新距离大于原距离,不处理

            if(m_pattern(i).category===index)%属于原类
                m_pattern(i).distance=distance;
            else%不属于同类
                oldIndex=m_pattern(i).category;%记录原类号
                m_pattern(i).category=index;%归入新类
                m_pattern(i).distance=distance;
                if(oldIndex~=-1)
                    m_center(oldIndex)=CalCenter(m_center(oldIndex),m_pattern,patternNum);
                end
                m_center(index)=CalCenter(m_center(index),m_pattern,patternNum);
                change=1;
            end
        end
    end
    %计算目标函数
    AimFunc=0;
    for j=1:patternNum
         AimFunc=AimFunc+GetDistance(m_pattern(j),m_center(m_pattern(j).category),disType);
    end
    AimOld=AimFunc;
    oldCenter=m_center;
    oldPattern=m_pattern;
    Tc=1;%当前退火次数
    bestAim=AimOld;%最优目标函数
    bestPattern=m_pattern;
    MarkovLength=1000;
    Tb=0;%最优目标函数首次出现的退火次数
    T=AimFunc;%初始化温度参数
    str=('K均值算法,最优目标函数值:'num2str(bestAim));
    disp(str);
    while(Tc<=Tn&&bestAim>0.1)
        for inner=1:MarkovLength
            %产生随机波动
            p=fix(rand*patternNum+1);
            t=fix(rand*(centerNum-1)+1);
            if(m_pattern(p).category+1>centerNum)
                m_pattern(p).category=m_pattern(p).category+t-centerNum;
            else
                m_pattern(p).category=m_pattern(p).category+1;
            end
            %重新计算聚类中心
            for i=1:centerNum
                m_center(i)=CalCenter(m_center(i),m_pattern,patternNum);
            end
            AimFunc=0;
            %计算目标函数
            for j=1:patternNum
                AimFunc=AimFunc+GetDistance(m_pattern(j),m_center(m_pattern(j).category),disType;
            end
            e=AimFunc-AimOld;
            %记录最优聚类
            if(AimFunc<bestAim)
                bestAim=AimFunc;
                bestpattern=m_pattern;
                Tb=Tc;
            end
            if(bestAim==0)
                break;
            end
            %判断是否接受新解
            if(e<0)
                AimOld=AimFunc;
            else
                k=exp(-e/T);
                if(rand<exp(-e/T)
                    AimOld=AimFunc;
                else
                    m_pattern=oldPattern;
                    m_center=oldCenter
                end
            end
        end
        T=T*Ts;
        if(T==0)
            break;
        end
        Tc=Tc+1;
        if(Tc-Tb>Tn/2)%连续Tn/2次退火无改变,结束退火
            break;
        end
        str=('已退火 num2str(Tc-1) 次;"最优目标函数值:'num2str(bestAim));
        disp(str);
        m_pattern=bestPattern;
    end
    m_pattern=bestPattern;
    str=('当前最优解出现时,已退火次数为:'num2str(Tb));
    msgbox(str,'modal');

%函数名称:CuCaoTrain()
%参数:
%返回值:
%函数功能:粗糙分类训练
function CuCaoTrain();
    for i=1:10
        for j=1:i-1
            ruleStruct (i,j).rule=CuCao2ClassTrain(i,j);
        end
    end
    %保存规则表
    save ruleStruct ruleStruct;
    msgbox(‘训练结束’)
%函数名称:CuCaoTrainBK()
%参数:class1:类别;class2:类别2;
%返回值:newRule:规则
%函数功能:粗糙集两类分类训练
function newRule=CuCao2ClassTrain(class1,class2);
    load tempelet pattern;
    pattemNum=100;
    bottom=zeros(1,patternNum*2);
    bottom(1,1:patternNum)=0;
    bottom(1,patternNum+1:patternNum*2);
    x=[pattern(class1).feature(:,1:patternNum)
        pattern(class2).feature(:,1:patternNum);bottom];
    x=ceil(x');
    %一致性检测
    ruleNum=patternNum*2;
    %去重规则和不一致规则
    for m=1:ruleNum-1
        if(m>ruleNum-1)
            break;
        end
        for n=m+1:ruleNum
            if(n>ruleNum)
                break;
            end
            while (x(m,1:25)==x(n,1:25))
                x(n,:)=[];
                ruleNum=ruleNum-1;
                if(n>ruleNum)
                    break;
                end
            end
        end
    end

    x=x(1:ruleNum,:);
    ruleNumY1=0;
    for m=1:ruleNum
        if (x(m,26)==0)
            ruleNumY1=ruleNumY1+1;
        end
    end
    ruleNumY2=ruleNum-ruleNumY1;
    classX=zero(ruleNum,ruleNum);%X属性等价集矩阵
    ruleNum=zero(ruleNum,1);%等价集中元素个数
    m=0;%等价集个数
    n=1;
    %计算条件X等价集
    nun=0;
    [classX,m,classNum]=CalTiaoJian(num,classX,x,ruleNum,classNum);
    %决策D的等价集
    classY1=zero(1,ruleNumY1);
    classY2=zero(1,ruleNumY2);
    classY1=1:ruleNumY1;
    classY2=ruleNumY1+1;ruleNum;
    %决策D的下近似集
    X_Y1=zeros(1,ruleNumY1);
    X_Y2=zeros(1,ruleNumY2);
    [X_Y1,X_Y2]=CalXiaJinSi(classX,m,classNum,classNumY1);
    %计算Pos(X,D)和r(X,D)
    PosXD=[X_Y1 X_Y2];
    rXD=size(PosXD,2)/(classNum);
    xResrve=[];
    for i=1:25;
        %计算条件X-i的等价集
        classX(:;:)=0;
        [classX,m,classNum]=CalTiaoJian(i,classX,x,ruleNum,classNum);
        %计算决策D的下近似集
        [X_Y1,X_Y2]=CalXiaJinSi(classX,m,classNum,ruleNumY1);
        %计算Pos(X-i,D)和r(X,D)
        PosXid=[X_Y1 X_Y2];
        import(i)=size(PosXiaD,2)/(ruleNum);
        if(rXD-import(i)==0)
            if(Consistent(i,x,ruleNumY1,ruleNumY2)==0)%如果删除后一致
                x(1:ruleNum,i);
            else
                xReserve=[xReserve i];
            end
        else
            xReserve=[xReserve i];
        end
    end

    %得到简化后的决策表
    xReserve=[xReserve 26];
    xNum=size(xReserve,2];
    xNew=zeros(ruleNum,xNum];
    for i=1:ruleNum
        for j=1:xNum
            xNew(i,j)=x(i,xReserve(j));
        end
    end
    rule=[];
    %计算条件X等价集
    num=0;
    classX(:,:);
    [classX,m.classNum]=CalTiaoJian(num,classX,xNew,ruleNum,classNum);
    %获取规则
    cf=[];
    for i=1:m
        temp=zeros(1,2);
        for j=1:classNum(i)
            if(size(find(classY1==classX(i,j),2)=0)
                temp(1.1)=1;
            end
            if(size(find(classY2==classX(i,j),2)=0)
                temp(1,2)=1;
            end
            if(temp(1,1)==1&&temp(1,2)==1)
                cf=[cf i];%记录cf不为1的等价集
                break;
            end
        end
    end
    temp=size(cf,2);
    if(temp=0)%舍去cf不为1的规则
        for i=1:temp
            for j=1:classNum(cf(i))
                xNew(classX(cf(i),j),xNum)=2;
            end
        end
        for i=1:ruleNum
            while(x(i,xNum)==2)
                xNew(i,:)=[];
                ruleNum=ruleNum-1;
                if(i>ruleNum)
                    break;
                end
            end
            if(i>=ruleNum)
                break;
            end
        end
    end
    %简化规则表,去掉重复规则
    for m=1:ruleNum-1
        if(m>ruleNum-1)
            break;
        end
        for n=m+1:ruleNum
            if(n>ruleNum)
                break;
            end
            while(xNew(m,1:xNum)==xNew(n,1:xNum))
                xNew(n,:)=[];
                ruleNum=ruleNum-1;
                if(n>ruleNum)
                    break;
                end
            end
        end
    end

    ruleNumY1=0;
    for m=1:ruleNum
        if(xNew(m,xNum)==0)
            ruleNumY1=ruleNumY1+1;
        end
    end
    ruleNumY2=ruleNum-ruleNumY1;
    for m=1:ruleNum
        a=[];
        for j=1:xNum
            a=[a xNew(m,j)];
        end
        rule=[rule;a];
    end
    %规则化简
    oldRule=rule;
    newRule=[];
    ruleJ=[];%统计可化简的规则
    for i=1:size(xReserve,2)
        rule=oldRule;
        rule(:,)=0;
        flag=false;
        for m=1:ruleNumY1-1
            for n=m+1:ruleNumY1
                if(rule(m,:)==rule(n,:))%可化简
                    rule(m,i)=inf;
                    newRule=[newRule;rule(m,:)];
                    flag=ture;
                    ruleJ=[ruleJ m n];
                    break;
                end
            end
            if(flag)
                break;
            end
        end
        flag=false;
        for m=ruleNumY1+1:ruleNum-1
            for n=m+1:ruleNum
                if(rule(m,:)==rule(n,:))%可简化
                    rule(m,i)=inf;
                    newRule=[newRule;rule(m.:)];
                    flag=true;
                    ruleJ=[ruleJ m n];
                    break;
                end
            end
            if(flag)
                break;
            end
        end
    end

    for i=1:ruleNum
        b=size(find(ruleJ==i),2);
        if(b==0)%该规则不可约简
            newRule=[newRule;oldRule(i,:)];
        end
    end
    newRule=[newRule;xReserve];
    %%%%%%%%%%%%%%%%%%%%%%%%%%%%%%%%%%%%%
    %函数名称:CalTiaoJian()
    %参数:num:条件属性号;classX:条件等价集;x:决策表;
    %     ruleNum:规则数;classNum:条件等价集中元素数
    %返回值:classX:条件等价集;m:等价集个数;classNum;条件等价集中元素数
    %函数功能:计算条件等价集
    %%%%%%%%%%%%%%%%%%%%%%%%%%%%%%%%%%%%%
    function [classX,m,classNum]=CalTiaoJian(num,classX,x,ruleNum,classNum)
        if(num~=0)
            x(1:ruleNum,num)=0;
        end
        xNum=size(x,2);
        x(:,xNum)=0;
        m=0;
        for i=1:ruleNum
            if(x(i,xNum)=0)
                continue;
            else
                m=m+1;
                x(i,xNum)=m;
                n=1;
                classX(m.n)=i;
            end
            for j=i+1:ruleNum
                if (x(j,xNum)=0)
                    continue;
                end
                if(x(i,1:xNum-1)==x(j,1:xNum-1))
                    x(j,xNum)=m;
                    n=n+1;
                    classX(m,n)=j;
                end
            end
            classNum(m)=n;
        end
        %%%%%%%%%%%%%%%%%%%%%%%%%%%%%%%%%%%%%%%%%%%%%%
        %函数名称:CalXiaJinSi()
        %参数:   classX:条件等价集;m等价集个数;classNumL条件等价集中元素数
        %        ruleNumY1:决策属性1的等价集中的元素数
        %返回值: X_Y1:决策属性1的下近似集;X_Y2:决策属性2的下近似集
        %函数功能:计算各等价集的下近似集
        %%%%%%%%%%%%%%%%%%%%%%%%%%%%%%%%%%%%%%%%%%%%%%

        function [X_Y1,X_Y2]=CalXiaJinSi(classX,m,classNum,ruleNumY1)
            %计算X_Y1,X_Y2
            X_Y1=[];
            X_Y2=[];
            for i=1:m
                Y1=true;
                Y2=true;
                for j=1:classNum(i)
                    if(classX(i,j)>ruleNumY1)%不属于X_Y1;
                        Y1=false;
                    else
                        Y2=false;
                    end
                    if(~Y1&&~Y2)
                        break;
                    end
                end
                if(Y1)
                    X_Y1=[X_Y1 classX(i,classNum(i))];
                else (Y2)
                    X_Y2=[X_Y2 classX(i,classNum(i))];
                end
            end

            %%%%%%%%%%%%%%%%%%%%%%%%%%%%%%%%%%%%%%%%%%%%%%
            %函数名称:Consistent()
            %参数:    num:条件属性号;x:决策表;ruleNumY1:决策属性1的等价集中的元素数;
            %         ruleNumY2:决策属性2的等价集中的元素数
            %返回值:   cons:一致性变量:如果cons为0,则不一致,否则一致
            %函数功能:一致性检测
            %%%%%%%%%%%%%%%%%%%%%%%%%%%%%%%%%%%%%%%%%%%%%%
            function [cons]=Consistent(num,x:ruleNumY1,ruleNumY2)
                cons=1;
                x(:,num)=0;
                for i=1:ruleNumY1
                    for j=ruleNumY1+1:ruleNumY1+ruleNumY2
                        if(x(i,1:25))
                            cons=0;
                        end
                    end

                end
%%%%%%%%%%%%%%%%%%%%%%%%%%%%%%%%%%%%%%%%%%%%%%%%%%%%%%%
%函数名称:CuCao()
%参数:sample:待测样品
%返回值:result:分类结果
%函数功能:粗糙集分类
%%%%%%%%%%%%%%%%%%%%%%%%%%%%%%%%%%%%%%%%%%%%%%%%%%%%%%%
function result=CuCao(sample);
    load ruleSrtuct;%读取已训练规则
    num=zeros(1,10);
    classnum=0;
    for i=1:10
        for j=1:i-1
            %两类判别
            G=CuCao2Class(i,j,sample,ruleStrut(i,j).rule);
            if(G==0)
                num(i)=num(i)+1;
            else if(G==1)
                    num(j)=num(j)+1;
                end
            end
        end
    end %课本没有这个end,我感觉需要加一个
    [max_val,max_pos]=max(num);
    result=max_pos-1;

    %%%%%%%%%%%%%%%%%%%%%%%%%%%%%%%%%%%%%%%%%%%%%%%%%%%%%
    %函数名称:CuCao2Class()
    %参数:class1:类别1;class2:类别2;sample:待测样品;rule:训练规则
    %返回值:result:分类结果
    %函数功能:粗糙集两类分类
    %%%%%%%%%%%%%%%%%%%%%%%%%%%%%%%%%%%%%%%%%%%%%%%%%%%%%

    function result=CuCao2Class(class1.class2,sample,rule);
        sample=ceil(sample);%测试样品二值化
        ruleNum=size(rule,1)-1;%规则数
        xNum=size(rule,2)-1;%属性数
        result=-1;
        for i=1:ruleNum %匹配规则
            flag=true;
            for j=1:xNum
                if(rule(i,j)=100&&sample(rule(ruleNum+1,j))
                    flag=false;
                    break;
                end
            end
            if(flag)
                result=rule(i,xNum+1);
                break;
            end
        end
        %找最相近的规则
        if (result==-1)
            ruleSel=zeros(1,ruleNum);
            for i=1:ruleNum
                for j=1:xNum
                    if(rule(i,j)=100&&sample(rule(ruleNum+1,j))=rule(i,j)
                        ruleSel(i)=ruleSel(i)+1;
                    end
                end
            end
            [a b]=min(ruleSel);
            result=rule(b,xNum+1);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