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4光立方控制板+驱动版PCB,都是单面板,方便自制

楼主(2019-02-10):
画了很久,还没有实物测试,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有问题请指出
这是灯pcb版

pcb自制光立方led灯版
http://www.51hei.com/bbs/dpj-150712-1.html
(出处: 单片机论坛)

附件是驱动版,还有ad文件,pdf文件(直接拿去打印)

楼主:
忘了改了,12m晶振上两个电容不可以都是30pf的,测试到4.2v电压不起振,改成一个30pf,一个22pf就可以了

楼主(2019-08-18):
灯板错了

网友A(2021-10-13):
引用 楼主:
忘了改了,12m晶振上两个电容不可以都是30pf的,测试到4.2v电压不起振,改成一个30pf,一个22pf就可以了

晶振电容不应该二个都一样的吗,比如20PF

网友B:
我做过一个4*4*4光立方,用单片机IO口直接驱动,亮度应该不行,要加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