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能做些什么不是很复杂的设计?求指教

楼主(2019-02-10):
  差不多学完了51,现在有一个开发板,能做一些什么小设计,不是特别复杂的那种,基本的点阵,8位数码管,矩阵独立键盘,AD DA,红外遥控,DS18B20,DS1302,LED灯,12864,一个舵机,一个超声波,一个电机支架。求大神们给点意见,初学51,请多指教!

网友A:
多逛逛淘宝之类的商城,搜电子制作,电子diy,看看别人的作品

网友B:
多看看代码设计相关的书

网友C:
设想一个想法,然后试试实现

~~~~~~~~~~~~

网友D:
复杂的你玩不转,简单的你看不上!

网友E: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网友F:
软件都是模块化设计,从最简单的开始,两个灯呀就可以,再逐步复杂化,动手写代码前最好先画流程图,想好全局变量、局部变量。

网友G:
试试用矩阵键盘+数码管做一个简易的计算器

网友H:
可用模块化设计思路,先完成1、LED灯,12864显示,2、DS1302时钟+DS18B20温度显示,3、独立键盘等依次加入调试。

网友I:
一般都是从时钟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用模块化设计思路,先完成1、LED灯,12864显示,2、DS1302时钟+DS18B20温度显示,3、独立键盘等依次加入 ...

LED显示?是显示什么,还有DS1302和DS18B20是在数码管上显示还是?

网友J:
引用 楼主:
LED显示?是显示什么,还有DS1302和DS18B20是在数码管上显示还是?

你真的学完了你提到过的内容了么?   12864的交互显示就够你玩很久了。

网友K:
可以做个万年历

网友L:
去附近的工厂,看他们哪些可以用  单片机代替的活。比如,很简单的  水位监测,(使用超声波测距),然后,当超过溢出值的时候,报警

网友L:
要结合实际生产过程中运用,用传感器代替人的双眼,解放双手。实现自动化------------------大一的时候,实验室老师说的

网友M:
这个就要看你的设计是用作什么了    要求低的就做点小的程序就可以了比如多利用红外遥控控制舵机旋转再在舵机上面放置一个超声波检测  设置在周围实物距离低于某个距离时候报警并且数码管显示相关的距离以及方位

网友N:
你这里面有时钟、温度感应做个自动窗帘吧

网友N:
做个自动加遥控窗帘,可以根据温度(DS18B20)、时钟(DS1302)、光强(AD DA)自动开关(电机/舵机),也可以遥控开关(红外遥控/矩阵独立键盘),位置可以用超声波检测,还可以显示些温度信息(数码管/12864)

网友O:
可以做个小车出来

网友P:
1、可以自己先学着用不同的方法实现单个LED定时亮和灭;

网友Q:
万年日历适合你,上位机校准什么的

网友R:
我觉得你可以从一个闹钟开始,只需几个简单功能:设置时间,设置闹钟时间,蜂鸣器控制,按键操作

网友S:
做个电子万年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