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热电偶放大电路的问题分析

楼主(2019-02-10):
帮忙分析一下这个SA热电偶放大电路的工作原理和特性!

网友A:
1.是一个反相运算放大器
2.热电偶其本质是一个PTC式的热敏电阻,X1就等于是一个电阻
3.电路画的不怎么明析,应该将R5,X1,负反馈画另外一路上,这样看起电路就一目了然!

网友B:
输入的电压差越大,输出的电压就越高。

网友C:
绝对不可能是热电偶放大电路

网友D:
我也认为本电路不能准确的对热电偶检测到的mv信号进行放大,一是没有对热电偶进行电路的冷点温度补偿;二是运放没有合理设置反馈电阻,这一点尤其重要。因此这个电路肯定不能作为热电偶的检测。

网友E:
个人确得这楼主有一点懒,你在Proteus中仿真一下不就有答案了么,所谓热电偶就一热敏电阻,代进去不就能看到结果

网友F:
功夫不高
请勿操刀!
若要操刀!
立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的电压差越大,输出的电压就越高。

您说的是对的,只是不知道放大倍数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绝对不可能是热电偶放大电路

这是公司的一个产品,已经大量应用了。工作是没有问题的,确实是热电偶测量温度的,只是可能不需要那么精准,原应用是检测一个发热器件的温度,达到预设的温度后,发出一个信号。只是设计的人走了,我只有资料,想搞清楚这个预设的温度值,或与输入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认为本电路不能准确的对热电偶检测到的mv信号进行放大,一是没有对热电偶进行电路的冷点温度补偿;二是 ...

这是公司的一个产品,已经大量应用了。工作是没有问题的,确实是热电偶测量温度的,只是可能不需要那么精准,原应用是检测一个发热器件的温度,达到预设的温度后,发出一个信号。只是设计的人走了,我只有资料,想搞清楚这个预设的温度值,或与输入的关系。

网友G(2019-12-28):
引用 网友D:
我也认为本电路不能准确的对热电偶检测到的mv信号进行放大,一是没有对热电偶进行电路的冷点温度补偿;二是 ...

这个冷端温度补偿应该是用软件补偿发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这是公司的一个产品,已经大量应用了。工作是没有问题的,确实是热电偶测量温度的,只是可能不需要那么精 ...

这是啥热电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