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睡眠-外中断INT0 INT1唤醒(汇编+C语言程序)

楼主(2019-02-10):
跟大家分享在网上寻找好久资料之后又自己改编的一个可以睡眠的程序,可以用来进行对静态功耗有要求的项目。

/*************        本程序功能说明        **************

用STC的MCU的IO方式控制74HC595驱动8位数码管。

用户可以修改宏来选择时钟频率.

显示效果为: 上电后显示秒计数, 计数范围为0~255,显示在右边的3个数码管.

显示5秒后, 睡眠. 按板上的AW17 SW18唤醒, 继续计秒显示. 5秒后再睡眠.

如果MCU在准备睡眠时, AW17 SW18任一键或两键同时按着(INT0 INT1任一个或两个同时为低电平),

则MCU不睡眠, 直到INT0 INT1都为高电平为止.

******************************************/

#define MAIN_Fosc                22118400L        //定义主时钟

#include        "STC15Fxxxx.H"

#define DIS_DOT                0x20
#define DIS_BLACK        0x10
#define DIS_                0x11

/****************************** 用户定义宏 ***********************************/

#define                Timer0_Reload        (65536UL -(MAIN_Fosc / 1000))                //Timer 0 中断频率, 1000次/秒

/*****************************************************************************/

/*************        本地常量声明        **************/
u8 code t_display[]={                                                //标准字库
//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black         -     H    J         K          L           N        o   P         U     t    G    Q    r   M    y
        0x00,0x40,0x76,0x1E,0x70,0x38,0x37,0x5C,0x73,0x3E,0x78,0x3d,0x67,0x50,0x37,0x6e,
        0xBF,0x86,0xDB,0xCF,0xE6,0xED,0xFD,0x87,0xFF,0xEF,0x46};        //0. 1. 2. 3. 4. 5. 6. 7. 8. 9. -1

u8 code T_COM[]={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位码

/*************        IO口定义        **************/
sbit        P_HC595_SER   = P4^0;        //pin 14        SER                data input
sbit        P_HC595_RCLK  = P5^4;        //pin 12        RCLk        store (latch) clock
sbit        P_HC595_SRCLK = P4^3;        //pin 11        SRCLK        Shift data clock

/*************        本地变量声明        **************/

u8         LED8[8];                //显示缓冲
u8        display_index;        //显示位索引
u16        msecond;                //1000ms计数

u8        Test_cnt;        //测试用的秒计数变量
u8        SleepDelay;        //唤醒后再进入睡眠所延时的时间

void        delay_ms(u8 ms);
void        Display(void);
void         DisplayScan(void);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u8        i;

        P0M1 = 0;        P0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1M1 = 0;        P1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2M1 = 0;        P2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3M1 = 0;        P3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4M1 = 0;        P4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5M1 = 0;        P5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6M1 = 0;        P6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7M1 = 0;        P7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display_index = 0;
        for(i=0; i<8; i++)        LED8[i] = DIS_BLACK;        //全部消隐

        Test_cnt = 0;        //秒计数范围为0~255
        SleepDelay = 0;
        LED8[5] = 0;
        LED8[6] = 0;
        LED8[7] = 0;

        EA = 1;                //允许总中断

        while(1)
        {
                delay_ms(1);        //延时1ms
                DisplayScan();

                if(++msecond >= 1000)        //1秒到
                {
                        msecond = 0;                //清1000ms计数
                        Test_cnt++;                        //秒计数+1
                        LED8[5] = Test_cnt / 100;
                        LED8[6] = (Test_cnt % 100) / 10;
                        LED8[7] = Test_cnt % 10;

                        if(++SleepDelay >= 5)        //5秒后睡眠
                        {
                                SleepDelay = 0;

                                if(INT0 && INT1)        //两个中断都是高电平时才进入睡眠,下降沿唤醒。
                                {
                                        SleepDelay = 0;
                                        P_HC595_SER = 0;
                                        for(i=0; i<16; i++)                //先关闭显示,省电
                                        {
                                                P_HC595_SRCLK = 1;
                                                P_HC595_SRCLK = 0;
                                        }
                                        P_HC595_RCLK = 1;
                                        P_HC595_RCLK = 0;                //锁存输出数据

                                        IE1  = 0;        //外中断1标志位
                                        IE0  = 0;        //外中断0标志位
                                        EX1 = 1;        //INT1 Enable
                                        EX0 = 1;        //INT0 Enable

                                        IT0 = 1;                //INT0 下降沿中断
                                //        IT0 = 0;                //INT0 上升,下降沿中断
                                        IT1 = 1;                //INT1 下降沿中断
                                //        IT1 = 0;                //INT1 上升,下降沿中断

                                        PCON |= 0x02;        //Sleep
                                        _nop_();
                                        _nop_();
                                        _nop_();
                                }
                        }
                }
        }
}
/**********************************************/

//========================================================================
// 函数: void  delay_ms(unsigned char ms)
// 描述: 延时函数。
// 参数: ms,要延时的ms数, 这里只支持1~255ms. 自动适应主时钟.
// 返回: none.
// 版本: VER1.0
// 日期: 2013-4-1
// 备注:
//========================================================================
void  delay_ms(u8 ms)
{
     u16 i;
         do{
              i = MAIN_Fosc / 13000;
                  while(--i)        ;   //14T per loop
     }while(--ms);
}

/********************* INT0中断函数 *************************/
void INT0_int (void) interrupt INT0_VECTOR                //进中断时已经清除标志
{
        EX0 = 0;        //INT0 Disable
        IE0 = 0;        //外中断0标志位
}

/********************* INT1中断函数 *************************/
void INT1_int (void) interrupt INT1_VECTOR                //进中断时已经清除标志
{
        EX1 = 0;        //INT1 Disable
        IE1 = 0;        //外中断1标志位
}

/**************** 向HC595发送一个字节函数 ******************/
void Send_595(u8 dat)
{
        u8        i;
        for(i=0; i<8; i++)
        {
                dat <<= 1;
                P_HC595_SER   = CY;
                P_HC595_SRCLK = 1;
                P_HC595_SRCLK = 0;
        }
}

/********************** 显示扫描函数 ************************/
void DisplayScan(void)
{
        Send_595(~T_COM[display_index]);                                //输出位码
        Send_595(t_display[LED8[display_index]]);        //输出段码

        P_HC595_RCLK = 1;
        P_HC595_RCLK = 0;                                                        //锁存输出数据
        if(++display_index >= 8)        display_index = 0;        //8位结束回0
}

单片机睡眠-外中断INT0

网友A(2020-02-18):
是好家伙!!!竟然没人点赞,我来顶

网友B(2021-08-23):
这是尝试修改的掉电延时代码,睡了之后,醒不过来了。。。求老大帮忙看看。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sfr WKTCL=0xAA;
sfr WKTCH=0xAB;
sbit LED1=P3^3;
void Delay1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_nop_();
        _nop_();
        _nop_();
        i = 11;
        j = 190;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n)
{
   do
   {
          Delay1ms();
   }while(n--);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WKTCL = 49;      //488us*(49+1) = 24.4ms
    WKTCH = 0x80;
    LED1=1;
       while(1)
       {
         i=2;
          while(i--)
           {
            PCON = 0x02;
            _nop_();
            _nop_();
                                         }
                                                LED1=0;
                   Delayms(100);
                        LED1=1;
                        Delayms(100);
                        LED1=0;
                        Delayms(100);
                        LED1=1;
                        Delayms(500);
                        LED1=0;
                        Delayms(100);
                        LED1=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