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搭载lcd1602以及as608指纹系统成功 附源码

楼主(2019-02-11):
用as608默认的波特率略高,加载过快;建议忽略我的垃圾代码(lcd1602均为自己手写,lcd1602四线驱动,数据线为a4-a7,控制线为b0-b2,其中电源我连到了5v,对比我连到了3v的地线);
as608驱动参考于正点,不过没接感应线,因此导致。。。。谁用谁知道,可能跳函数,因此延时较多,如果有更好的办法,还请不利赐教。。。。因为感应线被占了,或许可以换别的位置,但我实在是。。单片机这个寒假就这样吧。
回顾踩坑点,之前想要用51单片机做,但我一直上位机失败,后来查询技术人员发现,我的开发板,有一个max芯片。。。so,我购买了迷你也就是现在的板子,正如你所知道的,我抱着试试的态度,因为对比度不高,很难辨别,但奇迹降临了,居然出现了,亮度极高的乱码。,于是,一番优化和更改后,
成功驱动lcd1602,as608因为有参考,很快就做了出来。
网上查询资料,还是51黑靠谱,所以很感谢老表,这长达三十多小时的有效学习中,51黑确实教会我很多,但说实话,一遍一遍的调试确实挺要命的。
总之,这就是我寒假的业余工作了。
暂时分别了,51黑的老哥们。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1602.h"
#include "as608.h"
#include "key.h"
#include "usart2.h"

int main(void)
{
        u8  table1[]=" fingerprint stm";
        u8  table2[]=" add   find  del";
        u8  table3[]=" loading........";
        u8  table4[]=" add  ok........";
        u8  table5[]=" find  ok.......";
        u8  table6[]=" del   ok.......";
        u8  table7[]=" open finger....";
        u8  table8[]=" receive failed ";
        u8  table9[]=" find    failed ";
        u8  table10[]=" REG    ok..... ";
        u8 t=0;
        int i;
        u8  ensure;
        u8  findensure;
        SearchResult seach;
        delay_init();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usart2_init(57600);
        KEY_Init();
        PS_StaGPIO_Init();
  print(table1,16,1);
        print(table2,16,2);
        while(1)
        {
        t=KEY_Scan(0);                //得到键值
                switch(t)
                {
                        case KEY0_PRES:
                          print(table3,16,1);
                          delay_ms(1000);
                          ensure=PS_GetImage();
                           if(ensure==0x00){
                          print(table7,16,1);
                          delay_ms(10000);}
                                 ensure=PS_GenChar(1);
                                 if(ensure==0x00){
                           print(table3,16,1);
                          delay_ms(10000);}
                                        ensure=PS_GetImage();
                           if(ensure==0x00){
                          print(table7,16,1);
                          delay_ms(10000);}
                                 ensure=PS_GenChar(2);
                            if(ensure==0x00){print(table3,16,1);
                          delay_ms(10000);}
                                        ensure=PS_RegModel();
                                if(ensure==0x00){
                                        print(table10,16,1);
                                delay_ms(10000);}
                                        ensure=PS_StoreChar(2,61);
                        if(ensure==0x00){
                                print(table4,16,1);}

                                delay_ms(10000);
                                break;

                        //search my fingerprint
                        case KEY1_PRES:
                                print(table3,16,1);
                          delay_ms(10000);
              findensure=PS_GetImage();
                                if(findensure==0x01){print(table7,16,1);
                          delay_ms(10000);}
                                findensure=PS_GenChar(1);
                                if(findensure==0x01){print(table3,16,1);
                          delay_ms(10000);}
                                findensure=PS_Search(1,0,300,&seach);
                                if(findensure==0x00){
                                         print(table5,16,1);
                                delay_ms(100);}
                                else if(findensure==0x01){
                                        print(table8,16,1);
                                delay_ms(100);
                                }else if(findensure==0x09){
                                        print(table9,16,1);
                                delay_ms(100);
                                }

                                break;

                        case WKUP_PRES:
        print(table3,16,1);
                          delay_ms(100);delay_ms(100);delay_ms(100);
                                while(PS_Empty()==0x00){
                                        print(table6,16,1);
                                        delay_ms(10);
                                        break;
                                }
                                break;
                        default:
                                delay_ms(10);
                }
        }
}

网友A:
液晶没有初始化怎么出显示呢?

网友A:
液晶没有初始化,怎么显示的呢?

网友A:
这个工程是错误的,不要再上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晶没有初始化,怎么显示的呢?

我。。我就一个月没看吧。说啥好呢,print里带了初始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工程是错误的,不要再上传了

恩?我承认,确实指纹识别速度有些问题,但不至于错把,精度无错,由于识别速度过快,所以会出现为何成识别特征就扫描完毕,但只要你先放上手指,生成识别码,精度就无错

网友B(2019-04-11):
有电路原理图吗?

网友C(2020-04-23):
STM32F103板子能用不

网友D(2021-05-29):
用C8T6测试,程序OK的,指纹模块波特率调到115200,识别的速度可以,注意几个地方,1.按键操作前需要先把手指放在指纹模块上   2.只能录一个指纹,以最后录入为准识别的
还是感谢楼主,不错,可以作为模版做进一步开发,例程整体简洁易懂